[問題求助] 五代CAMRY的方向燈繼電器怎麼拔?

楼主(2020-01-17):
繼電器我找到在下方手煞車旁下護板裡面,但是怎麼搖都拔不出來,
那個卡榫是往外還是往內?

网友:
剛谷哥一下,看起來,好像直接把起來,的樣子

网友A:
看google繼電器圖片...

感覺應該是用一字起子...
從 紅箭頭 指的  |- 地方  "突"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google繼電器圖片...

感覺應該是用一字起子...

你看到破掉那個缺口就是我凸下去的,

本體卡在我箭頭指的框上面,拔到有點度爛,很想用暴力破壞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到破掉那個缺口就是我凸下去的,

本體卡在我箭頭指的框上面,拔到有點度爛,很想用暴力破壞法

搞到抓狂,那就厚系,反正換完不要掛上去沒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搞到抓狂,那就厚系,反正換完不要掛上去沒差

網路找的....
(結果你已經"突"下去了....)
起子要用,小小支的那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找的....
(結果你已經"突"下去了....)
起子要用,小小支的那種...

我手上有一顆新的,確實是長這樣要往外扳,

但是你在仔細看我的照片,要板的工具要朝我的方向往外板

那是不可能的事,下面已經快貼到車子葉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