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YIHUA 誼華第3代 898A+ 恒溫烙鐵發熱芯求助

楼主(2020-01-17):
話說這台YIHUA 誼華第3代 898A+ 的由來是來自這一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70404-1-1.html

熱風槍的發熱芯我更換後就正常工作了,但是因烙鐵的發熱芯無法馬上解決,就一直擱在一旁,原本想說拿出來換酷幣,但是大家出價也很低,所以就不結標了。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736-1-1.html

這支手柄我拿到的時候就已經幾乎斷成兩截,拆開檢查發熱芯的感測器已斷一腳,也就是下圖藍色引腳的部份。

想請有這台誼華3代 898A+的會員幫忙測量一下,藍色引腳阻值是多少?如果住台中的會員有這一台,看可不可以手柄借我直接上機看看是否主機還有故障?節省修復時間。

修好了我還是會拿上來換酷幣。謝謝

网友A:
這是A1321的發熱芯。

a1321發熱芯外觀
紅色線2條為加熱線,電阻值約2.5~3.5歐姆).
藍色線2條為傳感器線(電阻式),電阻值約ˋ43~58歐姆
無正負極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A1321的發熱芯。

a1321發熱芯外觀

謝謝回覆,這是A1321發熱芯應該沒有錯,不過因為原本的手柄壞了,也不能光換發熱芯,最好是連手柄一起解決。

https://bbs.pigoo.com/thread-71647-1-1.html

网友B:
後續如何  找到手柄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後續如何  找到手柄了嗎

還沒有,等過年後再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還沒有,等過年後再說了

明天拿支手柄給你  不過腳位不合  我是6支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拿支手柄給你  不過腳位不合  我是6支腳的

那也要A1321發熱芯才能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