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55LV5500主機板故障,改公板後,影像靠左及上部沒影像,謝謝!

楼主(2020-01-17):
請問我是LG-55LV5500,主機板故障,用倍頻板PL.MS6M30K.1及樂華56.81公板改好,但影像顛倒,畫面影像部份靠左,上半部沒影像,顛倒己調好,影像靠左及上半部沒影像,可以用遙控器調整嗎?如圖!謝謝!

上半部及左影像異常

上半部及左影像異常

网友:
1. 這是求助文,請勿貼在維修實例版區。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A:
感覺解析度不對,試一下這個

56.81繁體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解析度不對,試一下這個

56.81繁體中文

感謝wet,我也是參考你的實例才去買來改,謝謝你!我有空再爬文看如何把程序灌進去.因為有先請賣家把我需要的面板程序先灌進去.
再請教!賣家給我的線有三條,其中公板到倍頻板線的插槽都40腳,賣家給我是30腳的線,有問賣家是不是拿錯,賣家說只用到30腳,可以用!

楼主:
謝謝wet,還是不行!現在電視變有單一顏色佔整個畫面,有紅色,藍色,綠色等輪流變化,想必是找到符合的程序就可吧!順帶附面板的型號照片,希望網友可提供程序,我大概有查到這面板是10bit,好像是顏色的變化不同.

LG55LV5500面板

LG55LV5500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wet,還是不行!現在電視變有單一顏色佔整個畫面,有紅色,藍色,綠色等輪流變化,想必是找到符合的程序就可 ...

進工程模式把燒機模式關閉

或是回復原始模式

還有把遇到狀況問題拍照上傳比較好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