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車電源] DIY救車電源

楼主(2020-01-18):
鑒於上次的討論,發現救車電源的構造其實沒有很難,而且貴貴的利用率又很低
詳情可以參閱此篇"[工具儀表] 哇電 救車 內部構造"
https://bbs.pigoo.com/thread-76780-1-1.html
所以這次就實踐了上次的理想,利用汰換下來的電瓶(此電瓶規格為12V/7AH,化油機車使用,105年使用到現在,發車5次仍然有力,但電壓掉的有點快了,所以預先汰換~~其實化油車就算電瓶全掛了也沒關係..AC CDI可以直接腳踩發動..說得有點離題了)

準備材料:
7號良品電池一顆
塑膠手提外盒(約1百元在生活百貨買的)
藍色電壓錶(約50元,上次做小東西順便買的)
帶燈開關(在台北源達買的..放好幾年了,會亮的燈是DC12V的,當初不懂亂買,終於耗掉了XD..不然平常都用AC110V的)
零散廢電線(接電路用)
保險絲(電壓錶用0.2A就夠了)
保險絲座線組
O形端子(電瓶端頭連接使用)數個
銅板百貨買的"99元救車線",真的可以救車!有實際測試過,這是我買的第三條,其餘都丟在車上備用
12V電瓶陽春充電器,以前買的,每次自己換機車電池都會拿出來用一下,大概120元買的
單向二集體(800V/3A),好像是跟美麗的烏骨雞學姐買的,好像2~3元一支
白塑膠擋片(廢物利用)
熱融膠槍
短十字螺絲起子(放在盒子內,隨時可以用)

自己做的話,可以把東西做成活動式,不想用就拆掉,想單獨用就拿出來(例如充電器可以拆出來)
就開始組裝了
我不想破壞手ˋ提盒,所以沒挖洞,利用廢棄的白塑膠片挖洞,把電壓錶以及開關嵌入,之後電接電線,讓開關有作用
開關有指示燈(打開以後開關會亮燈,並且顯示現在電瓶的電壓)
然後把二極體裝在充電器正端夾著(因為這顆陽春充電器爛爛的,把110V電源拔掉竟然還會亮指示燈..電瓶的電壓逆流到充電器裡..用二極體阻斷)

把救車線一端改成O形端子(等要救車時,再利用十字起子鎖上O形端子即可),不然我很怕接好線,放理面結果夾子正負極短路到
平常就這樣可以手提,外箱也防水沒有破壞
充電就把電線拉出來~~
完成度不錯! 我自己認為有60分~哈 以後可能有更新版的點子(變成攜帶式USB電源,裝個轉換版),一切的東西都能拆掉再作其它利用

對了,配合110V的定時器,設定好每天都對這顆電瓶充電幾分鐘,就能延續它的壽命(這類舊電瓶放電很快,所以要持續充電讓它活著,才不會要用的時候失效)
第一張先放完成圖

下面是步驟圖

另外還有一種比較貴且少見的端子保險絲座(要淘寶買)可以裝在救車線的正極,提升安全性,但最近沒買東西所以就先不考慮了
可以參考這些圖片

謝謝收看

网友A:
感覺你是在你的機車(還是汽車)上,放兩顆電瓶

兩顆電瓶: 一顆使用中, 一顆救車用

救車用的,要三不五時,拿出來用110V充電...
實務上久了容易忘或懶得去動它...

提供一個想法,參考看看...

想法:  車上主電源(12V)   --|>|-- (二極體) ----  (+)救車電瓶(-)  --- GND

這樣救車電瓶,只充電不放電(自放電)
註: 二極體部份,可能可多加幾顆或加電阻,以避免可能一直(過)充,電池液揮發等等...
三不五時,打開盒子,切換開關,看一下電壓,檢查電瓶狀態(最好測試一下)...

网友:
使用範圍功能便利  方式選用各人自有取捨  願意動手絕對是好事

只是安全性 請多加留意
這種使用場合比較偏野戰   而且待用儲放時ˊ是無人看守環境
這樣置放正負線夾與各端子儀表鋁架等等 有無機會遇上位移將電池短路
你看 哇電連結裡 或是 電匠/電力士  甚至保險絲座塑料套
再怎省都會有一定絕緣處理安全成本投入

网友:
同感,安全第一,多想想並參考資料,鉛酸電池短路是會爆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覺你是在你的機車(還是汽車)上,放兩顆電瓶

兩顆電瓶: 一顆使用中, 一顆救車用

這組是打算放在停車庫架子上,定時自動充電(用110v定時器) 以備不時之需
要放在車上吃發電機的電有困難,一來是固定問題,二來還要牽線,以及安全性(跟車用原本的電瓶系統發電機並聯,疏於照顧的話,電瓶短路傷到車用電系很恐怖...)
這個安全性提升的話就是上熱縮套,正極加上大電流保險絲,把救車線外掛在箱體外面(一邊一色)
就跟哇電救車電源幾乎一樣了..有空再來改版..

网友:
避免顧路傷荷包的神器!

話說在外面看到電瓶沒電的符號,有了這個真的比較安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