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求助]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 Chi 64GB 可否自製假電池?

楼主(2020-01-18):
如提,小弟有一台ASUS Transformer Book T100 Chi 64GB 因為觸控破裂,電池蓄電量極差,

若能開機,想藉由micro HDMI輸出到電視螢幕,當個小電腦使用,
想請問可否有人教小弟,自製假電池?

還請各位神人賜教謝謝。

觸控破裂

觸控破裂

觸控破裂

電池型號&容量

電池型號&容量

電池型號&容量

電池保護板

電池保護板

電池保護板

電池保護板

電池保護板

電池保護板

网友A:
Asus 論壇有人分享過、請搜尋.

网友B:
保護板都拆了,直接從電池連接處直供4.2V就能用了,但是輸出電流要足才行,可以用降壓板處理!!

网友C:
要當桌機並幾顆18650電池上去,電流會比較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us 論壇有人分享過、請搜尋.

我有搜尋過(電池?假電池?),但搜尋不到,所以才發文問問看,
請問我該用什麼關鍵字搜尋才找得到?謝謝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護板都拆了,直接從電池連接處直供4.2V就能用了,但是輸出電流要足才行,可以用降壓板處理!! ...

請問我該買哪種降壓板?輸出電流要多少?
我有買LM2596來用,想說直接接行動電源降壓至4.2使用,
但還是開不起來,所以才上來發問。

LM2596降壓DC-DC輸入(4V-35V)輸出(1.25V-30V)

LM2596

LM2596

小米行動電源 10400

小米行動電源

小米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當桌機並幾顆18650電池上去,電流會比較穩

4顆夠嗎?請問我該買串聯或並聯?

18650電池盒

18650電池盒

18650電池盒

网友:
你那個電池盒是串聯的,要買並聯,用18650帶替原來的電池,能多用幾顆容量就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我該買哪種降壓板?輸出電流要多少?
我有買LM2596來用,想說直接接行動電源降壓至4.2使用,
但還是開 ...

你的電池是30Wh的,最大輸出 電流 以3.8V算 會到 7.89A  所以要用能輸出10A的降壓模組

LM2596好像只有最大2A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池是30Wh的,最大輸出 電流 以3.8V算 會到 7.89A  所以要用能輸出10A的降壓模組

30Wh  的 h 是時間小時hour
這顆電池 是 以 3.8V * 7.66Ah 估算 29.1Wh =~ 30Wh  ( 1小時的能量)

以  1/10C   需要來看 要0.766A
ASUS 號稱電池續航力可維持11 個小時,這應該是輕負載
假設重負載 4小時來看需 1.9A (0.766A*4)

這個LM2596S  降壓型電源模組  號稱3A
吹牛與否不知  估計供應1.9 A  不至於有事
我想只是 比較熱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搜尋過(電池?假電池?),但搜尋不到,所以才發文問問看,
請問我該用什麼關鍵字搜尋才找得到?謝謝你 ...

https://www.asus.com/zentalk/tw/ ... read&tid=31823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電池是30Wh的,最大輸出 電流 以3.8V算 會到 7.89A  所以要用能輸出10A的降壓模組

不好意思,可以直接跟我說該買哪種降壓模組嗎?
我不是本科,不知道該使用哪種模組,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Wh  的 h 是時間小時hour
這顆電池 是 以 3.8V * 7.66Ah 估算 29.1Wh =~ 30Wh  ( 1小時的能量)

我原本有外接小米10400行動電源,

使用LM2596降壓至4.2V後,直接接在原本的拆下的電池保護板供電,

但還是開不起來,所以才上來發問,看有沒有大大可以教我怎麼改?

LM2596

LM2596

LM2596

小米10400行動電源

小米行動電源

小米行動電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asus.com/zentalk/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234

收到,來去參考看看,謝謝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原本有外接小米10400行動電源,

使用LM2596降壓至4.2V後,直接接在原本的拆下的電池保護板供電,

LM2596降壓至4.2V後(黃色框),直接接在 保護板輸出正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可以直接跟我說該買哪種降壓模組嗎?
我不是本科,不知道該使用哪種模組,感謝您。 ...

我會建議你上個電池,直接用本機的保護板充電銲放電,會比較穩妥簡單!!

网友:
我記得紅箭頭處是溫度SENSER
要貼在電池上面  安全重要啊

网友E:
類似這個感覺吧
我是在等3月合約到期換手機
原來的電池不能用了  找別的機種的電池外接來用
線是接到內部保護板的    就兩條線 正負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類似這個感覺吧
我是在等3月合約到期換手機
原來的電池不能用了  找別的機種的電池外接來用   ...

你這有土製炸彈的感覺~~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這有土製炸彈的感覺~~

不知道飛機安檢給不給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飛機安檢給不給過

肯定不行!~~~有安全疑慮

那平板電池充飽電之後沒開機會自己耗損電力,是電池本身問題還是機器有漏電?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行!~~~有安全疑慮

那平板電池充飽電之後沒開機會自己耗損電力,是電池本身問題還是機器有漏電? ...

要把電池跟機板分開來看
機板可以看關機電流

電池可以看自放電   先測量電壓值 之後空接放到後隔天再過測量  如果電壓差太大則電池有自放電表現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把電池跟機板分開來看
機板可以看關機電流

了解,先段開與主機板連接,如果電池電力自己衰退則可視為電池自放電太大

网友:
又學到東西,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2596降壓至4.2V後(黃色框),直接接在 保護板輸出正負

我有使用sandy319姐分享的方式(https://www.asus.com/zentalk/tw/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8234)
可是手邊沒有24V/0.5A這麼大的變壓器,想請問是這樣所以開不起來嗎?
請問我該找多少以上的變壓器比較好?

也有使用了SIMON1016大大的方式,也開不起來。

按開機鍵時都是,橘燈閃爍(如下圖說明書內),
應該是表示電力低於10%,我的行動電源有充滿電。

网友G:
電池模組的狀態是透過I2C回報給主板端的EC(Embedded Controller),在Windows桌面顯示AC或DC,電量及使用時間,都是透過I2C讀出來的,所以單單供電應該是不行的,甚至電池模組的狀態有異常,連充電或放電都會被EC關掉的,鋰電池是有爆炸風險的,電池模組的安全性要求很高的.至於電池控制板上面是有MCU的,離電池的幾並幾串是依輸出的電壓跟安培(小時)來設計,這是寫在MCU裡的,只建議換一模一樣的電池,或者把原來的電池焊回去,一樣可當桌機使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使用sandy319姐分享的方式(https://www.asus.com/zentalk/tw/forum.php?mod=viewthread&t ...

因為想不出來
我認輸 不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使用sandy319姐分享的方式(https://www.asus.com/zentalk/tw/forum.php?mod=viewthread&t ...

請量一下舊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能不能拍張照(正反面),
懷疑是3.7V 串聯電池.
有電腦的變壓器嗎?
順便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量一下舊電池的電壓是多少,
能不能拍張照(正反面),
懷疑是3.7V 串聯電池.

原本的變壓器不見了,下圖是說明書內變壓器資訊。

電池是有兩個,各別接在電池保護板的左右邊,電表量都是3.77V,如下圖原本電池接法。

原本電池,保護板在中間。

15.0Wh 3.8V 電池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為想不出來
我認輸 不玩

沒有輸不輸的問題啦,言重了,多謝動腦幫忙,謝謝您!

新年快樂,恭喜發財!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池模組的狀態是透過I2C回報給主板端的EC(Embedded Controller),在Windows桌面顯示AC或DC,電量及使用時間, ...

謝謝大大解釋,只是這個原廠電池我覺得不太便宜,
所以才想試試別的方法,故上來請教各位,
如果真的沒別的方法,最後也只有用您說的方式了。謝謝您!

网友:
不知道這種方法你能不能使用
我舊手機是這樣把電池移除,從電池的地方直接給他電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