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sanwa CX-506 三用電表維修

楼主(2020-01-18):
友人手上的舊款日製三用電表 sanwa CX-506 故障了,拆開發現原位置應有一個變壓器不見了,請問各位手上有這款三用電表,這個變壓器的規格是甚麼呢?

网友:
  圖紙:

(出處: Scribd)

  型號 TC-14 ˋ似乎不易找喔!

*: 圖照不是以附件形式張貼, 請 依循.

補充內容 (2020-1-18 05:36 PM):
HOZAN DT-105 & SANWA CX-506 相似.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B:
用了什麼奇特的方法,居然把變壓器切割成這個樣子,令人匪夷所思啊!!

= = =

話說前一陣子在國外拍賣網站上看到一批數量不少的 CX-506 低價出清,一開始我還很納悶,怎麼會有人庫存這麼多台高檔三用表這麼多年?

看了好久才發現,原來這標是 SUNWA 牌的 CX-506,配的是一般 50uA 表頭,不是 SANWA 牌 20 uA 表頭的!

网友:
看起來好像是錳銅線

网友C:
請自行放大查看 :

Sanwa CX-506

Sanwa CX-5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了什麼奇特的方法,居然把變壓器切割成這個樣子,令人匪夷所思啊!!

= = =

我也不清楚,拿來時只說是電池漏液,有條線要焊起來,拆開來才覺得怪,上網查才發現根本不只是線斷了...

ebay上的SUNWA CX-506賣USD 5元,昨天也是看了很久才發現差一個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自行放大查看 :

可以再幫忙拍清楚一點嗎? 上方字樣似乎是14RP2,下方是NMD嗎?, 感謝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對不起,下次改進

网友:
大概玩了自由落體

這類型變壓器線基本材料是標準品    但是...繞圈比是客製的
只能問 原廠賣不賣這零件  或是尋找故障零件機殺肉重組

网友:
SANWA CX506a 電容檔位之測試原理請教
https://bbs.pigoo.com/thread-62906-1-1.html

网友D:
是不是升壓用的blocking oscillator 用途
是的話自己繞一個很簡單

网友B:
雖然變壓器經常都是依設計來繞製的訂製品,不過,
早年的電晶體音頻電路(例如電晶體收音機等等)中廣泛使用的,成為業界標準的山水編號ST-nn系列的小變壓器,現在電料行應該還有出售,其中應該有可以代用的:

http://www.yd-tech.com.tw/product_info.php/products_id/62042

其中 CT=Center Tap=中央抽頭,有標CT的那側有三隻接腳, CX-506 的電路沒用到,可以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雖然變壓器經常都是依設計來繞製的訂製品,不過,
早年的電晶體音頻電路(例如電晶體收音機等等)中廣泛使用 ...

我不是學電子的,能力只有把舊的解焊然後焊上新的, 貼的聯結有好多個,我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楼主:
很謝謝您,這張圖我昨天也有找到,但是不知道TC-14是商品名稱嗎? 網路上查不到類似資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再幫忙拍清楚一點嗎? 上方字樣似乎是14RP2,下方是NMD嗎?, 感謝大哥

14FRP/NMD

補充內容 (2020-1-19 11:01 PM):
更正 : 14FP2 / NMD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謝謝您,這張圖我昨天也有找到,但是不知道TC-14是商品名稱嗎? 網路上查不到類似資料 ...

TC-14應該只是三和自己的編號

可能很少人壞這顆,網上CX-506的討論中也沒有看到對它的討論

之前先提出ST-系列作為拋磚引玉,請期待網友建議哪顆適當

网友E:
那個小變壓器是自激震盪電路
就 SW4 Capacity Signal ON 測電容的時候產生測試信號  才有需要
測電容才有需要

不如先擱著  主要故障處理好在來處理這方面

网友:
更正 : 14FP2 / NMD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個小變壓器是自激震盪電路
就 SW4 Capacity Signal ON 測電容的時候產生測試信號  才有需要
測電容才有 ...

其他功能都是好的,只剩下這個需要維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升壓用的blocking oscillator 用途
是的話自己繞一個很簡單

請束小弟才疏學淺...功力只有買現成的來換而已啊

网友:
要繞一顆

网友B:
回到一開始,樓主提到 sanwa CX-506 故障了,現在一直在討論那個振盪電路的變壓器,但這個只影響電容測量功能,不影響三用電表其他各項測量電壓、電流、電阻的主要功能,這一台最大的特色是具有 50kΩ/V 的電壓檔(因為有 20uA 高靈敏度的表頭),因此,現在電壓檔、電阻檔是不是都正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到一開始,樓主提到 sanwa CX-506 故障了,現在一直在討論那個振盪電路的變壓器,但這個只影響電容測量功 ...

測試完,電壓電阻測試功能都是正常的,由於這個電表陪伴當事人工作了數十年,對當事人有不同的意義,因此我也很希望協助讓他恢復正常.

楼主:
請問要繞甚麼樣的規格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要繞甚麼樣的規格呢?

不知道SUNWA CX-506裡面有沒有這一顆變壓器。

网友D:
拆個省電燈泡 裡面有個大電感
烙鐵頭加熱幾分鐘
磁心就會鬆動
然後自己繞線實驗輸出電壓
不震盪或者沒有高壓輸出就對調初級或次級的兩個線頭
圈數比先來20:40
其他就靠你自己
升壓關係基本上按照圈數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測試完,電壓電阻測試功能都是正常的,由於這個電表陪伴當事人工作了數十年,對當事人有不同的意義,因此我也 ...

雖然現在使用數位電表甚至LCR表來測量電容方便準確,但修復這個老電表有紀念與收藏的意義,可以理解!

既然電表表頭與其他功能正常,就差這個電容了,目前想到的兩個方向與四個途徑

1. 找一台正常的 cx-506,拆下變壓器量測參數
1.1 依照參數訂製
1.2 依照參數找尋現成代用品(例如:可由ST-系列中尋找)
2. 電路圖與零件表不太清晰,可繪出較清楚的圖,並請樓主或有實機者確認零件數值
2.1 依照電路資訊,試算出變壓器可用規格,再按1.的方式處理
2.2 依照電路資訊進行試作,找幾種現成規格的變壓器來試試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個省電燈泡 裡面有個大電感
烙鐵頭加熱幾分鐘
磁心就會鬆動

感謝大哥,可是我學化工的不是電子的啊..對我來說太困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