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討論] 請問主有幾個問題,請高人出手相助!!!

楼主(2020-01-19):
1. 我每開機時,要把顯示卡連接HDMI線的位置,要把HDMI線再用力插入去,然後才會有顯示器才有畫面.(請問是什麼問題?)

2. 在登入時都顯示 New cpu installed! Press F1 to run Setup.每次都是這樣的。(有什麼方法解決?)

3. 為什麼主機板的電壓這麼高?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1.可能 HDMI 線不良
2.可能要更新主機板的BIOS
3.[可能]是某個晶片有故障,電腦可以正常使用的話,可以不用理它.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00-1-1.html
參考這篇裡 楊大俠 說的

另外請把廠商、型號,寫在標題上 …

网友:
  1. 關機 (甚至拔電源線), HDMI 插頭 & 插座 噴適量 接點清潔劑, 反覆插拔數次, 拔起一會兒待乾後插回, 開機觀察. 若再不行, 換線試看看.

  2. RTC 鈕扣電池更換看看.

  3. 電供插頭撤離機板, 空載量測各輸出電壓. 若無異常, 或許是機板元件異常.

  供參考.

网友B:
接續四樓,這個可能要自行動手焊接,不想動手就更換主機板吧

還得拿電表測量,如果處理器、3.3V實際上有那麼高,那就要查電壓;沒那麼高則是 EC 周圍問題

EC 剛好在顯卡插槽附近,關鍵幾顆電阻也在前緣,容易被顯卡檔板撞到掉件,
所以我猜不是被灰塵覆蓋、電阻被撞掉、電阻故障

至於 BIOS 0708 是最後版本了,可能要重刷

5V、12V 直接高一倍,感覺電阻被撞掉

CG8270

108.73 KB, 下載次數: 7

1.01點位圖

120.93 KB, 下載次數: 7

1.05點位圖

130.57 KB, 下載次數: 7

2.0點位圖

网友:
先跟發文主 致意一下
藉你這篇當範例 向將來有類似需求的各位 自問答說明一下

1. 為何要求標示 廠商 型號名稱  故障摘要描述 , 照片(圖) 裡不是有 CG8270 嗎?
答: 痞酷有個宗旨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  累積案例討論造福後人
     照片是無法被 關鍵字檢出 , 標示 文字資料後有利 網路關鍵字檢出
     舉以下第2問 [關鍵字搜尋] 說明

2. 關鍵字搜尋
答: 本案例關鍵字如以 [ BIOS  電壓 ] [ CPU  電壓 ]
     不管是用論壇內搜尋 或是 關鍵字 site:bbs.pigoo.com  , 總是會檢出有幫助的文章出來。
    當然沒人種樹於前之際  我們今日就把樹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 ...

謝謝你,下次會改的

楼主:
先謝謝各位師兄回答{n_109:}

1. 我每開機時,要把顯示卡連接HDMI線的位置,要把HDMI線再用力插入去,然後才會有顯示器才有畫面.(請問是什麼問題?)

2. 在登入時都顯示 New cpu installed! Press F1 to run Setup.每次都是這樣的。(已解決)

3. 為什麼主機板的電壓這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續四樓,這個可能要自行動手焊接,不想動手就更換主機板吧

還得拿電表測量,如果處理器、3.3V實際上有那 ...

謝謝師兄相助..等一下試下
我也覺得是主板問題。
我先把顯示卡拔了...用內置顯示...顯示器有輸出,BIOS的電壓正常...
但不知為什麼就是會HANG機,然后自動關機.
用USB重灌WINDOWS 過程中也HANG機

有一些人說是電源有問題。
但我不知道要怎樣測試{n_10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續四樓,這個可能要自行動手焊接,不想動手就更換主機板吧

還得拿電表測量,如果處理器、3.3V實際上有那 ...

asus.com/Motherboards/P8H77M/HelpDesk_BIOS
你的附件是這個是嗎?
Version 1306
2014/05/07

网友B:
用內顯,BIOS電壓正常,是指全部正常,還是部份正常

這個你就自已交叉測試,換POWER

總覺得整組壞光光....

网友B:
引用 楼主:
asus.com/Motherboards/P8H77M/HelpDesk_BIOS
你的附件是這個是嗎?
Version 1306

附件是點位圖,要用這個軟體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八樓

建議拍一些主機板幾個地方的特寫

我查的 P8H77-M PRO 主機板型號也不一定是對的,你也沒有再補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內顯,BIOS電壓正常,是指全部正常,還是部份正常

這個你就自已交叉測試,換POWER

你說得對....真的全部都好像壞光光的....
我現在是用全內置顯示,不過也有時候會黑了屏,要把HDMI線拔了再入去,又可以了..
搞了一天,也搞清是哪兒出了問題。
而且現在主機放平的,才能顯示, 企身的放。。。是不能顯示畫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附件是點位圖,要用這個軟體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453-1-1.html 八樓

這個我不懂
如果壈了電阻的是哪個?

网友:
如果沒有維修基礎的話,建議是朝 找出故障零件做為處理方向

1.主機板
2.電源
3.其他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說得對....真的全部都好像壞光光的....
我現在是用全內置顯示,不過也有時候會黑了屏,要把HDMI線拔了 ...

  要不要試看看 裸機 測試.

  因為描述 機箱橫置 較 直置 少些異常, 臆測有 接觸不良 或 短路 甚至 元件脫落 之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要試看看 裸機 測試.

  因為描述 機箱橫置 較 直置 少些異常, 臆測有 接觸不良 或 短路 甚至 元件 ...

算了,不搞了,反正能用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算了,不搞了,反正能用就算了

  決定權於物主, 得有隨時 "拋錨" 的心理準備; 要不退而求其次 重新拆裝 除塵清理, 或許會有意外結果.

  祝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決定權於物主, 得有隨時 "拋錨" 的心理準備; 要不退而求其次 重新拆裝 除塵清理, 或許會有意外結果.

因為搞了一天也修不好,也不知哪兒出了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