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771 硬碟無過電

楼主(2020-01-19):
硬碟無過電  線接好 光碟機正常 紅黑
問題可能是 黃黑線
線順序 黃黑紅黑 Sata
我有用另外一台電源接Sata 硬碟可正常開機
請問 我想把 黃黑 線做 飛線跳到另外一組風扇電源那接法?

補充內容 (2020-1-19 04:50 PM):
光碟機 是黑紅
Sata線黃黑黑紅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你直接量硬碟的線路板,看是缺那個電壓?在來抓線哪兒有問題,或者直接換另一條使用。

网友A:
  能提供整組電源線的照片嗎? 如此才可瞧出走線路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提供整組電源線的照片嗎? 如此才可瞧出走線路徑.

他線都一起的 我測試用剪刀分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線都一起的 我測試用剪刀分開

有板號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線都一起的 我測試用剪刀分開

  電錶導通測試: SATA 硬碟電源插頭 10~12 (13~15) 腳 <-> 黑 (黃) 色母座端子. 及 4~6 (7~9) 腳 <-> 黑 (紅) 色母座端子.

  若不導通, 可能插頭 或 母座 甚至 導線故障.
  電商有售 電源插頭套件, 可 DIY. 若為母座端子, 可請 電子材料行 代壓.

  若導通, 可能是 機板 問題.

  欲改接 風扇電源端子, 得確認輸出為 12V & 接腳定義; 且上述疑點須先釐清.

网友:
又學到東西,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