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NV計時器無法停止

楼主(2020-01-19):
請問照片中這款計時器,不論調整幾個小時都還是一直運作,請問有高手知道是哪個元件損壞了嗎

面板正面1

面板正面1

正面圖

正面圖

側面圖

側面圖

面板背面2

面板背面2

面板正面2

面板正面2

面板背面1

面板背面1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你是痞酷會員的等級了,理應做新會員的榜樣,希望下次配合。

网友:
燈號和狀態是否符合?

relay使用外部送電測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累犯是不會改的

日立CV-AM14吸塵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42-1-1.html

SHARP IB-GP9T  吹風機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047-1-1.html

网友:
樓主
如果想了解,未提供相關檢測接點訊息(如接線圖/供電/計時),減少瞎子摸象/乩童押獎。
以電子而言計時器算蠻簡單的(內部基礎模組化IC)供電/控制/驅動,差在用料/設計/用途外觀是看不出來。

如果想修,已使用一段時日不建議,工業用模組化為求設備穩定都蠻耐的(各家規格都有標明接點使用頻率工作溫度,用料品質也較高),更新模組降低設備故障/增加設備運轉/減少維護.....等。

网友:
面板正面2上的可變電阻及電解電容先換吧.

网友B:
樓主 面板背面2圖  IC 編號 可拍清楚照給 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請問我已按照上面教學使用了,為何還是一樣出現那串字
是用手機的問題嗎?
這樣的問題實在讓我很困擾,讓我想貼又不敢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 面板背面2圖  IC 編號 可拍清楚照給 大家看...

我不敢在貼圖了,因為我用手機一直無法改善
ic編號:  SJ25-I/SL
           F091630K7Y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敢在貼圖了,因為我用手機一直無法改善
ic編號:  SJ25-I/SL
           F091630K7Y ...

請用電腦....

楼主:
所以手機沒辦法改變這個問題嗎
因為已經沒在使用電腦了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所以手機沒辦法改變這個問題嗎
因為已經沒在使用電腦了
請問還有其他方法嗎 ...

有個東西(有一區)叫做...  貼文練習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我已按照上面教學使用了,為何還是一樣出現那串字
是用手機的問題嗎?
這樣的問題實在讓我很困擾,讓 ...

你就再按一下那個小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個東西(有一區)叫做...  貼文練習區

8樓那篇就是在貼文區練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再按一下那個小圖就可以了

終於突破盲腸了

网友A:
是的,就是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這樣~~~

感謝您,真是俗話說的,江湖一點訣

网友:
出來吧!神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