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DCA-75 pro半導體測試器 電池漏液修復

楼主(2020-01-20):
第一篇 簡單說 這我最近在某蝦X網拍中購得的測試器

其實我盯上他很久了  從露X拍賣時我就盯上了 (2016)
本來要價4K後來降3K  入手後發現不能開機   (然而已經打款出去了   是說其實我也早已知道結局
此機原廠已在說明書中標示需使用鹼性電池   而且原廠是會先安裝電池   如果經過長時間存放的話  那是一定會漏夜的

咬的都不過電了

開始刮

補線跟電容換掉

經過一些改裝測試 後的開機照   另外曬一下另外一台LCR40

楼主:
第二篇    開始囉嗦

拆開來後的腐蝕樣子

外殼螺絲也有腐蝕痕跡

將一些腐蝕的線與電池極片都扯下來後的樣子

老闆的正常品 順便把他的電池給換了

稍微清理一下  之後再帶回家清理

帶回家後開始要努力刮了

刮深一點 一定要把結晶都去出來

之後再用熱水沾衛生紙去溶解

將LCM拆下看看其他板上的其他部分

LCM型號

MICRO USB 不幸遇害

內部觸點都與塑膠舌分開了

這是很不錯的座 有打型號的 可惜還是逃不過腐蝕性氣體

解焊下來的痕跡 正常助焊劑是不會發出這種紅棕色的光澤  這是有汙染物在裏頭

我們再來看看線   可以見到  這三條線不行了

紅色最慘  都開始發結晶體了

線材真慘  不知原來是什麼顏色的呢?

USB隨身碟也被我吧扒開來檢查   主要是想給外殼沖熱水 洗一下
  外殼黏黏的   拿起來心情不好

外殼也有一些結晶   拿去泡熱水就能夠溶解

一沖就沒了   我的焦準也跑掉了  (手機:我想對焦霧呀

在經過補線與清理之後

預留焊接位置給

將元件裝回跟做了一些改裝

上電測試看看

好感動阿
它在工作了   不過修復工作還沒完   我還要檢查它的待機情況

有串聯二極體提高到2V      待機消費電流是 35uA以下   合格

如果腐蝕沒有清理徹底  會產生漏電  可以透過具有uA級解析度的儀器發現

我做的一些改裝

將LCM的對比給改到我自己想要的  同時加了背光  不過忘了拍 那是最後加的 只有成品照

在外掛了一個晶體測試座 以及電池座改用短的彈簧針

電池座附近最後的樣子
沒標示的小電感是4.7uH的
膠帶下的是背光LED  取電自板上的DC-DC  與開關機連動   開關機是由專用電路控制

背光用的是暖白光2835的LED   考慮到電池消費的問題  1顆LED只給10mA 正常應該是150mA

這不是我最要的樣子  但是我可以接受(扣分點: 有LED光班  LCM模組反射層不平均 )  你的螢幕看的出來嗎?  試試在手機或是平板上看看

現在它將跟隨我征戰四方了   再來給它找個攜帶用的盒子吧

感謝收看

网友:
特殊檢測 用強鹼去除  防焊油墨(漆) solder resist   看銅線路
PCB 工廠也會用來 重工洗去防焊油墨
這是激烈的手法  沒控制好  玻纖基板內含樹酯  也會傷到露出玻纖織紋

网友A:
這電池我都一年一換。

网友B:
話說老師你的YouTube哩!!!!!!!

网友C:
難得看到這類的維修文,受益良多!

修復pad完成需要用固化膠或類似的漆隔離空氣氧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難得看到這類的維修文,受益良多!

修復pad完成需要用固化膠或類似的漆隔離空氣氧化嗎? ...

可以
我也有買一些UV漆或是UV固化膠
修別人的會用 今天這個是電源 都是大面積的線還可以不用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話說老師你的YouTube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電池我都一年一換。

有時候客戶一段時間沒用 電池沒拿出來
他就該來要找我公司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