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LED崁燈拆解與維修

楼主(2020-01-21):
LED燈具越來越多,因使用多顆LED作串聯,只要其中有一顆發生開路故障,將使得該回路的LED皆失效,又因SMD型LED的尺寸不一,在維修上若無適合尺寸LED可更換時,你該如何處理呢?請詳見影片中的簡易修理法.

网友:
之前也有訂閱,...
只是會一直.....
那...那...那....
後來就少看了...

网友:
正需要,謝謝分享,非常實用

网友A:
我昨天也在看到相同的~~ 教學影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昨天也在看到相同的~~ 教學影片

很好,多看有助身心健康.

网友:
誰說整流二極體白色端是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誰說整流二極體白色端是 負 極?

這只是二極體,
不對嗎?
網路資料是這樣耶~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6%A5%B5%E7%AE%A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只是二極體,
不對嗎?
網路資料是這樣耶~

整流二極體,白色端輸出不是 正極 嗎?
怎會是 負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流二極體,白色端輸出不是 正極 嗎?
怎會是 負極 ?

這是"認真"的嗎....

這區好像不是 打屁聊天...

"母湯安捏 也教壞囝仔大小"...
不知道的真會誤解的說...

請參考網路資料或7# 仙蒂姐 的提供連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流二極體,白色端輸出不是 正極 嗎?
怎會是 負極 ?

依ㄚ三哥的功力,這句話是不是有甚麼含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ㄚ三哥的功力,這句話是不是有甚麼含意?

會不會是量測探針擺的位置(二極體NG/Ok?)

网友:
二極體畫線的那端是對二極體本身而言陰極(N),但一般在整流用途上它是與電路的電源正極接在一起的,所以 "往往" 會被誤認為是正極 (或陽極)。

電容器的正極都是接在電源正極,依此類推就變成這樣了。

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曾經犯過相同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