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東元除濕機MD1210RW 故障

楼主(2020-01-21):
各位大大新年快樂~

東元除濕機100年出產
此機狀況是..
1.插電就開始送風
2.按鍵無反應(按鍵是正常的)
3.拔掉操控基板風扇就會停.
4.操控版插頭5V直接送電給風扇..是正常運轉
5.操控版插頭5V直接送電給壓縮機..正常運轉
我懷疑是這顆主IC故障....
在露天有看到同型號IC .但是無程式.....
在此PO文希望大大們給予指導.或著有拆機良品願意出售~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0&size=300x300&key=75461ad1e51817a9&nocache=yes&type=fixnone

操控面板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1&size=300x300&key=12e85f860b6f074c&nocache=yes&type=fixnone

規格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2&size=300x300&key=9989ed7ac521f6c4&nocache=yes&type=fixnone

操控基板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3&size=300x300&key=b904ba9946a120fd&nocache=yes&type=fixnone

基板背面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4&size=300x300&key=8e210cc1fc689cc1&nocache=yes&type=fixnone

主控IC SN8P2613PB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5&size=300x300&key=5fcaa4a820005cd3&nocache=yes&type=fixnone

不經過操控版.直接運轉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676&size=300x300&key=7649f1d61d09ae8a&nocache=yes&type=fixnone

网友A:
東元維修站問問。

网友B:
  喔喔! wish 君從後方冒出來了.

  貼圖教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東元維修站問問。

大大你好...問過東元服務站.單買基板價格不便宜....
物主說看能不能用修的或者更換拆機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喔喔! wish 君從後方冒出來了.

  貼圖教學.

大大你好...下次改進~謝謝!

网友C:
電路板 圖五
下方是不是有二條線路被腐蝕
應該是啟動 壓縮機或者風扇
可能跟 5V 線路導通了
可以清潔看看

順便電容換一換
另一塊也換一換

按鍵量一下電壓
不夠電壓也換一換

网友D:
我感覺是開機按鍵的那個SWITCH故障 所以你沒辦法按其他功能
這個看來不難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覺是開機按鍵的那個SWITCH故障 所以你沒辦法按其他功能

這個看來不難修理 ...

你好..兩顆按鍵開關都有解下來測試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路板 圖五
下方是不是有二條線路被腐蝕
應該是啟動 壓縮機或者風扇

你好..銅箔電路都是正常的.

网友E:
MCU資料,請您照表操課檢查該有的訊號是否出現

楼主:
引用 网友E:
MCU資料,請您照表操課檢查該有的訊號是否出現

大大你好..謝謝你提供資料.
小弟才疏學淺.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銅箔電路都是正常的.

紅圈處有確定刮除乾淨檢查過了嗎?
腐蝕很嚴重,清潔乾淨重新拉跳線

网友G:
好眼熟的板子……印象中跟去年修過另一牌的,外觀一樣。但不是東元的。

經手兩次,都是 MCU 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眼熟的板子……印象中跟去年修過另一牌的,外觀一樣。但不是東元的。

經手兩次,都是 MCU 掛掉……

你好..請問如何處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紅圈處有確定刮除乾淨檢查過了嗎?
腐蝕很嚴重,清潔乾淨重新拉跳線

你好..那只是贓而已..

网友:
IC 掛掉就自己寫個ARDUINO版的, 改一下硬體.
從此不煩惱程式的坑

网友H:
0. 把控制面板插頭插好,再將電路板鎖回固定。 曾遇過回裝時沒插好,上電時風扇就轉。
1.控制面板插頭的第2腳與第3腳好像控制壓縮機與風扇起動的繼電器,Hi時,S8050讓繼電器激磁,起動相應的馬達。
2. 要不要先退出這兩PIN. 插回插頭,測試將110V插頭插上瞬間,正常控制面板會先閃LED燈與發出滴滴聲。
    如果有IC應是好的.
3.補幾張圖

网友G:
這台是專供貼牌使用的機器,三線以降的家電廠基本應該都找得到這款。相對應的型號就請自己找找了,然後去服務站買片基板回來換。

東元能直接拿到基板的話那就最省事,若是修到大同的就沒辦法才需要問。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是專供貼牌使用的機器,三線以降的家電廠基本應該都找得到這款。相對應的型號就請自己找找了,然後去服 ...

大大你好...了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H:
0. 把控制面板插頭插好,再將電路板鎖回固定。 曾遇過回裝時沒插好,上電時風扇就轉。
1.控制面板插頭的第2 ...

上電110V時基板電源燈不亮 蜂鳴器不響.卻亮了"連續除濕及低濕"指示燈.....

网友I:
這台應該是溫濕度感應器壞了,在冷排上面4pin排線連接處,看是否受潮腐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這台應該是溫濕度感應器壞了,在冷排上面4pin排線連接處,看是否受潮腐蝕了 ...

大大你好..濕度感應器是正常的~

网友J:
我找不到基板時,就買一塊冷氣萬用基板去處理

楼主(2020-02-28):
引用 网友J:
我找不到基板時,就買一塊冷氣萬用基板去處理

感謝分享...謝謝你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