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JVC J65D更換主機板後畫面上下顛倒及模糊

楼主(2020-01-21):
前不久接HDMI把J65D的主機板給燒壞了,無法開機,自行拍賣購入JVC 48吋相同料號的主機板換上,可以正常開機,但畫面上下顛倒及文字有點模糊,本以為可能是邏輯板也有燒壞,不過爬了一些文有提到,相同料號的主機板是有可能使用在不同的電視型號,所以我的情況是不是可以寫入J65D的資料就可以正常? 還是邏輯板故障比較有可能?

若是前者,有可能找得到 J65D 的正確資料寫入嗎? 還是想辦法買一塊J65D的主機板比較直接?希望各位大大能不吝指點迷津,謝謝。

另外我發現新買的主機板上面多了一顆電容,之前爬文有看到LG電視的上下顛倒是透過一顆電容來切換的,不曉得可不可以如法泡製?

楼主:
剪掉電容測試失敗,再次對照新舊主機板,雖然大部分都相同,但還是有幾個小地方不同,如幾個圓圓的上面標100,在舊的主機板上則是寫150,不確定這是什麼,看來再想辦法弄張專用的主機板好了。

网友:
移植FIRMWARE , 猜的 不負責!!

网友:
通常都是要刷舊主板上面的韌體,如果沒有刷韌體工具的話

如上一樓所示,直接對換

楼主:
請教一下,這四顆圓圓的上邊標示100,這是什麼東西? 舊版65吋的標150,新的48吋上標示100,靠近USB插口,是不是和USB功能有關? 不換是不是也不影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這四顆圓圓的上邊標示100,這是什麼東西? 舊版65吋的標150,新的48吋上標示100,靠近USB插口 ...

那叫電感,

靠近USB插口 ??  確定嗎?
  如果插口是接喇叭, 電路是 D 類放大器 全橋驅動喇叭
https://www.digikey.hk/zh/articl ... -class-d-amplifiers

無基礎不行就交給專業  以免DIY搞到專業的也不能收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叫電感,
靠近USB插口 ??  確定嗎?

您說對了,我仔細看了一下,確實不是USB,白色接頭是接其他機板的線材(電源?)。

被電視搞得好煩,連USB都會看錯.....

話說這塊主機板還真難買,想買都得碰運氣。

网友:
如3樓的SIMON1016大大說的~
資料IC原本J65D的換過去J48D就好了~
前提是原本J65D的資料IC沒有壞掉~

网友B:
賽門老師已經指引方向了,為何不試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賽門老師已經指引方向了,為何不試試呢?

當然有要試試,不過,我的焊接能力不太行,不敢自己來,周遭又沒人懂焊接,還在四處找人幫忙。

本來有找到一家修電視的,他是說可以幫忙將48吋的改65吋可用,收1200,不過後來說要整台電視搬過去才能測試,這麼大台車載不下啊,或是繼續要求對方帶板子過去幫忙直接改,但我後果自負,但就怕資料IC壞掉,仍有一點點風險。

拍賣有另一賣家賣65D專用的拆機良品2000,不過2000對這台殘值不高的電視來說,風險大了一點,殺價中。

昨晚到今天也開始把烙鐵重新拿出來練習焊接及解焊,看能不能練習到敢去移動IC。

我是滿想自己弄的,不過依過去拆機焊接的經驗,失敗居多,除非真沒辦法,那就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网友C:
重點是有模糊! 既然不熟焊接... 怎不買完全相同的主機板換?? 沒屋頂有1 個在賣 2000, 1個在修 1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然有要試試,不過,我的焊接能力不太行,不敢自己來,周遭又沒人懂焊接,還在四處找人幫忙。

本來有找 ...

同鄉~很近
把2片主機板都帶來我幫你換US4記憶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點是有模糊! 既然不熟焊接... 怎不買完全相同的主機板換?? 沒屋頂有1 個在賣 2000, 1個在修 1800.

唉~都怪自己想省錢,我買48吋的主機板才1170,至於維修,原來的主機板目視就已經燒毀了,我想,維修也不太可能了。至於2000那塊,這款的主機板還真的滿難找的。

就怪自己沒想到相同料號的主機板也會有使用在不同型號電視的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都怪自己想省錢,我買48吋的主機板才1170,至於維修,原來的主機板目視就已經燒毀了,我想,維修也不 ...

反正都買了 那就.... 玩玩 工程模式 看有沒有選項可以弄弄

JVC
選擇按 SLEEP TIMER 出現 SLEEP TIMER ... MIN 的畫面.
同時按遙控器上的 DISPLAY 和 VIDEO STATUS 鍵進入 SERVIC MODE

退出方式 - 按遙控器上的 EXIT 鍵退出 SERVICE MODE

楼主:
真的無法形容現在的心情,下午把新舊兩塊主機板拿去給Wet大大對調韌體IC,結果如下

真的是太爽了,就和中樂透一樣爽,感謝賽門大大、楊大俠、fireway、wooden、DELTAMAX的熱心指導,另外就是感謝Wet大大的無私熱心協助,讓一口氣燒掉電視、擴大機及兩台點歌機的我一掃這多日來的陰霾,除了感謝還是感謝,專家就是專家,專業就是專業,一出手就能藥到病除,真的相當的感謝大家。

這下過年終於有電視可以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無法形容現在的心情,下午把新舊兩塊主機板拿去給Wet大大對調韌體IC,結果如下

這台可能是買車送的 市價還有2萬多 我不懂花個2000塊 對這台殘餘價值會划不來 這台在二手市場少說也有1萬元多 按比例價值肯定划得來啊 當然俺不知大大對價值觀如何看待 也許大大所得多吧  對兩萬多市價認為花一成就認為不值了  呵呵 以上為個人觀點 不認同就當放屁了 謝謝

楼主:
我這台不是買車送的,是直接去costco買的,購入價應該是兩萬五還是接近三萬我忘了。

這台的規格只有1080P,在二手應該是沒市場了,costco目前全新的TCL 4k 65吋也才21900,之前還特價16999,momo也有一台海爾的65吋4K只要一萬七,我想,應該不會有人花一萬買台過保也沒4K的65吋電視吧?

至於為何棄J65D賣2000的主機板卻選擇J48T較便宜的1170,一來無法確認是否只有主機板損壞,要預留購買邏輯板或電源板的費用,二來單純的認為既然是相同料號,網路上也查不到是否會不通用,自然就先買來試試。

若一開始就能確認花2000換主機板就能正常,我自然不會考慮就直接更換,但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下,總是希望盡量能控制預算,加上買拆機的板子,基本上是不退不換也無保固的,本身就帶有一點風險,另外我也不只燒掉電視而已,還有擴大機及點歌機,都有後續的費用在等著,能省一點是一點囉。

至於為何一定要修這台,為何不乾脆買新的,是因為明明感覺也不是壞到不能用,就整台報廢的話其實有點可惜也不環保,所以才想走維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