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LED吸頂燈安裝

楼主(2020-01-22):
去年淘了3盞LED吸頂燈。
我喜歡簡約款,像餅乾盒的造型,方的,圓的,都可以。
不喜歡一支支複雜形狀,例如最近常看到的分子燈。因為覺得容易卡灰塵。

陸陸續續,過了3個月,直到今天才全部裝好。
當時收到時,我就chicken out了。
內心OS:啊這種燈珠的LED燈,會不會容易壞呀?
那摸,要不要買E27燈頭的LED燈泡,比較好更換?我還真的買了一箱。

原本這個碗狀玻璃燈,就有3個E27燈座。

可是,我買的LED燈,最大這盞65cmx43cm,48W,我選了有遙控器款式耶~
嘻嘻嘻,價錢不到1k。先換這盞。換好了。

忘了說,我有把LED變壓器換一下位置。
本來的太角落了。天花板牆內電線,又硬又短。
電線孔本來也在角落,重新鑽過。
然後,盒子往天花板鑽洞鎖螺絲,電線插入那兩孔。

電線插入那兩孔,這個零件叫快接器(快速接線器)吧。
上星期裝了整棟透天的木百葉,客人居然跟我一樣淘寶買燈。
請我順便幫忙裝兩盞壁燈。
我說好啊~結果,沒有快接器,沒有快接器,沒有快接器>_<
我用美工刀辛苦的剝線,電火布猛纏,多搞掉30~40分鐘才好。

開燈。刻意降低曝光值,才看得到一顆一顆亮著的燈珠。

有一塊白色塑膠薄板,塞進框內,就完工了。

遙控器,可以開關,白漸變到黃,強弱調整。

第二趴,圓形,直徑50cm,36W,三色變光。
不過,我在拆舊的燈罩時,發現舊燈是PHILIPS的,是PHILIPS的,是PHILIPS的。
那就洗乾淨,換上E27燈頭的LED燈泡,留任。

這下用不到了,擱置一兩個月,有一天,裝好了。

是的,就是裝在衣帽架頂端。
薄板蓋不住,那就不蓋了。

最小這趴,圓形,直徑40cm,24W,白光。

我底座都油漆好了,還換?
又擱置一個月。

有一天,層板內,間接照明不亮。

可能換一下啟動器,就OK了吧。

都什麼時代了,還用這種日光燈?拆了。

試接,會亮。

圓的又怎樣,拆燈條。

接好線,置入層板內。

點燈,明暗交界處,落差太明顯。

燈條位置移一下,有改善。

終於,3盞LED吸頂燈,我都用上了{n_022:}
餘料,下去領便當。

网友A:
燈條都是串連的
有辦法並聯嗎
因為這樣才不會故障了 然後後面的燈條都不亮
會很暗 而且如果沒時間處理可以慢慢修理

另外再補問一下
如果家裡面一到4層樓都換成LED燈會比較省電 省成本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條都是串連的
有辦法並聯嗎
因為這樣才不會故障了 然後後面的燈條都不亮

如果沒看錯...

同一條PCB中的LED是串聯...

不同條的PCB是並聯的
線路看起來是兩條線連過去
看似"串聯"實則是"並聯"...

---+---------------------------------------------------+----+-----------------
    +----|>|----|>|---...----|>|-----|>|----\               +---|>|---|>|---
                 第一組(條)LED                   |                   另一組(條)LE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條都是串連的
有辦法並聯嗎
因為這樣才不會故障了 然後後面的燈條都不亮

考倒師傅了~
我只會鑽洞鎖螺絲。接線,勉強可以。

要不然,提供第二趴的三段切換式變壓器圖片給大大參詳,看看是否可以指導小弟一二。
我看了半天,只悟出,每顆燈珠應該是1W。

网友:
引用 网友A:
燈條都是串連的
有辦法並聯嗎
因為這樣才不會故障了 然後後面的燈條都不亮

並聯的不太好
壞的燈珠有可能會燒起來

网友B:
獅大 請問一下燈珠條直接置於層板上,會不會因熱度而使得木板產生過熱問題而⋯??
尚未接觸到此方面之蠢問題。

网友:
我家用的,燈罩全不見了,眼睛不好,只有過年打掃才感覺,好醜呃,不過因為通風散熱好,很耐用,一向是壞掉不亮了,才會換新,遺傳觀念使然,實在很難改,幸好家中子女也沒覺得,全家到處是舊東西。

网友:
淘寶的Led燈通常虛報,要除2才是真正瓦數,另外散熱也是問題。

网友:
買一下全新的串接燈.有燈罩價格也不貴各種長短都有

网友:
新年好
燈條裝在原來日光燈座上也許可以改善照射範圍及散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獅大 請問一下燈珠條直接置於層板上,會不會因熱度而使得木板產生過熱問題而⋯??
尚未接觸到此方面之蠢問 ...

倒是沒考慮到發熱的問題。

衣架頂端那盞朝上的,我比較常開。
開了幾小時以後,我摸摸燈珠與鋁條。

燈珠被一層半透明塑膠材料封住,沒有感覺到熱度,這可以理解,塑膠導熱本來就不佳。
奇怪的是,鋁條我觸摸以後,也沒有感覺熱度有上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沒考慮到發熱的問題。

衣架頂端那盞朝上的,我比較常開。

那⋯真的有些奇怪。一般來說LED燈是靠鋁來散熱,觸摸起來應該會蠻燙手才對,或許是低W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