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有會員會看車載的旅行電腦意思嗎?

楼主(2020-01-22):
請問下圖紅框內顯示是什麼意思?

1. 左上是1小時油耗1.5公升嗎?
2. 右上是100/12.4=8,也就是油耗1公升可跑8公里?
3. 左下是跑了1124.1公里?
4. 右下是總共跑了42小時20分鐘?

网友A:
車子的說明書沒有說明嗎???

网友B:
車主手冊有寫, 那個解釋最準確. 3, 4 可能不對.

网友C:
左上~每小時1.5L升油
右上~每一百公里12.4升
左下~累積里程1124.1KM
右下~行駛了42:20:41秒

你進廠保養後可以歸零重設....就知道保養間距你開了多遠、開始了多少小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車子的說明書沒有說明嗎???

沒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車主手冊有寫, 那個解釋最準確. 3, 4 可能不對.

手冊沒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上~每小時1.5L升油
右上~每一百公里12.4升
左下~累積里程1124.1KM

100公里跑12.4公升就等同1公升可跑大約8公里,果然不是很省油,不過還是要跑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比較有參考價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100公里跑12.4公升就等同1公升可跑大約8公里,果然不是很省油,不過還是要跑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比較有參 ...

汽車省油分兩種~

A先天的:
例如引擎的排氣量、使用的科技程度、變速箱的種類等等這些技術規格會影響到先天油耗~

B後天的:
這就只能靠右腳控制,有些人開車本就愛深踩油門,即使前方遠處有擁擠還是這樣,一腳油門
一腳煞車哪裡會省油。有的人緩緩加速~~前方路況預期會慢下來就放油門慢慢溜過去,塞車時
等前方車走一段距離才跟上,免得速度剛起來又得剎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汽車省油分兩種~

A先天的:

我這種老頭子早已經脫離後天的開車習慣

网友D:
大致是這樣沒錯,3、4兩項可能是距上次保養紀錄,應該可以歸零。

油耗數據台灣習慣1公升可以跑多遠,而美國則是習慣開100 miles需要多少油料,螢幕上顯示12.4L/100km,換算大約是8km/L,有些進口車款在系統設定可以選擇要顯示哪一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致是這樣沒錯,3、4兩項可能是距上次保養紀錄,應該可以歸零。

油耗數據台灣習慣1公升可以跑多遠,而美 ...

如果第3樣是我想的這樣,那可能是有誤按到OK按鈕重置了,因為行駛公里數是在綠框內。

网友:
新車喔,問業務員

网友:
哪牌這麼懶惰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公里跑12.4公升就等同1公升可跑大約8公里,果然不是很省油,不過還是要跑一段比較長的時間才比較有參 ...

wish我以前租過,跑一天大概只有8.xKM/L,自己的freeca還比較省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種老頭子早已經脫離後天的開車習慣

那.....你換車好了~~~~換油電車...

慢速時....靠馬達跑,高速時靠引擎..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第3樣是我想的這樣,那可能是有誤按到OK按鈕重置了,因為行駛公里數是在綠框內。

應該是這樣~~~~這紀錄是幫你記住保養之後開了多少公里....

网友C:
對阿~~越貴的車應該越詳細

网友:
恭喜牽新車!
旅程資訊分別是:瞬間油耗、平均油耗、旅程距離與旅程時間。
瞬間油耗在沒踩油門時不準,能協助您如何省油開車,旅程距離與時間能夠讓你按 ok 自行歸零,例如加好油時或旅遊開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對阿~~越貴的車應該越詳細

商品有小缺失的話就需要補正
應該與價格脫鉤才合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商品有小缺失的話就需要補正
應該與價格脫鉤才合理

根據路邊消息指出~~~老大本來是想開去"請教"業代妹妹,可是學姊不准他去!

叫老大上網問問大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根據路邊消息指出~~~老大本來是想開去"請教"業代妹妹,可是學姊不准他去!

叫老大上網問問大家就好了.... ...

這理由充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根據路邊消息指出~~~老大本來是想開去"請教"業代妹妹,可是學姊不准他去!

叫老大上網問問大家就好了.... ...

不早點說,我們就不回覆,讓老大自己去問業代妹妹,剥奪了幸福時光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早點說,我們就不回覆,讓老大自己去問業代妹妹,剥奪了幸福時光

最近報紙有登~~~說.....某德系車商業代妹妹很......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