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洗碗機排水馬達50Hz 60Hz

楼主(2020-01-23):
前陣子在網上看到有人從淘寶買了一台Toshiba 14人份洗碗機回台可以正常使用,
於是後來我便買了一台同款的洗碗機回來。
沒想到解決了220V的電壓及進、排水問題後,發現洗碗機的排水量不正常導致底部會有積水問題
後來問了一些有同樣狀況的人後才知道,問題應該與排水馬達50Hz有關

不知道是否有大大可以告知該如何處理?
感謝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762&size=300x300&key=c34001c080b6485c&nocache=yes&type=fixnone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763&size=300x300&key=f7097ad7e73bda8c&nocache=yes&type=fixnone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764&size=300x300&key=eccf7062420925f0&nocache=yes&type=fixnone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image&aid=303765&size=300x300&key=a78826e74131a193&nocache=yes&type=fixnone

積水

積水

側邊

側邊

側邊

側邊

側邊

側邊

网友A:
直接買 110v 60hz 轉 220v 50hz 變壓器 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你要改 韌體 或 排水感應器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 110v 60hz 轉 220v 50hz 變壓器 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你要改 韌體 或 排水感應器位置. ...

謝謝,請問是升壓器的意思嗎?
如果是,洗碗機的功耗很大 (近1800W) 不適合用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 110v 60hz 轉 220v 50hz 變壓器 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你要改 韌體 或 排水感應器位置. ...

一台變頻器的價格,可以讓版主再買好幾台洗碗機...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已經不能改了...
抱歉, 我的粗心
下次會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不能改了...
抱歉, 我的粗心
下次會注意

圖上傳後  還要在已上傳區裡  點選圖將其插入編輯內容

可以去 站務中心版下 貼文練習區  練貼圖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買 110v 60hz 轉 220v 50hz 變壓器 就可以了. 不然就是你要改 韌體 或 排水感應器位置. ...

一般變壓器只能調電壓,頻率要用變頻器。

補充內容 (2020-1-23 06:45 PM):
以同電壓來說,馬達60HZ的轉速應該會比50HZ的快吧?會積水應該不是轉速不足的關係。

网友:
應該電壓低,抽水慢所以排水不良吧!

网友C:
一般的 50Hz 設計的馬達  餵它60Hz , 轉速上了20%    但是會失去ˋ扭力 降20%
遇上應用設計剛好餘裕小時   餵它60Hz 扭力不夠 就滑掉了 水抽不動

變頻器... 土豪作風
只能換以  60Hz 設計的抽水馬達  但不知市場有無零售
---------
失去ˋ扭力   有人或許不同意見  ...  但我懶得爭論這觀點
http://www.at-reducers.com/Inverter/?f=Torque-Converter-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 50Hz 設計的馬達  餵它60Hz , 轉速上了  但是會失去ˋ扭力
扭力不夠 就滑掉了 水抽不動

SIMON1016大說的是正確的,洗碗機排水馬達大多是用閉極式交流馬達,50hz馬達實際供應60hz時線圈組抗變大導致電流不足以致無法抽水,這問題只能更換60hz排水馬達,或是更換同廠牌馬達線圈。

mobile 01那邊常常看到類似問題,也都是更換馬達解決,也有商家專門做這種改裝生意。

洗碗機保護機制很多,沒在特定時間內進水完成會跳故障碼,排水太久還排不完也會跳故障碼,沒依照原始設計條件完成都會停止運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請問是升壓器的意思嗎?
如果是,洗碗機的功耗很大 (近1800W) 不適合用此法... ...

洗碗機的馬達 約 100~200W ! 是否只要改洗碗機馬達的供電就可以不用花太多錢!?

請先看看 馬達上的標示.

如下這種. 加上繼電器與變壓變頻器 供電就可以不用換馬達了.0.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 50Hz 設計的馬達  餵它60Hz , 轉速上了20%    但是會失去ˋ扭力 降20%
遇上應用設計剛好餘裕小時    ...

以前玩小賽車 在馬達上加 電容增加扭力 不知這樣是否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玩小賽車 在馬達上加 電容增加扭力 不知這樣是否有效?

那是 消除馬達的電磁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 50Hz 設計的馬達  餵它60Hz , 轉速上了20%    但是會失去ˋ扭力 降20%
遇上應用設計剛好餘裕小時    ...

我想應該也是扭力不足,馬達在運轉時有一種騎馬喀拉喀拉的聲音...

現在在想辦法怎樣把機子裡面的水排乾淨,因為我這種洗碗機是需要放倒,拆底板才可以看到馬達...

另外我這台是有渦流風乾燥的,但是我聽了洗完並沒有任何排風的聲音,洗完放在那邊很久上面架子依然是潮濕,
我在想除了馬達,搞不好連乾燥功能也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應該也是扭力不足,馬達在運轉時有一種騎馬喀拉喀拉的聲音...

排水方法:
1. 拿小杯子把水盛出來倒掉。
2. 把排水管放到地上攤平應該也流得出來(要看機內管路走向而定)。

有啟動電容那顆是循環噴水馬達,排水馬達較小顆,可以順著排水管追蹤進去,跟排水管連接在一起的才是排水馬達。

我開始接觸洗碗機也是放倒來修理,但這似乎並不正確,看原廠維修員都沒放倒,前後板拆開趴在地上修,才不會搞得地上都是水,就算排水正常還是會有一點殘存的水。

不能乾燥應該跟排水異常有關,控制電腦偵測到無法正常排水很可能停止往下行程。

ps:整個洗碗行程會經過好幾次進水、排水,第一次排水就異常了當然不會進行到烘乾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排水方法:
1. 拿小杯子把水盛出來倒掉。
2. 把排水管放到地上攤平應該也流得出來(要看機內管路走向而定) ...

感謝回覆

我確實是用小杯子把水盛出來倒掉,另外啟動行程(進水開關已關掉),待剛開始的排水階段完成後就關機這樣反覆做了3次,機體內水已剩很少但是還是摸得到有水更別提管路裡殘留的水,所以我也相信倒過來以後應該還是會漏不少水出來。
因為機器是放在廚房,所以水流出來我是不擔心,但是怕的是水流出來可能會流進機板等零件... 那事情就大條了

這是我買的第一台洗碗機,因此我也沒看過原廠師傅都是如何修理的,剛開始自力救濟硬拆時,有看過了正面與背面都是非常難拆的,正面左右兩邊各一顆大螺絲鎖非常緊,我很怕一個不小心被我弄滑牙,那就完了。而後面下部要拆的話,似乎要拆一堆,且機器的三邊都被隔熱(音)綿包著… 再加上看了youtube上有一家叫spareka的洗碗機廠商影片,它的排水馬達位置與我的是一樣(在底殼上),而他們演示的就是側倒,所以才想是不是依法泡製…
但是你所說的也正是我擔心的(我本身有在修大台噴墨印表機)… 側倒後機器裡面的水…

至於沒有執行乾燥則是整個洗碗行程應該是跑完了,因為機器是有排了最少3次的水並且最後還有逼逼聲在提示,更重要的是燈號並沒有閃爍跳code,而原廠的機器DM及客服都有說到 機器洗完後兩邊都會有側風協助排熱及乾燥,但是除了那3 4聲輕輕的逼逼聲以外,機器是沒有任何聲音的…
但是盡管如此,我還是希望ysc大大你說的是對的… 是我誤判才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我確實是用小杯子把水盛出來倒掉,另外啟動行程(進水開關已關掉),待剛開始的排水階段完成後就 ...

以我接觸過的洗碗機,把進水關掉是無法完成洗碗行程的,因為在預設的時間內無法完成進水,機器會判定是漏水或是沒水,會停止往下的行程運作,當然也不排除沒這項檢知設計。

各廠牌洗碗機設計都大同小異,側板與底板通常是固定不能拆的,大都是從前門板下方那片前板與機背下方那片後板拆開維修的,這兩片大概只有10幾公分高,大片的背板是跟機體整體的不能拆。

對了,關掉進水就算能騙過機器也不要貿然啟動,因為洗碗行程會把水加熱,若是沒水加熱器有可能過熱燒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我接觸過的洗碗機,把進水關掉是無法完成洗碗行程的,因為在預設的時間內無法完成進水,機器會判定是漏 ...

謝謝回覆

我的回文中所提到關掉進水後打開行程,其實只是為了要利用機器的排水馬達進一步把內部杯子舀不到的水(過濾網裡面)排出所做,不是為了別的目的。

我剛才有再去細看了機器的下前方及下後方,後方下面那片應該是沒辦法拆下才是,有一整塊黑塑膠無接縫的一直連到前面的最下方,而側邊可以看到前門板的開關機制是鎖在這塊塑膠板上的,而前門板下方與最下方黑色塑膠的中間則是一個鐵板,這鐵板我之前有嘗試拆過,螺絲鎖得非常非常非常緊... 拆不下來
我想這台機器應該是座落在黑色塑膠殼上,因此如果不從底殼拆的話,可能變成我要把機器四週有與下面黑色塑膠連接的零件全部卸下,然後整台機器搬出來... 那工程就很大了,我也擔心到時候會裝不回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我的回文中所提到關掉進水後打開行程,其實只是為了要利用機器的排水馬達進一步把內部杯子舀不 ...

看來您這台跟我遇過的結構差異很大,活動門板下方那片應該可以拆才對,背板看起來是不能拆,但左右兩側下方似乎可以摸到裡面。

如果組件是固定在底板,把洗碗機放倒或倒立幫助似乎也不大,因為底板也不能單獨拆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來您這台跟我遇過的結構差異很大,活動門板下方那片應該可以拆才對,背板看起來是不能拆,但左右兩側下 ...

謝謝回覆

前門板下方那片金屬實在拆不動,咬的很緊,且太過暴力很怕會滑牙
而兩側下方與機器底殼似乎一樣意思?
這是我說過在 youtube 上,排水馬達位置跟我這台很接近的拆換視頻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

我的回文中所提到關掉進水後打開行程,其實只是為了要利用機器的排水馬達進一步把內部杯子舀不 ...

這圖排水管下垂, 能不能去除積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圖排水管下垂, 能不能去除積水?

不行喔,排水馬達應該是有一個電磁閥。

网友F:
排水馬達是抽水還是單純一個電磁閥呢
依照上面描述 說的應該是抽水馬達吧 如果再不改馬達的前提下
是否有考慮額外裝一個小抽水馬達(220v,50HZ) 並接到原馬達處的繼電器
這樣改機不知可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排水馬達是抽水還是單純一個電磁閥呢
依照上面描述 說的應該是抽水馬達吧 如果再不改馬達的前提下
是否有考 ...

謝謝回覆

整個排水汞似乎是跟洗碗機下方的排水道連在一起 (看了塑膠部份,沒有發現有分接的地方),因此我只有把馬達部份拆了出來

只要能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可以考慮、接受的,只是就怕自己理解能力不夠,不會改...

网友:
找看看bosh的,改進出管看看

楼主(2020-02-24):
總算在網拍上找到了220v 60Hz的排水汞,想請教各位 這是交流電,而排水汞上也沒有標示水、火線,是否可以直接接上就好呢? 謝謝

To : yiy123大大
謝謝,找了幾天沒找到可以使用的規格,又剛好看到這顆排水汞,所以我就直接就近先買來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總算在網拍上找到了220v 60Hz的排水汞,想請教各位 這是交流電,而排水汞上也沒有標示水、火線,是否可以直 ...

台灣的 220V 2 條 都是火線~

對 中性線 是 110V ~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台灣的 220V 2 條 都是火線~

對 中性線 是 110V ~

不管是原來的還是買來的,都只有兩個接頭,也都沒有標示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管是原來的還是買來的,都只有兩個接頭,也都沒有標示

所以說接上去就對了~

台灣的是 110V  0  110V   V接法 ~

220V 就是 2個 110V 110V 所以没分火線 地線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以說接上去就對了~

台灣的是 110V  0  110V   V接法 ~

有的,問題已經解決了

謝謝所有曾提供建議的大大們,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