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體] 18650行動電源推薦

楼主(2020-01-23):
請問目前市面上18650行動電源有推薦的嗎? 買過AiLi、TOMO的四節產品都不怎樣,一堆問題,不知道還有其他選擇嗎?

网友:
我一直以為這類不含電池的行動電源,
品質決定於自行外購的電池芯,
難道說電路品質也一堆問題嗎?

网友:
一堆問題是指?充電慢?輸出電流不足?

我看這兩款也是大陸品牌,大陸做的行動電源盒我是有買過幾款,柒電、沒掛牌的8節行動電源盒

我電池都用筆電拆出來的

狼大的開箱文,小米行動電源都是用 TI 德儀充放電IC
https://wolflsi.pixnet.net/blog/post/59466163
https://wolflsi.pixnet.net/blog/post/59311114

這類盒子都是用大陸自家生產的充放電IC,我常看到的是 英集芯-INJOINIC (可能成本較低)

有 QC3.0 功能也是用這家的,紅圈

大廠的充放IC,跟陸製的充放IC,雖然規格一樣,在性能上或許有差異吧?

网友:
這款八節不用百五雙in充雙LED卻關不掉!

网友:
之前跟學姐買的柒電五節18650行動電源很好用,它的電池要另外裝,充電速度超快,還可以調整輸出電壓,正面有超大的七段顯示器,輸出電壓、電流可以輪流顯示。

我曾同時充兩支手機,一孔輸出5v 2.4a,另一孔 1.4a,在那個沒有9v、12v快充的年代,算是超級快了。

缺點是不耐摔,一摔就解體,還有18650一次要裝五顆一樣的,不然18650會短命,因為它回充也是超快的。

网友:
推薦小米的行動電源 好用

网友:
有牌子的18650行動電源,我愛用小米和Amkor,
另外最近覺得方便的是用鋰聚合物的,拆開可以自己換上手機用的鋰電池,電池續航力就變好了

楼主(2020-03-14):
抱歉,在此統一回覆各位大大。
ALi充電時會嚴重發燙,質疑有安全性問題。TOYO的看似不錯,四顆獨立充電,但是電流輸出能力十分差,頂多1A多一些些,根本不可能同時充兩台,充小米6也有問題,會一直啟動關閉無限循環,換過線也一樣。另外這台的充電簡直龜速到不行,四顆18650 3000mah可能要充到明天才充完,旅遊上很不方便。有考慮小米行動電源,但是聽人說後來的品質很差,不是膨脹就是故障。

网友:
網拍購買可換式行動電源盒

cell改換Laptop的電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