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問一個基本的電阻問題

楼主(2020-01-23):
各位前輩不好意思,在下是電路小白,最近在照抄一台音響放大電路。
但碰到一個問題,250V的電進到兩個33k的電阻,其中一顆出去那一端量到200v,但另一顆量同一個點卻一樣是250v。

本來以為是電阻壞掉了,但拿電錶在板子上量卻又還是量得兩顆都是33k。
請問各位前輩,有哪裡需要注意的嗎?

网友:
問題在2顆33K電阻下半部連接的元件(負載)不同.

楼主:
但在下抄的那台成品,去量的話兩顆過電阻的地方是190v。
所以摸不著頭腦@@

因為是左右聲道,所以兩邊的電路是對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在下抄的那台成品,去量的話兩顆過電阻的地方是190v。
所以摸不著頭腦@@

量到250V那邊的連接電路有異常.

网友:
電路我較不懂,但是對稱的東西,沒負載會漂浮,誤差更大,應該負載量測才準,個人意見。

楼主:
了解,在下晚上再仔細測一次,順便把各個節點也再檢查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沒接真空管直接測呀

楼主:
有接哦,經前輩們指導,已經將所有電路再檢查過了。
果然在一邊聲道的一個零件有故障,導致沒有負載,所以才會量到250v。
更換零件後已經兩邊量到同樣190v了,多謝各位前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