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水器母火點不著

楼主(2020-01-23):
問題:
開水有點火搭搭聲(大約1秒至少5次,算正常吧?),看得見點火針跳火到母火嘴,但就是點不起來

對著母火嘴吹一口氣,母火就點起來了(母火嘴有出現火舌),火排也跟著點燃,關水再開(10秒內)很好點火,再久就點不著

以上請教各位坂大是啥問題

网友:
可能是熱水器"母火上芯"或"壓差盤"的問題。

网友:
方便的話拍個照片

檢查看看點火棒旁邊的母火瓦斯有沒有出來, 有時後那個小管子裡面會卡東西...

网友:
母火管,用細針通一通。
點火針,細砂紙磨一磨。

楼主:
補充:母火瓦斯管,母火芯有拆下來,對著一端吹氣另一邊明顯有風出來
點火針也有跳火到母火嘴,點不起來,對著母火嘴吹口氣就點起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母火瓦斯管,母火芯有拆下來,對著一端吹氣另一邊明顯有風出來
點火針也有跳火到母火嘴,點不起來, ...

魔鬼藏在細節裡、
沒圖沒真相、
還是請人修理。

楼主:
補充:內部配置如圖

网友:
母火盤太高了

网友:
可能換點火針等動到相對位置,照原來鎖痕鎖好,
瓦斯管及管束也要換新以維安全

网友:
母火盤太高+1,
有圖不是就有解了嗎?
因為口述往往會少說了、
你做了那些動作。

网友:
調整母火盤或點火針位置,跳火要跳到母火盤瓦斯出口旁

网友A:
參考案例,有母火,偶爾可點燃,也換過瓦斯壓力盤,最後大拆發現小小強掛在這裡面,挖出後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參考案例,有母火,偶爾可點燃,也換過瓦斯壓力盤,最後大拆發現小小強掛在這裡面,挖出後正常。 ...

我還遇過蜘蛛侵入此母火導管,建議拆下通一通清洗濾網,後裝回調一下混合比。

网友:
小強,蜘蛛,還有沒有壁虎,3缺一再來一隻湊一桌

楼主:
多謝各位坂大,母火盤調降即可。

网友:
謝謝經驗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