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如何迅速找出電源回路上的短路元件

楼主(2020-01-25):
1.在越來越多的表貼元件產品出現後,因其元件尺寸越縮越小,尤其是電容器最容易出現短路現象,像是如手機的電路板,其各式零件密密如麻,要找出短路元件更是困難重重,但影片中教導了我們如何快速找出短路元件,實是造福了眾多的維修人員.趕緊拿好板凳細細欣賞作者的技術吧.
2.原理:利用低壓(1-1.5VDC,大電流)分別加至各主要的Vcc上,觀察利用松香煙燻元件後是否有異常變色.˙

网友:
真的高招~值得買幾盒松香來使用。

這比起用手、熱像儀來得準確省錢。

短路機不便宜,而其精度只是大方向而已。

常看到找短路的方式是透過使用冷卻劑、petro。

楼主:
1.相關資料或產品,可網路搜尋short killer(若將之翻作 短路殺手/剋星,不知是否洽當?)
2.此法為電源施壓法,若用在各別元器件,視需要建議將電源調降至0.4V附近,此乃因若元件為Zener時,可避免將之無意燒毀.

网友:
引用 楼主:
1.相關資料或產品,可網路搜尋short killer(若將之翻作 短路殺手/剋星,不知是否洽當?)
2.此法為電源施壓法, ...

我找到幾個示範影片,看完還在納悶與可調電供有何差別?

反向思考short killer直接讓短路元件燒毀的確蠻合理的。

在維修手機PCB上很實用,尤其是鄰近BGA元件,要解焊短路電容吹下去可能受到影響。

有燒毀痕跡通常容易修理,一般電子產品RMA通常會被拒修、工廠量產階段PCB燒毀PAD的話,一般直接就報廢了。
(有時候真覺得可惜!)

网友A:
請問ciko.ciko老師!
用低壓1-1.5V或0.4V電流要多大才夠,我試我的ET變壓電供,1.5V才能到160MA(自己DIY)另台210MA(TOPWARD 6303A),0.4V更是小到不像話,這樣夠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ciko.ciko老師!
用低壓1-1.5V或0.4V電流要多大才夠,我試我的ET變壓電供,1.5V才能到160MA(自己DIY)另 ...

1.首先要考慮的是類似短路的元件,其本身的短路程度,因為流過它的電流需足夠大到令其達一定的發熱程度.
2.所以,若元件短路程度為10m歐姆,要令其發熱,試想需多大的電流?若短路程度為1歐姆,則令其發熱的電流,又需多少?
3.所以低壓的測試法,較適合短路元件的阻值低至毫歐姆等級,高於0.1歐姆的元件在低壓情形下,較難以產生足夠的熱量.
4.因此網路上的short killer電源,有的達20A至30A,而你手邊的電源若只有3A,試想它的測試範圍為何?
5.故推算你測試的線圈直流阻抗,已接近10歐姆,並無法產生足夠的電流及熱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首先要考慮的是類似短路的元件,其本身的短路程度,因為流過它的電流需足夠大到令其達一定的發熱程度.
2. ...

0.4V要達到20A,請問要用哪種模式電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0.4V要達到20A,請問要用哪種模式電供?

1.請參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scene=taobao_shop
2.這是無意間發現的產品,剛開始並不甚了解它有何特殊用途,直至看到youtube的應用,才有了初步了解,至於電流大小的選擇,是在看了大大的詢問,方才想到我用這樣的解釋方式,應可有合理的釋疑.

网友:
低壓 達20A至30A,  或許該研究一下 報廢主板顯卡 CPU/GPU 供電

補:
我忘了 主板顯卡 CPU/GPU 供電電路控制器有額外通訊協定
不過 基本上是利用多相同步降壓型供電(每相一組 UP/DOWN MOS 儲能電感, 來一起分擔高電流)

网友:
這個方法我用了十幾年了,
我是用固緯GPC-3030可調電源供應器,
修理的機器的輸入電源以12V為主,
低電壓調到約3~5V,電流約0.5~1A,
但是觀測方式是用紅外線攝影機來找出短路元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請參考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312a.7700824.w5003-22018091267.8.303221707EYwwU&id=6 ...

利用點焊機的變壓模式,應可做到低電壓大電流,只是不知有過電流-而損害零件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點焊機的變壓模式,應可做到低電壓大電流,只是不知有過電流-而損害零件的問題嗎?

1.一般的元件在低壓順偏時,並不會有過電流問題.
2.這正如一個額定負載,並不會在同等電壓下,隨這不同容量電源.而有所不同.

网友:
看來用超級電容也可以幹一點short killer的事了.....

本來在想要不要買一個short killer....好像也不一定要買.....

經大家的討論......看來只是偶而用用的話,超級電容或許也能把短路的地方[幹掉]......

(說不定還會炸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1.一般的元件在低壓順偏時,並不會有過電流問題.
2.這正如一個額定負載,並不會在同等電壓下,隨這不同容量 ...

謝謝老師解惑,我是想在環形變壓器,加個粗線圈試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利用點焊機的變壓模式,應可做到低電壓大電流,只是不知有過電流-而損害零件的問題嗎?

有時候電壓會低到 0.4V 或 0.5V ..... 我想,點焊機的機構能不能適用還得討論討論.....

网友B:
電流太大燒斷就沒戲唱了,
還是用較小電流讓短路元件發熱而不要燒斷比較適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流太大燒斷就沒戲唱了,
還是用較小電流讓短路元件發熱而不要燒斷比較適合.

[short killer]最大可以提供20~30A........這表示有時候電流就是要這麼大........

要是電流不用大的話,用可調電供就可以了.....如果可調電供不行,那再讓超級電容上場.......

不買有不買的辦法,總比不買就沒辦法要強一些.......

网友D:
10多年前一個案子,客戶的筆電設計在開機時,碰到機器一直開不過去,後來我們介入調查,發現系統在該點vga的時後 pci bus 上沒有任何 vga device存在。然後硬體工程師去檢查時發現 vga pci 的控制信號其中2條畫反了。
他們其中一個工程師就拿一般電源(30v/3a的)把這2條線銲上直接上電,試著去燒斷中間層的走線,10塊只成功一塊。

ps:
*開機是指剛設計好並打版出來時,bios端會幫助做一個開機rom,並幫助使其開機到 windows 去。
*以前時代開機不一定順,開的了機也不一定不會當。
*開不了機的時後,所有硬體工程師與他們的頭都會來追你想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多年前一個案子,客戶的筆電設計在開機時,碰到機器一直開不過去,後來我們介入調查,發現系統在該點vga ...

1.線路接反並不一定會產生低阻抗,或產生足夠的熱量將該回路擊穿,此法特別適用於回路上已有異常的低阻抗元件尋找或擊穿用途.
2.產品在規畫初期出了問題,軟體與硬體工程師多會先說是對方出了問題,然而此例卻是layout出了問題,顯然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出錯地方,此時資深人員應該最能體會.

网友:
引用 楼主:
1.線路接反並不一定會產生低阻抗,或產生足夠的熱量將該回路擊穿,此法特別適用於回路上已有異常的低阻抗元 ...

報告老師,那個案子純粹是利用短路能量特性去燒斷內層走線,因為走線2頭都為 BGA 封裝,且並沒有任何線外走而無法用刀片割斷。當時要那樣做時需把 VGA 與北橋都拆下來才能由這兩端加壓。
那時後還沒有官方的參考電路與官方的人員幫忙檢視他們的設計,廠商通常也是多組人馬同步開案,體質不良的設計在中途就會被喊卡。現在官方參考電路完備,加上晶片廠要求廠商統一做自己的公版,由統一窗口服務這組包含完整第3方晶片的設計,才更穩定加快了產品開發。
那時的高速並行信號太多,容易出錯,與現在差動信號對(pci-e)不同。且板上最少有3組人馬同時設計(電源一組,主板一組,layout是另外請人畫),開機都像是在打仗一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short killer]最大可以提供20~30A........這表示有時候電流就是要這麼大........

要是電流不用大的話, ...

想了好幾天,應該很可行,想把超級電容另外組成,0.4-1.5V充電,完成再使用,也是一種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