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IH變頻觸控式電磁爐(SR-1699T) 電路圖請益 ...

楼主(2020-01-26):
  因 PCB 板上的 R26 電子元件燒焦不知規格請益大大們 ......

  圖1.2 型號 :

  圖3.4 拆開內部

  圖5.6 PCB板燒焦元件R181K電阻, >>> R26 <<< 不詳規格 ???

  圖7 : 功率管 H20R1203 IGBT 燒壞掉

  圖8 : 橋式整流直接上AC110V電壓檢查 Ok!!!

楼主:
  對變頻的 ...

网友A:
R26 位置就串在IGBT 閘極 到 Q2/Q8 PUSHPULL 8550 8050,
通常就數十Ω  建議10~22Ω  1/2W
這位置 跟 POWER MOSFET 閘極串連電阻  同樣

IGBT 及  閘極串連電阻  燒了 , 也看一下  PUSHPULL Q2/Q8  8550 8050,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ih=625&biw=1366

補充內容 (2020-1-27 02:32 PM):
示意電路圖參考用非原廠, 請參閱9#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6 位置就串在IGBT 閘極 到 Q2/Q8 PUSHPULL 8550 8050,
通常就數十Ω  建議10~22Ω  1/2W
這位置 跟 POWE ...

  回SIMON1016大大 ...

本人正值班中,明天回家再檢查Q2/Q8 PUSHPULL 8550 8050 看看,感恩謝謝了 !

网友B:
Q8要量一下,可能是禍首 …

楼主:
引用 网友B:
Q8要量一下,可能是禍首 …

  感恩 !!!明天再檢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6 位置就串在IGBT 閘極 到 Q2/Q8 PUSHPULL 8550 8050,
通常就數十Ω  建議10~22Ω  1/2W
這位置 跟 POWE ...

請問SIMON1016大 :

R26 位置所用的1/2W 10~22Ω電阻是該用碳膜電阻,還是氧化膜電阻呢?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SIMON1016大 :

R26 位置所用的1/2W 10~22Ω電阻是該用碳膜電阻,還是氧化膜電阻呢? 謝謝!!! ...

碳膜電阻

-------------
補一下網路上抓的原圖

以及修改後給需要的參考

楼主:
了解!感恩,謝謝...

備料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R26 位置就串在IGBT 閘極 到 Q2/Q8 PUSHPULL 8550 8050,
通常就數十Ω  建議10~22Ω  1/2W
這位置 跟 POWE ...

  回SIMON1016大大和lijm大大 :

  Q6/Q2/Q8 PUSHPULL 8050 8050 8550 NPN三極管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SIMON1016大大和lijm大大 :

  Q6/Q2/Q8 PUSHPULL 8050 8050 8550 NPN三極管都正常.

喔嘿 加油   看看會不會再爆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嘿 加油   看看會不會再爆爆

前輩的敎導不會給您漏氣!

請大大們等待好佳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喔嘿 加油   看看會不會再爆爆

  回報備料已購到,IGBT H20R1203, 1/2W 10Ω碳膜電阻, 1/2W10k碳膜電阻 ...

  裝上開機檢測有嗶一聲,電源指示橙亮紅亮.嘿!没前輩所言-爆爆-好險 ...

  但之後就"嗶"聲叫個不停,斷斷續續加熱個不停,用功率表測量328v 451v526v來回一直跑動.

  請敎前輩這個IC位置 DIP-16 芯片是不是有問題 ???

  附圖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報備料已購到,IGBT H20R1203, 1/2W 10Ω碳膜電阻, 1/2W10k碳膜電阻 ...

  裝上開機檢測有嗶一聲,電 ...

1# 倒數第二張圖 R18...
R18  不是印著  1 k  嗎?    你將它  換成1/2W10k碳膜電阻 ?

网友:
有幾個猜測  爐盤線圈諧振電容  的高壓 由 IGBT C極  R18 串 R14  送入 小信號控制區   估計是高壓檢測
有鍋無鍋  導磁使爐盤線圈電感量變化  LC諧振高壓會變   R18過大 高壓檢測信號不足  系統會亂補吧

不然 你懷得檢查 電容 (若是你有 電容表)
1. 爐盤線圈諧振電容  ....並在四角螺柱 OUT1/OUT2
2. 濾波電容 .... 5uF 400V 那顆
3. R26 10 Ω 改 47 Ω

1.2. 是常見故障
3.    也許太小 閘極震盪了

資料不足沒再多的想法了

懷疑IC 或 懷疑神馬 先量電源再說

[轉貼]看圖學會電磁爐故障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67482-1-1.html

補充內容 (2020-1-28 04:28 PM):
上述 R18 看錯, 不是串 R14  不是高壓(檢鍋)檢測...
詳見後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倒數第二張圖 R18...
R18  不是印著  1 k  嗎?    你將它  換成1/2W10k碳膜電阻 ?  ...

  請問 : R18位置碳膜電阻換成1.2K 棕紅紅的可行嗎 ? 謝謝 !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 : R18位置碳膜電阻換成1.2K 棕紅紅的可行嗎 ? 謝謝 !

1.2k並聯6k就成1k了啊!

网友:
1.2k並聯 10K  = 1.07 K  這樣比較有機會

网友:
上述(16#) R18 看錯, 不是串 R14  不是高壓(檢鍋)檢測...

仔細細看了一下 R18 是 橋式整流器 負極前 跳線端拉出    經R18 到角落的VR
應該是檢測那端跳線到負極電壓   檢測總電流(整機功率)  VR成為調整總功率保護設定點

跳線端 有明顯燒板痕跡   此端仔細清潔重焊   請勿任意更換
檢視倒數第二張照   該跳線 PCB編號  似乎有 R 字開頭零件編號  很可能是檢電流電阻用途

大概是此焊點 除線瑕疵 引發慘案   但是...
也有可能是 IGBT 短路  造成過電流燒壞此點

如果修好了    R18 臨時並聯   還是找機會 回歸正確阻值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努力研究中 ...

楼主:
  回痞酷大大們 : 一連上了多天班今終於有空再把電磁爐PCB板拿出來研究 ...

  如SIMON1016大大所言先測量各電源再說 !

如圖 :

网友A:
黃色是你該依原PCB 補的銅箔電路

紅色是你 自作主張補的 ... 要 取 消 ,
總電流取樣電阻跳線(下圖 R印字不清楚) 被你亂接導致  R18 取樣失效
我20# 說的 再講一次 跳線端 有明顯燒板痕跡   此端仔細清潔重焊   請勿任意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黃色是你該依原PCB 補的銅箔電路

紅色是你 自作主張補的 ...  要 取 消  ,

   回SIMON1016大:

  這樣子的改法可以嗎?

网友:
額頭青筋跳了跳
那隻跳線是特殊地   請勿任意更換   =>  原跳線 請裝在原位置

另外 銅箔燒斷的地方 你補對了

楼主:
  請問痞酷大大們:IC1 DIP-16芯片的第七脚位無電壓輸出是否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