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V46N100跟V32H110 都是插電亮藍燈 沒反應

楼主(2020-01-27):
各位高手好 小弟目前家中兩台大同電視 都遇到同個狀況
V46N100跟V32H110 都是插電亮藍燈,沒反應,大概拔掉靜置大概一個多月,重新上電又正常,會從藍燈轉為待機紅燈
但通常隔天就又變成保持藍燈 遙控器操作都無反應 也無影無聲
爬google文章,了解到可能是開機程序沒完成,所以卡在藍燈,或是我該往主機板還是電路板去做更換呢?怕網購二手的拆機品搞錯方向
但找不到V49N100跟V32H110的程序,請問有大大剛好有的嗎?是否可以提供下載鏈接讓我試試重刷IC
手邊好有編程小工具
萬分感謝

補充內容 (2020-1-27 06:51 PM):
V32H110 主機板 電路板 細節圖 已放置15樓

网友A:
有時候上電正常,有時候不正常,電容先排除吧 ...

沒附圖,違反版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時候上電正常,有時候不正常,電容先排除吧 ...

沒附圖,違反版規..... ...

抱歉 我明天會把圖補上感謝你提醒
大大 我的上電正常 都是要靜置很久一段時間 突然想到 去上電 電視又正常 但通常隔天又保持藍燈了
我不會量電路 我是該直接換主機板 還是 電路板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抱歉 我明天會把圖補上感謝你提醒
大大 我的上電正常 都是要靜置很久一段時間 突然想到 去上電 電視又 ...

我不會修電視,等版上修電視專家回答囉~~

話說是 V46N100 還是 V49N100...查不到有 V49N100

网友B:
2樓有說 電容看有沒有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會修電視,等版上修電視專家回答囉~~

話說是 V46N100 還是 V49N100...查不到有 V49N100 ...

V46N100才對!! 再次感謝

网友: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樓有說 電容看有沒有損壞

電容是上電 然後 直接量兩個腳嗎?
我早上拆開看外觀時,都沒有看到明顯鼓鼓的情況

网友A:
簡化一下,是不是這樣?

正常時:上電,燈號由藍轉紅,可以使用遙控器開機並觀看
不正常時:上電,燈號不會由藍轉紅,持續藍燈,使用搖控器無任何反應

似乎有可能是韌體,wet 大這篇的情況一樣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307-1-1.html

V32N100
https://bbs.pigoo.com/thread-54309-1-1.html

補充內容 (2020-1-27 03:24 AM):
上面一樣亮藍燈,結果不同:
第一篇,藍燈時各電壓輸出正常,偏向韌體故障
第二篇,藍燈時部份電壓異常,偏向電源故障

网友:
拍一下你電視內部照片,
這情況可能是開機程序壞,
也可能是主板電容壞,

网友:
每台發一篇,這樣文章會亂成一團,沒圖沒真相,沒參考價值。

最好重新發文。

网友:
沒圖沒真相,
拆機才知可能問題。

网友A:
按照往例,說要補圖的,通常直接消失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3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是上電 然後 直接量兩個腳嗎?
我早上拆開看外觀時,都沒有看到明顯鼓鼓的情況 ...

除非是零件明顯燒毀,用看的就能修理?!其他的還是要做測量,沒有工具不會或不想做測量,只有更換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往例,說要補圖的,通常直接消失
https://bbs.pigoo.com/thread-77731-1-1.html

補在#15樓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化一下,是不是這樣?

正常時:上電,燈號由藍轉紅,可以使用遙控器開機並觀看

楊大大說的情況 非常符合!! 正常 不正時 確實如您所說
但正常時,通常是放置一個多月後上電才會突然正常,但通常隔天又會變成藍色燈狀態 然後就又繼續把電視收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楊大大說的情況 非常符合!! 正常 不正時 確實如您所說
但正常時,通常是放置一個多月後上電才會突然正常 ...

說一下我的感想前 先聲明我不是TV維修職人

1. 既然 有時正常可動作 與 有時不正常當機  兩種情況
   那表示韌體資料程序一直都在    他不會玩分手消失後又回頭出現求復合
   韌體資料程序若有損失  哪有機會 [有時正常] ?

2.  我覺得這情況 比較像是 主板上的直流轉換電源出問題了
     量一下那個 U7 Flash 的電源 常用是W25Q*** 系列 PIN_8 VCC 標稱要ˋ: 2.7~3.6V
     一般來說TV主板用的這種 常常定在電壓  3.3V  通常是此電壓漂移不在規範內

    再找找 附近 1117A  TAB(散熱凸腳)  Vout
     哪個1117A 電壓等同上述PIN_8      就這顆1117A Vout 電壓漂移故障了

     當然再複檢一下 Vin   是否滿足 Vin - Vout 大於1.5V
     如果不對 則須從 Vin  查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說一下我的感想前 先聲明我不是TV維修職人

1. 既然 有時正常可動作 與 有時不正常當機  兩種情況

大大 可以請教您大概500$左右的萬用表 有推薦的型號嗎

网友:
要不要找人修比較快阿?

网友:
量電壓用電錶,量電容好壞這個ESR 表才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 可以請教您大概500$左右的萬用表 有推薦的型號嗎

500$左右 我比較推 ZT102
另外有入門款更經濟的是 寶工MT-1210  和  HILA DM-3000
--------------------
ZT102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11255369431

寶工(Pro'skit) MT-1210 3 1/2 數位電錶, 晶體測試, LCD背光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36594576556

HILA DM-3000多功能電子式數字三用電表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31267099683

网友:
我會花500元買破屏拆機良品試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左右 我比較推 ZT102
另外有入門款更經濟的是 寶工MT-1210  和  HILA DM-3000
------------------- ...

太感謝您了 連購買鏈接都貼心附上 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