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問,電鑽可以當起子機嗎

楼主(2020-01-27):
開工後要替客戶壁掛電視,因為不常做,之前電鑽都用借的

這次自己買了 BOSCH GSB 16RE,可調速

請問:
裝套筒轉接,可以鎖六角螺絲? 想要鑽完孔,裝上就能鎖 ((平頭))壁虎螺絲

看說明書:是可以換D這種,扭力 2.1Nm 牛頓米....很低,12V充電式衝擊起子機最低也有 110Nm
感覺是電鑽雖然轉速快、沒扭力,畢竟用途不一樣

嗯...再存錢買一支衝擊起子機吧

网友:
可以,但是扭力會太大,我用來鎖車殼常滑牙,而且那支又那麼重,用一次就不想用了

网友:
扭力太大、
鎖螺絲容易鎖壞。
速度調慢、試試。

网友A:
讓我想起做鐵皮屋的工人用電鑽鎖螺絲...

网友B:
起子機有扭力限制,電鑽雖可調速,但是扭力無法自動控制,鎖壞了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起做鐵皮屋的工人用電鑽鎖螺絲...

好像是用氣動的...

网友:
我看到的是用電鑽這種~~~聲音我認得

网友C:
五磅的鐵槌也可以釘小銅釘
不過親到手手烏青一次很久才會消褪
同理滑牙一次會花更多時間拆卸
容易陷入鎖不緊又拆不開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磅的鐵槌也可以釘小銅釘
不過親到手手烏青一次很久才會消褪
同理滑牙一次會花更多時間拆卸

室內設計裝修的蔡老板都這麼說了

我就鑽鑽洞就好了,也才釘四支,用板手慢慢轉就好了

請問蔡老板,現在LED 55吋都很輕,不含底座約 12KG上下,家裡有一台八年LED 55吋 29KG,一台LCD 46型 約20KG

15KG內的電視,鑽四孔,用二分半壁虎可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內設計裝修的蔡老板都這麼說了

我就鑽鑽洞就好了,也才釘四支,用板手慢慢轉就好了

牆壁鎖的夠穩固我覺的可以

网友:
電鑽對鐵或鋁板鎖一些自攻螺絲慢速是可以但通電上鎖時間要拿捏好不然會滑牙

网友D:
勉強可以。我剛開始執業的時候,也是想一把中古插電三爪電鑽,打遍天下,硬是安裝過幾次整棟的窗簾。
頻繁插換水泥鑽尾與起子頭耗時不說,更困擾的是,鎖鑽尾螺絲,轉轉ˋ轉,鎖入鋁窗後,馬上放扳機,還是常常過頭。
過頭結果,起子頭與螺絲頭滑開,劃過窗戶的玻璃好幾次,還好沒破片。
聽說有人雖然沒滑開,但是手去扭到。

上網找資料發現,鎖鑽尾螺絲,推薦使用衝擊起子機。我買了一把,從此沒再滑開過。
只是偶爾會把螺絲頭扭斷,這不是這次的重點。
我以為沒再滑開過,是因為衝擊聲音開始,部份扭力轉換成衝擊,所以比較好控制。
結果並非如此。真正原因是,衝擊起子機,有電子煞車。

插電三爪電鑽,放扳機,還會轉一好下子才停。
衝擊起子機,放扳機,像煞車一樣,幾乎馬上就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起做鐵皮屋的工人用電鑽鎖螺絲...

浪板機,長的很像電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勉強可以。我剛開始執業的時候,也是想一把中古插電三爪電鑽,打遍天下,硬是安裝過幾次整棟的窗簾。
頻繁 ...

我是偶爾要鑽牆,不是很擅長這類型工作,所以都做的很慢

是也累積不少次了,電視、掛喇叭、掛電動布幕。時間隔太久,又忘了鑽尾要幾 mm 的配幾分壁虎

後來 9.5mm 和 10mm 都有準備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浪板機,長的很像電鑽~

那不適電鑽?

网友:
不是電鑽

网友:
鑽牆不用懷疑還是要用震動電鑽(省力與否決取於用料與設計)。

主要是打孔(間隙靠膨脹),軟(輕物)的塞塑膠壁虎(建議竹/木),硬(重物)的金屬壁虎(具有膨脹能力),然後上螺絲或螺母。
扭力問題套上扭力套筒就解決。

另外較直接打孔(間隙靠螺牙)白鐵螺絲較長牙距較寬,這種是最快有專用套筒與鑽尾快速切換(鑽孔/鎖牙),只差長短白鐵螺絲(深度)。

另外一種裝潢再用隔音耐火(石棉板)建材,牆面壁虎,膨脹螺絲視板面厚度與直徑打孔插入旋緊(靠內外逼迫夾層),再轉出螺絲,在固定(鎖)需固定之物。

還有一種金屬牆,也是打孔(視孔徑大小)鎖螺絲(自攻),或鉚釘...等固定物體。

也不用懷疑,成本最高同級電鑽是無線的,生財工具值得買,自用(有線是最夠力,當然會比氣動或油壓略差)不建議,(主要差異電池(拖尾))。

网友A:
電鑽用哪一種?!~~~讓宅水電的梁師傅告訴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電鑽用哪一種?!~~~讓宅水電的梁師傅告訴你~

雷師傅,也有~

网友:
大致上電鑽算是通用機;起子機是加了扭力可調整的電鑽專用機;浪板機則是扭力更大的電鑽專用機~

起子機扭力設定錯的話照樣會滑牙。之前一個朋友不知道一直說:多花錢,還不是跟電鑽一樣。

其實電鑽扣板機的時候用點按的方式就可以避免滑牙,不過要熟練就是了。

木工這樣子最好用,比起子機快。
鋁門窗的自攻螺絲就要很小心,我都是鑽出孔到螺牙了,乖乖從口袋拿出螺絲起子慢慢鎖。
浪板的話,因為電鑽扭力不夠,要小心手扭到。不過還好不像修車,鎖浪板沒空間限制,拿一支梅花板手像轉含都露一樣,很省力也多不了多少時間。

當然這是自己在家DIY才這樣用,專業人士請當笑話看看就好~

楼主:
好多雞絲啊 ~~

网友:
很久以前家中沒電鑽,牆壁要掛物都是用鋼釘,
要鎖螺絲的掛勾,也是用鋼釘敲洞打入木製填充物再鎖螺絲。後來也買了一支插電的,說老實話用了幾次,也就忘了它的存在了。後來發現可以用租借的,為時已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起子機有扭力限制,電鑽雖可調速,但是扭力無法自動控制,鎖壞了就完了。 ...

+1

所以買了調速電鑽之後,又買電動起子

网友:
三種都買最省事~起子機有賣那種鑽尾夾頭~鑽小孔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讓我想起做鐵皮屋的工人用電鑽鎖螺絲...

鎖鐵皮的也是電動起子機,他是沒施力時就會空轉,也就是按下開關後下壓才會轉動喔

网友:
引用 网友E:
鎖鐵皮的也是電動起子機,他是沒施力時就會空轉,也就是按下開關後下壓才會轉動喔 ...

知道了~~~~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