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壓電阻的用途及測試

楼主(2020-01-27):
1.你是否常在開關式電源的主電源濾波,使用了2顆呈串聯的高壓電解電容器?目前的全電壓電源可高至AC240V(+-10%)輸入,由其是在3相變頻器更可能高至380V-440V.2顆相同電容量電容串聯後,電容量只剩下一半,但耐壓值卻提高了一倍.
2. 2顆串聯電容器的電壓降算法,同串聯電阻器的分壓計算類似.只是在學習道路上,我們從未要去計算他.電阻分壓公式:VR2=R2/(R1+R2)*Vi,電容分壓公式:VC2=C1/(C1+C2)*Vi.
3.兩相同電容量的電容器其分壓值是相同的.但時間久了,其電容量便產生了變化,(電容量可能急遽下降,或兩者電容量有了明顯的差異),而導致兩端電壓降明顯差異.
4.利用電容分壓公式,你需能繪出電壓-電容量的關係曲線(CV-curve),觀察CV曲線的變化,你是否能將其與指針電表上的電阻刻度做對比?
5.不同的電容量串聯,只要其絕緣本質無大變化(一般為Mega等級),在其兩端各並聯了約10K的均壓電阻後,可測量出其兩端電壓是相同的.電容器的絕緣電阻可經由測其漏電電流(一般為uA等級或更低)而導出.
6.底下是經由實驗並測試出的數據,你亦可自行嘗試做測試,相信對你得學習能有一定的助益.
6.1講義及原理說明,電路聯接: DC10V-->1000UF-->待測電容器-->接地,測量待測電容兩端電壓

6.2  10UF電容量測量

6.3  100UF電容量測量

6.4  1000UF電容量測量

6.5  2200UF電容量測量

6.6  1000UF串聯10UF電壓降測量

6.7  1000UF串聯100UF電壓降測量

6.8  1000UF串聯2200UF電壓降測量

6.9  220UF串聯330UF電壓降測量-兩端電壓呈現不相同趨勢

6.10  220UF串聯330UF電壓降(並接上均壓電阻)測量-兩端電壓已呈現相同趨勢

6.11  220UF電容漏電流測量

6.12  330UF電容漏電流測量

7.既然均壓電阻可達成均壓的功能,那幹嘛還要接上電容器?電容器容量過小或變小,又會對電源產生何種影響?

网友A:
請問ciko.ciko老師,我常拆舊的ATX大電容,約220V680UF來用,測量時先把電放完,有時剛拆下量的容量,與放一段時間後,量的容量差很多,測試
耐壓又沒問題,不知甚麼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ciko.ciko老師,我常拆舊的ATX大電容,約220V680UF來用,測量時先把電放完,有時剛拆下量的容量,與放 ...

請說明測量方式與使用儀表的設定,電容器做各種測試前皆需做完整放電,否則可能有不同的測量結果(絕緣電阻測量除外).

補充內容 (2020-1-28 07:26 AM):
更正:絕緣電阻測試前亦需先放電再做充電的漏電流測量.

网友:
電解電容串聯時,電壓平衡電阻的計算方式:(有簡體中文與英文二版本,實質內容相同,可對照。資料來源:nichicon)

串聯電容的電壓平衡電阻選定

串聯電容的電壓平衡電阻選定

Balance resistance of series capacitors

Balance resistance of series capaci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