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校正

楼主(2020-01-28):
其實原理沒有很懂,連個概念也沒有,只會亂調 (大過年在搞示波器 )

有去爬文,正弦波什麼的,然後還是一頭霧水

网友:
做維修只要看[有沒有波型]跟[波形對不對]就可以了.

只有看電容的雜波要看大小........

其他高深的功能在維修上多半用不上....

(示波器是研發級的東西........也就是示波器要看的話,可以把[對不對]看得很清楚.......但維修只要看[有沒有]跟[正不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A:
所以要先有一台就對了?什麼幾 MHz 都可以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要先有一台就對了?什麼幾 MHz 都可以嗎?

先有,會用,再考慮要不要進階.......

一般只是要看電源的PWM,只要20MHz就行了....因為PWM好像是幾十K或百K.

當然可以接二~四個探棒的示波器(為了比對)是很強大,但用不太著.

主機板上的匯流排有到100MHz,但一般不會需要用到100MHz的量測.....

至於前幾天講的小示波器,這東西精度真的不太行,但只是看[有沒有]或[對不對],在某些狀況下足夠了....

用東西需要知道性能跟規格的極限或限制......如果不知道的話,當然儀器是越強越好......儀器強的話,你要考慮或要知道的可以比較少.

网友: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857-1-1.html 參考一下,我也只是會亂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