戶外防水熱縮套管的使用

楼主(2020-01-28):
1.戶外導線的聯接,常因受環境影響(受潮)而產生接觸不良等防水問題.故廠商特別發展出了一種戶外專用型的防水熱縮套管.
2.此套管的透明部分為熱縮套管,紅色環(或藍色環)部分為熱熔膠,正中間銀色環部分為低溫焊錫,至於使用方式請參考影片中的說明.
3.此套管的售價每個約為6-7元.

网友A:
上次朋友給了我一盒,大小尺寸都有!但個人覺得不好用....
用打火機烤-熱所套都收縮了錫還沒完全焊上,一拉即斷!
用熱風槍烤-熱所套都收縮了錫終於焊上一些,還是一拉即斷!

所以還是用於應急的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次朋友給了我一盒,大小尺寸都有!但個人覺得不好用....
用打火機烤-熱所套都收縮了錫還沒完全焊上,一拉即 ...

沉水馬達接線使用防水膠布再加覆 pvc 膠布是水下防水能力。
加膠熱縮套管增強密合力,適用在無壓水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沉水馬達接線使用防水膠布再加覆 pvc 膠布是水下防水能力。
加膠熱縮套管增強密合力,適用在無壓水密。 ...

PVC膠布是止瀉帶嗎?

网友:
水密部分是個好東西,但低溫焊錫銜接有點疑慮,總感覺不是很牢靠,一般傳統焊錫搭接都要先在兩線頭鍍錫,再將兩線接合。

如果去除中間低溫焊錫環,在套管外先把兩線焊接牢靠再推入套管內,只用其水密功能應該比較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PVC膠布是止瀉帶嗎?

外層是一般電氣膠布,提供阻絕層厚度。

网友:
記得有整條都加厚,且內層都含有熱熔膠的 熱縮膜套管在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