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HD7950 HD7970 R9-280 R9280X BGA換版搬版實驗

楼主(2020-01-28):
興趣實驗的結果
照片不可能每張都有拍到
因為過程中又要植球 又要拆焊

實驗結果第一組
經驗分享:
技嘉7950 7970板子是共用的晶片互換都能亮機 BIOS也不用重刷。

實驗結果第二組
照片+經驗分享:
PCB板都是7970 R9-280 R9-280X

移植過程中換了4張板子,有些板子可能是某些SMD電阻或者是電壓信的芝麻管子壞了
導致黑屏什麼的。有些板子連PCIE線路電錶打上去內版是斷線的
我就不想細查乾脆換BGA比較快。

拆起來植球植好

最後HD7970晶片是移植到MSI R9-280板子上,但是最終刷完HD7970-BIOS以及降頻
印象中核心跟記憶體我都各降100MHZ
亮機跑的影片沒存下來。

最後多貼一個修PS3 GPU的
加熱過沒效
拆起來發現前使用者應該有硬拆過

收其他故障機換晶片上去
人生第一款PS3遊戲也是最後一款,因為LAST OF US PS3獨佔ˋ是又是ZOMBIE GAME
沒有去收故障PS4因為2000NTD以上我覺得貴,加上也沒有非得玩的遊戲不可
最後這台PS3也賣掉了。

以上就這樣,經驗分享而已。
置信與否隨意。

网友A:
讚!  感謝分享!

BGA等級的維修還是需要專業設備才行!

我只會修短路燒毀的小兒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讚!  感謝分享!

BGA等級的維修還是需要專業設備才行!

處理大張的PCB PS3 ATX主機板
T-8280預熱台+ (上加熱)保溫陶瓷燈炮 150W

處理小張的顯卡或是notebook PCB
PID溫控電陶爐+ (上加熱)保溫陶瓷燈炮 150W or熱風槍

网友:
引用 楼主:
處理大張的PCB PS3 ATX主機板
T-8280預熱台+ (上加熱)保溫陶瓷燈炮 150W

好強! DIY預熱台!

請問 kaiser大, 這個預熱台通常您溫度會是設定幾度?

網路影片常常看到類似的產品, 拆換SMT零件時間縮短不少!!

感謝~

楼主:
整張預熱加溫我會設180~200度

如果是處理BGA底部設置不超過237度C
因為我K型電熱偶是"直接接觸待焊物PCB底部"的

上加熱&下加熱"同時加熱時"要拔無鉛錫BGA IC時
這時的底部盡量不要超出240度
而且我是指"預加工加熱的範圍"

超出這個溫度
底部ˋ容易焦黃或是PCB起泡

其他沒有要加工焊接的PCB部分溫度有個150~170預熱
讓玻纖電路板不要嚴重局部變形就好

所以可以貼一張鋁箔紙平放在陶瓷發熱磚預熱台上,待焊部位的鋁箔紙就剪一個洞
這麼做的目的是"確保BGA以外其他PCB底部溫度不要跟著一起加熱到237度"

有鋁箔紙的屏蔽下溫差大概60度~70度

网友B: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手邊有一張rx570
2R2右邊的東西燒毀(鼠標位置那顆) 如圖
有大大有辦法處理嗎?
懇請留下聯絡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大你們好
小弟手邊有一張rx570
2R2右邊的東西燒毀(鼠標位置那顆) 如圖

建議你到付費徵求區另開一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