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acBook Air A1466 (2016) 無法顯示

楼主(2020-01-28):
故障原因:一開始有時候顯示許多豎線,後來越來越嚴重就無法顯示,看起來是有背光的,另外螢幕排線用電子接點清潔劑清過有時會有模糊的蘋果圖案出現但馬上又一樣變黑。

求助:
1、請問我接下來該怎麼測試到底哪裡有問題?
2、請問有這台的圖紙或點位圖嗎? 該量哪裡呢?
3、如果是螢幕or排線壞了去哪買比較好? 或是跟酷友買或幫忙換?最好是在高雄也可以順便互相交流(請私底下密我)

螢幕無法顯示,有背光

主機板圖1

主機板圖2

主機板圖3

主機板圖4

网友A:
順便互相交流 哪方面

樓下的才是對的

露天有總成啊~~$7500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920411500881

107.66 KB, 下載次數: 26

网友B:
2015開始的Macbook Air A1466 板號都是820-00165-A
付件裡面有點位跟原理

然後你這問題就是螢幕掛了
只能直接換螢幕了
2015以後的A1466螢幕很容易掛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便互相交流  哪方面

樓下的才是對的

非常感謝大大的分享!

互相交流....身體....的奧秘? 開玩笑的!
只是同好間、同業間、同性間(!?)...多幾位朋友畢竟都有同樣的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開始的Macbook Air A1466 板號都是820-00165-A
付件裡面有點位跟原理

非常感謝您用心的回覆!

网友A:
我踢到一台 2012年的A1466,看點位圖,腳位都一樣

不過這台沒主板,無法知道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踢到一台 2012年的A1466,看點位圖,腳位都一樣

不過這台沒主板,無法知道好壞

哎呀大大....該如何聯絡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呀大大....該如何聯絡您呢?

給我資料,店到店

楼主:
收到!! 楊大請問我用MiniDP外接螢幕開機
外接螢幕也沒畫面這樣是正常的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收到!! 楊大請問我用MiniDP外接螢幕開機
外接螢幕也沒畫面這樣是正常的嗎? ...

之前有看到蘋果LOGO應該沒有啥問題
外接如果再輸入密碼那個畫面應該是不會開起外接螢幕
你可以開機後蓋螢幕看看
系統應該會自動切換到外接螢幕

另外楊大提供的2012的應該是不能用
也不是不能用
顯示可以
但是相機的排線不一樣
2014以後的A1466跟之前的用的相機排線不一樣

還是那句話
2015-2017的A1466螢幕很容易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踢到一台 2012年的A1466,看點位圖,腳位都一樣

不過這台沒主板,無法知道好壞

真是大俠風範
不過大俠不是腳趾粗壯
便是穿鐵頭鞋
常常踢到好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看到蘋果LOGO應該沒有啥問題
外接如果再輸入密碼那個畫面應該是不會開起外接螢幕
你可以開機後蓋螢 ...

可以了!! 外接螢幕有顯示了!!
那就是大大所說的螢幕壞掉~

网友A:
不過 USB 不一樣,還是你要單獨找它的內屏,用拆換的方式

或是我這個賣你,你再自己換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過 USB 不一樣,還是你要單獨找它的內屏,用拆換的方式

或是我這個賣你,你再自己換屏

楊大說的這個方法也是可以
或是直接拆內屛下來換過去

网友:
蘋果的面板如果好拆的話就好辦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過 USB 不一樣,還是你要單獨找它的內屏,用拆換的方式

或是我這個賣你,你再自己換屏

太麻煩了><|||還ˋ直接買總成換好了...

网友:
那你只能上拍賣找找囉,我看大部份總成是 $7500

不然就是找零件機 (無法保證好壞)

我沒有 2014~2016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