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晶工牌溫熱開飲機 JD-3600 亮保溫燈不加熱維修實例

楼主(2020-01-29):
晶工牌溫熱開飲機 JD-3600 亮保溫燈不加熱維修實例

故障情形 :
加水約7-8分滿 插電不到5秒 從加熱燈跳保溫燈 根本沒加熱到

銘牌 :

前面機體照 :

操作面板 :

將後蓋與側板拆下 :

機板位置 :

拆下機板正面 :

機板背面 :

機板 NTC 插座 : 用 NTC 熱敏電阻器來控制溫度的

處理方式 :
將 NTC 排線抽離插座 上電測試 可以正常加熱 那不就是 NTC (熱敏電阻器)故障 數位電表一量 7X K歐姆 好的 該不會是控制IC壞

了吧?沒IC好測試
凡事都先易後難處理
下圖是可變電阻器的接腳 可變電阻器標 103 那就是10K歐姆的 調在不到中間位置那應該是 3 K 左右吧 拿一顆電組 3.3K 的接在

下圖紅圈處測試 :

接上 3.3K 歐姆電組能正常加熱 那不就是可變電阻器壞了 還好只用到一邊 那就切板用另一邊的電阻器吧 下圖紅圈處 :

上電測試 能正常加熱了 :

先加熱測試調整溫度 到沸騰時 看會不會跳保溫 (沸騰30秒內要跳保溫) 沒沸騰也不行 調整到可以 鎖回機板 還要將防水片還原 :

鎖回機板後 再次測試怕鎖回時可變電阻器去動到 從上方看水沸騰

測試完成 鎖回側板 後版
完修

网友:
好眼熟,除了年代,這台甚麼時候跑到海馬家中去............?
內膽還外掛升級耐熱不織布................?
希望不加熱症候群不要發生......

网友A:
自用還是客戶的?零件半殘更改自用可,
客戶的還是更換新品吧,個人想法。有讓樓主
感到不悅的話,請見諒!

网友:
這篇有創意 領教了
     VR 一端開路這樣處理,

另一個是原廠 將LED 反面焊接的處理創意。

网友B:
建議sa2086大.還是更換新品.或是直接換固定電阻.免得返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用還是客戶的?零件半殘更改自用可,
客戶的還是更換新品吧,個人想法。有讓樓主
感到不悅的話,請見諒! ...

也有想換新品 過年期間 客戶趕著要 又沒新料備品 所以權宜之計 先撐著
感謝提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議sa2086大.還是更換新品.或是直接換固定電阻.免得返修

也有想換新品 過年期間 客戶趕著要 又沒新料備品 所以權宜之計 先撐著
感謝提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