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茂 無型號 30W 紅外線 感應燈 大量螞蟻進去

楼主(2020-01-29):
大家新年快樂!在這裡度過了很多快樂,有趣DIY的時光
特別感謝大家,感謝WISH大建置那麼棒的園地!

過年回去幫忙爸媽打掃整理,爸媽的田園有好幾盞紅外線感應燈
爸爸說有些不會亮,有些亮了不會熄滅

拆下後,發現紅外線外面這層白色塑膠蓋已經裂開
可能因為戶外的關係,這個塑膠蓋幾年後,手碰到大概就裂開了
這個白色塑膠蓋有什麼特殊的反射功用嗎?
不曉得可以用什麼代替?可以直接繞幾層保鮮膜嗎?

另外比較實際的,想請問戶外的燈,怎麼防止這些怕冷的小黑蟻躲進去?
這些螞蟻量很大,有的燈要爬很高的樓梯才能更換,頗費工
有的又會躲在插座裡面,插座有的會有表面焦黃,防不慎防

网友A:
因為LED溫度高螞蟻跑進去取暖~

有的乾脆整家移民過來常住~~

网友B:
這個白色塑膠蓋有什麼特殊的反射功用嗎?
不曉得可以用什麼代替?可以直接繞幾層保鮮膜嗎?

  "紅外線感應罩" 功能為改善其感測 角度 和 穩定度. 坊間罩子大多販售半球形, 方形鮮見.

  權宜之計, 暫時用透明膠帶固定, 期延緩持續劣化. 若有實驗精神, 找 "珠珠板" 裁切原罩面積, 烘烤弧形安裝試看看.

另外比較實際的,想請問戶外的燈,怎麼防止這些怕冷的小黑蟻躲進去?

  放一些橡皮筋在內試看看.

  供參考.

補充內容 (2020-1-29 03:02 PM):
透明特大寶特瓶裁剪, 蓋住感應罩部黑膠殼; 或裁約瓶身半部罩住整件紅外線模組.

网友:
白色感應罩可以用寶特瓶去做修剪黏上
戶外燈具再安裝前我多會用速立康做密封處理
尤其是配線盒~不過有些散熱用的孔我是廢棄的紗網包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因為LED溫度高螞蟻跑進去取暖~

有的乾脆整家移民過來常住~~

結果是全家都熱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結果是全家都熱死了!

熱過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外線感應罩" 功能為改善其感測 角度 和 穩定度. 坊間罩子大多販售半球形, 方形鮮見.

  權宜之計, 暫 ...

不曉得是不是螞蟻跑進去電路板有影響到
還是感應罩換成寶特瓶有差異?

現在插電會亮,熄滅之後就很難感應到
把LUX調到「一半」(太陽和月亮中間)
手在距離20公分地方揮半天都不理我,但是手整個把感應器包住,就可以感應亮燈...
測試測的好煩

110v,這樣紅外線感應燈模組,網路上一組就要200元,已經是整組價格的1/3
從零件堆找到這組ˋ微波開關,人在牆壁後面也會亮的更實用

网友:
  原 不透明 的 感應罩 不用 (也不能) 撕下呀…! 透明膠帶 貼住不讓其 繼續裂化 即可.

  寶特瓶 建議找 透明全平 的 (如✕松沙士), 同上則貼法應可 "續命".

  沒了 感應罩, 電路當然 "很難動作" 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是不是螞蟻跑進去電路板有影響到
還是感應罩換成寶特瓶有差異?

有沒有老舊的 LCD 螢幕 ? 它有幾大塊反光膠片,
厚薄度和這感應罩差不多, 也是奶白色, 相信可作替代品.

网友:
那個塑膠有玄機的  它是涅菲爾透鏡感應罩   可以聚焦在感應器上
現在沒了  只能去網拍買 感應模組來拆罩子用了
50元以內記得就有  或是徵求壞的感應器去取罩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6%B6%85%E8%8F%B2%E7%88%BE%E9%80%8F%E9%8F%A1&sxsrf=ACYBGNTustDVBLML ...

我比較關注老師的YouTube

网友E:
網拍還真有單賣 ... 菲涅爾透鏡
https://find.ruten.com.tw/s/?cat ... E%E9%80%8F%E9%8F%A1

网友:
引用 网友E:
網拍還真有單賣 ... 菲涅爾透鏡
https://find.ruten.com.tw/s/?cateid=0011&q=%E8%8F%B2%E6%B6%85%E7%88%BE ...

真的長知識了,不過好像都是小圓球的,沒有樓主那種大片的

网友:
菲涅爾透鏡
平面型放大鏡

這個名片型放大鏡應該可以試試
https://find.ruten.com.tw/s/?q=% ... E%E5%A4%A7%E9%8F%A1

网友:
不是 IP65嗎? 雨和塵都進不去了,螞蟻會進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曉得是不是螞蟻跑進去電路板有影響到
還是感應罩換成寶特瓶有差異?

焦電型紅外線感應器的外罩很重要!! 他是利用光折射效應(菲涅耳透鏡)把光線聚焦到感應器上,所以你用寶特瓶或是其他霧面板子都沒有他的效果那麼好!!

网友G(2020-03-03):
PIR前面的白色罩子,主要目的是要讓紅外線折射到 PIR時,容易『產生變化』

這種感應燈是感測紅外線『變化』,要有變化,才會啟動。

全透明的情況下,射進來的紅外線就會太多,單一個人產生的變化就不是很明顯。PIR 自然無法產生明確的輸出變化。光學設計良好的罩子,可以讓人體移動時的紅外線 強-弱-強-弱 產生這樣的變化。反應就會很零敏。

网友:
引用 网友G:
PIR前面的白色罩子,主要目的是要讓紅外線折射到 PIR時,容易『產生變化』

這種感應燈是感測紅外線『變化 ...

我家也有一個相似的紅外線感應燈,上星期太太說故障了,燈亮了一整晚,最後發現是紅外線感應器被移位,對到大樹的葉子,當天風大,所以燈亮了一整晚,還好燈沒燒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焦電型紅外線感應器的外罩很重要!! 他是利用光折射效應(菲涅耳透鏡)把光線聚焦到感應器上,所以你用寶特瓶 ...

長知識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