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ional NR-A700RA冰箱上冷下不冷(我只會修軟的)

楼主(2020-01-29):
這台冰箱品項外觀內部很新在回收場看到立馬給它推到有插座處插電試運轉
回家吃中餐回來後,上冷下不冷便請老闆幫我載到我家

冷凍庫後板四個角有卡榫沒拍到
其餘就只有一顆螺絲固定
拆開後內部冷排

發現冷凍庫風扇生鏽卡得死死的根本無法轉動
把風扇拆下除鏽上油接市電110V測試風扇運轉啟動成功
(這部分照片忘了拍)

把風扇面板裝回冷凍庫插電測試風扇還是沒動
便拆開冰箱後電路板

查風扇是這條黃色線路並經過這繼電器
第一念頭是否是繼電器接點不良
因繼電器沒卡榫便以美工刀切開繼電器頂部
以細沙紙輕輕反覆磨幾下上一點點EC-420接點油後測試運轉
風扇依舊沒動

往回查量測到這顆1A保險絲開路了~~~就是它了

找一顆LED驅動器的1A保險絲給它直接背娃娃插電測試~~風扇動了

這台冰箱門沒關好門片開關沒壓到會一直不停地叫你關門
另外有四段錄音可以留言

把它徹底洗澎澎刷乾淨

擺好擺滿說它是新的不為過
右邊老舊惠而浦就退休了

网友A:
賺到{n_148:}

看到故障就被丟的電器,就讓我想起曾經遇過的客戶

東西有故障,第一個想法就是買新的,從沒想過要維修,口袋深的人思維就是不一樣

网友B:
恭喜恭喜~~大過年的就撿台高級冰箱回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恭喜~~大過年的就撿台高級冰箱回家...

還有這台Panasonic NA-V130TB的洗衣機問題更小
內部應該算是水位的水管跟電線被米奇啃破咬斷
換一小節兩分水管電線接好,過年前也是給它洗好洗滿

网友:
有撿到波波就好了

楼主:
不是檢拉
東西都嘛是買的
哪像橡皮人整天A不用錢的

网友C:
真是太強了!跟儀表哥住的社區有的比,
回收物都是高級貨。恭喜完修!

网友D:
都市人真的是花錢都不手軟
哪像鄉下 冰箱 洗衣機 冷氣機 外殼都已經嚴重鏽蝕了 還要修都不捨得換新

兄弟 新年快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市人真的是花錢都不手軟
哪像鄉下 冰箱 洗衣機 冷氣機 外殼都已經嚴重鏽蝕了 還要修都不捨得換新

兄弟平安
不過話說那糟老頭怎還沒出現

网友E:
蔡董這不軟吧~

上個月我家冰箱也是上冷下不冷。
拆開冷凍庫一看,結冰了。
我拿熱水澆,吹風機輔助。
然後看了半天,也不會修。
就只好插上電繼續用。
打算下次如果結冰再拆再澆熱水。
還好,貌似結冰速度不快,我每天朝縫隙看,目前還沒看到結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蔡董這不軟吧~

上個月我家冰箱也是上冷下不冷。

門邊的開關壓下去風扇如果會動!
會不會是除霜的問題呀!
版上有很多高手可以幫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蔡董這不軟吧~

上個月我家冰箱也是上冷下不冷。

開一帖把問題跟照片貼上來
tsao0427前輩就會出現
你的冰箱就修好了

网友:
很好的維修示範文!
不要想修又不敢拆,發文要問又不拍照,實在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太強了!跟儀表哥住的社區有的比,
回收物都是高級貨。恭喜完修!  ...

他們家都住豪宅社區所以廢棄物都高級貨

网友F:
引用 楼主:
開一帖把問題跟照片貼上來
tsao0427前輩就會出現
你的冰箱就修好了

別害我~
萬一沒修好,把簡單的問題搞得更複雜怎麼辦?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蔡董這不軟吧~

上個月我家冰箱也是上冷下不冷。

這是化霜系統壞掉,下次PO上來時記得PO張清晰的線路圖

网友G:
這台冰箱太神了~
門把居然還好好的~沒有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G:
這台冰箱太神了~
門把居然還好好的~沒有破裂~

為何門把會破裂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別害我~
萬一沒修好,把簡單的問題搞得更複雜怎麼辦?

這事不會發生

网友:
這機型遇到的門把
通常都是破的
某次跟原廠買門把來換
現在門把應該停產了吧

网友:
該不會太大台門口出不去又懶的拆門就直接敲斷

看設計這種門把很容易破掉

网友H:
恭喜蔡大完修,請問您的上冷下不冷,上冷可到冰點嗎,小弟的老三洋 SR700,上次風扇卡死,整個冷凍庫回溫到快20度,掛了一堆食物

网友I:
我還以為修好後要載來我家~~~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還以為修好後要載來我家~~~

有本事你來我家像送冰箱大哥那樣背著走出去~走10步{n_136:}
不然走三步也行
我就請貨車載到你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蔡大完修,請問您的上冷下不冷,上冷可到冰點嗎,小弟的老三洋 SR700,上次風扇卡死,整個冷凍庫回溫到 ...

他可以到冰點
他的問題只是風扇轉子生鏽卡死過熱燒保險絲
風扇不轉無法送風到下層冷藏室
所以上冷下不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本事你來我家像送冰箱大哥那樣背著走出去~走10步
不然走三步也行
我就請貨車載 ...

不想載來還出難題............我.........投降!

网友:
引用 网友H:
恭喜蔡大完修,請問您的上冷下不冷,上冷可到冰點嗎,小弟的老三洋 SR700,上次風扇卡死,整個冷凍庫回溫到 ...

SR-700是左右對開冰箱700公升容量,冷凍庫的容積比較大,風扇故障的話庫內溫度是無法達到冰點,
蔡大這台水還可以結冰,但生鮮類食品應該就有困難了,已結冰的慢慢的也會開始軟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一帖把問題跟照片貼上來
tsao0427前輩就會出現
你的冰箱就修好了

我是個壞學生,擔心沒修好,無顏面對老師。{n_03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這是化霜系統壞掉,下次PO上來時記得PO張清晰的線路圖

除霜後,冷度調最低。目前還算正常,沒結冰。

忽然發現,"它"已經,30幾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霜後,冷度調最低。目前還算正常,沒結冰。

网友:
熱空氣會跑進去一點,但這不是主因

30幾年冰箱,那麼應該不是電子式,TOSHIBA那就是日規系統的

為了減少你檢修詢問時間,先找出化霜定時器的位置,大部分是安裝在背後底部壓縮機旁的接續線位置
冰箱必須插電運轉4小時以上,在壓縮機運轉狀態下,測量定時器馬達線圈兩端電壓,有AC-110V就是定時器壞,
沒有AC-110V就是冷凍庫內的化霜感溫器13度C壞

先做這幾個動作,還有問題下次再將測量的結果PO上來再來判斷

這應該是要PO給rex560810大才對,搞錯了...

楼主:
過年前收了這台日本製三菱mj-e180vx除濕機,問題只是異物掉進風扇裡產生不小的噪音
;剛剛把它拆開取出徹底清潔一番可以再用很久
當初一台要價18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過年前收了這台日本製三菱mj-e180vx除濕機,問題只是異物掉進風扇裡產生不小的噪音
;剛剛把它拆開取出徹底清 ...

你賺到了蔡老闆~~

网友:
好文~
又學到一招....
找豪宅附近的回收場

网友:
神馬~居然有這種神操作?!!
我家的冰箱是GE對開,這兩年自動升級成天候溫控(天冷冷藏結霜蔬菜凍壞,天熱冷藏溫度好像不夠,食物較容易腐壞;冷凍完全沒問題)。它也不是不冷,但正常不該結霜。我查了些資料,可能是冷凍出風口處堆藏擁擠導致管線結冰才這樣,有可能拔插頭後全部退冰就解決。
不知道,現在我還沒心力對付這個大傢伙,光是不插電得先處理凍庫食材就是個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賺到

看到故障就被丟的電器,就讓我想起曾經遇過的客戶

有時是維修中心不修, 或是懶得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