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HARP LC-32LE345T紅燈恆亮不開機

楼主(2020-01-29):
有先參考這篇
[問題求助] SHARP LC-32LE345T 紅燈不開機 (徵求程序)
購買了CH341A與25Q64重新燒錄了韌體,仍然紅燈不開機
進入工程模式後畫面
然後又參考了這篇
[問題求助] 夏寶SHARP LC-32LE345T請教電源板腳位定義
量測STB及OFL電壓皆與板友不同,請問接下來該如何處理?請先進們指導,謝謝

网友A:
你找的那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287-1-1.html

六樓痞友提到 STB 和 OFL 都是背光相關

我覺得韌體再刷看看...

网友B:
既然說SHARP LC-32LE345T紅燈恆亮不開機.

購買了CH341A與25Q64重新燒錄了韌體.仍然紅燈不開機.

不開機就是不開機.

怎又可進入工模?

怎又會有畫面?

不懂您是要表達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的那篇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287-1-1.html

六樓痞友提到 STB 和 OFL 都是背光相關

好的!我再試試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說SHARP LC-32LE345T紅燈恆亮不開機.

購買了CH341A與25Q64重新燒錄了韌體.仍然紅燈不開機.

不好意思!我補充說明
紅燈恆亮不開機是按電源鍵或用遙控器皆無反應
但仍然可用輸入鍵及音量-鍵強制開機進入工程模式

网友A:
嗯...使用電視本身按鈕的 輸入鍵 + 音量(-) 可以強制進入工程模式

那進到工程模式後,搖控器可以操作嗎?

网友C:
應該程序沒刷好
這台故障時遙控跟按鍵沒辦法開機
透過按鍵進入工程模式
跳出又可以正常操作
遙控或按鍵可以關機
又會出現沒辦法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使用電視本身按鈕的 輸入鍵 + 音量(-) 可以強制進入工程模式

那進到工程模式後,搖控器可以操作嗎? ...

工程模式時可以用遙控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應該程序沒刷好
這台故障時遙控跟按鍵沒辦法開機
透過按鍵進入工程模式

今天又重刷了還是不行
刷寫25Q64後我還有讀出並比對CRC32
這片基板不正常的地方是待機時OFL腳有1.6V,與版友提供的數據不同
接下來我會參考其他文章,改公板看看
感謝版友們回復

网友A:
也查查其他電壓是否正常吧

下面的DC-DC轉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查查其他電壓是否正常吧

下面的DC-DC轉換

謝謝大俠幫忙!
量測後D3電壓為3.3V,因公板套件已收到就直接更換公板了

楼主:
更換RR52C.03A公板,因公板ADJ預設值為0V,所以就與BLON直接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