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P42U30W,按下電視電源鍵,綠燈快閃,無紅燈閃爍

楼主(2020-01-30):
請教各位前輩,
小弟有一台8~9年的Panasonic TH-P42U30W 電漿電視,近日在看電視的過程,突然自己斷電,
按下搖控器無反應,無待機燈,接著在電視機機身上的電源按鍵按下關閉再重啟,綠色指示燈快閃,無任何紅色燈號閃爍,

小弟在過年前從淘寶買了片主機板更換上去,結果失敗,狀況一樣
想請問這個狀況應該更換的是電源板嗎?還是各位前輩有什麼建議呢?

网友:
照片照片照片....

网友:
照片照片照片....

直接買台新的,結案

楼主:
回樓兩位大大,照片已補,
而這台畫質還不錯,想說能省點錢就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樓兩位大大,照片已補,
而這台畫質還不錯,想說能省點錢就省

樓上兩位 不是要銘牌照片
是要 拆機 各機板照片 以及測量數據 網上的酷友才能試著隔空抓藥

网友:
圖片不能只放到上傳區,還需要點選上傳區貼圖插入編輯內容。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請拆機~ 主機板都換過了就看看 1.電源板 各接腳電源輸出值. 2.控制面板 按鈕是否異常.

電漿電視..... 該換了吧. 我上個月才 900賣了一台.

网友:
查了一下,台灣型號是 P42U30W ,對岸好像是 P42U30C

換好能開...可能就要每天看簡體字?或許有多國語言可以設定,不知韌體是否一樣

主板看價格加運費可能就超過 $500,再補買個電源板加運費也差不多$500

如果當初兩塊都一起買了也不一定能好,也有可能高壓板壞

總之買板子來換,只能求神保佑,賭賭運氣運氣

最近建議不要買淘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