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洗衣機 WT-D150VG 機板 問題

楼主(2020-01-31):
請問版上高手 如圖圈起這顆電阻組值因該是多少?因為已燒毀看不出正確組值了  謝謝

這顆電阻燒毀已無法辨識正確組值

這顆電阻燒毀已無法辨識正確組值

网友:
圖片不能只放到上傳區,還需要點選上傳區貼圖插入編輯內容。
論壇內有貼文練習區

------------------------------------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https://servicemanuals.us/lg/washing-machine/wt-d150vg.html?start=
國外有這一型的service manual,從page 32至35有電路及接線圖https://servicemanuals.us/lg/washing-machine/wt-d150vg.html?start=31,你所看到是低解析版本,必須先註冊會員及付費才能下載該資料.

网友:
防湧浪電阻。這顆若是會燒,其它地方就得好好查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