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牌電子鍋JAX-T18R故障,上蓋會一直加熱

楼主(2020-01-31):
虎牌電子鍋JAX-T18R故障 上蓋會一直加熱,試著移除R109後,就不會加熱,推測TRIAC 是正常,
猜想Q104 可能故障,拆下來時,被我拆爛了,上面寫F01,但不確定是MOS 還是電晶體,請問是否有建議的替換型號?
此電鍋為110V。

网友:
檢查一下繼電器跟溫度開關...

网友:
繼電器跟溫度開關+1

网友:
拆Q103用多功能測試儀量一下,沒有的話買一台,不貴

网友:
1.        先看看Q105 編號 是否與Q103相同,若否以下推測無效,若是 則Q105為PNP電晶體可供參考。

2.        以圖1_C103 靠近RELAY 為正極,正極此端於圖2經J104 / J106 接Q105—(E極)。

3.        圖2  C103 負極接RELAY 與 ZD102(K) Cathode 陰極。

4.        繪出 C103+/-  Relay Q105 ZD102 D105 如下,推估Q105 應為PNP電晶體。

楼主:
抱歉~ 說的沒有很清楚,電子鍋原本可以煮飯,但保溫會一直加熱上蓋讓飯酸掉,
昨天把Relay 拆起來查,依Datasheet 線圈端有約400歐姆,用9V DC 去加壓,Relay 會動作,
也拆到溫度保險絲,也沒有斷,剩溫度開關找不到在哪,想說原本煮飯是正常,
所以比較懷疑Q104,因為TRIAC2 是上蓋加熱,移除R109 就不會加熱,
才會推測由CN102 來的訊號,經R111(471量有469歐姆),到達Q104,
邊找我兒子又會邊來亂,有夠難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 說的沒有很清楚,電子鍋原本可以煮飯,但保溫會一直加熱上蓋讓飯酸掉,
昨天把Relay 拆起來查,依Dat ...

給你一個建議,若是日製象印牌或日製虎牌,建議送修原廠,除非是經驗豐富又有原廠備料,否則真的很難修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