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X303LN 刷bios[已解決]

楼主(2020-01-31):
型號:ASUS UX303LN , 主板 bios 為 25Q64FVSJQ

故障狀況 : 刷 bios 斷電

請教版友 : ASUS UX303LN bios 為 25Q64FVSJQ , 我可以刷 獅子魚大的Asus_X556URF1.rar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highlight=asus
原廠310 316

是否刷完在刷 asus 原廠的升級版 ?
https://www.asus.com/tw/Laptops/ ... 03LN/HelpDesk_BIOS/

网友A:
裡面有兩版 自己選擇 如不能燒修改附檔名.BIN
206最新版
刷完要升級也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有兩版 自己選擇 如不能燒修改附檔名.BIN
206最新版

己下載,等待  BIOS夾子 與 CH341A編程器 就可動手刷機. 感謝

网友B:
夾子?不是寬體轉接座?直接夾不一定能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夾子?不是寬體轉接座?直接夾不一定能刷

有的可能無法夾,就要拿熱風槍來吹。
CH341A 商家要9號才動工發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裡面有兩版 自己選擇 如不能燒修改附檔名.BIN
206最新版

感謝 獅子魚大! 已刷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