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ondex HE-71GP II 魚探機螢幕問題

楼主(2020-01-31):
使用中螢幕突然消失。這是外殼,螢幕已拆下了。

可開機,螢幕會亮,VR1調最大時略可看到字幕,字對比很低。調VR2時螢幕亮度不變。

LM358被換過。

低對比

低對比

各點測試電壓如圖6,請問可能是哪裡的問題?

driver IC : HX8817
LCM : AT070 TN07

网友:
LCM : AT070 TN07  datasheet 我從此處下的,
https://datasheetspdf.com/parts/AT070TN07-VB.pdf?id=1300060

你會寫出VCAC VCDC ,PIN10/11 Common electrode 前述規格資料第5頁第9頁應該是翻過。

你的量值比規格資料 VCDC 似乎不足,需要高一些。
VCDC量值 : 1.0  ~  1.35V
Datasheet : 1.55 ~ 1.95V  type : 1.75V   .......參考規格資料 第9頁

我會看看圖6裡,5V 到 VR2 的電阻是不是老化,或是直接先變出 1.75V 送進去看有無變化。

第9頁 截圖如下

楼主:
simon, 謝謝你的回覆,
剛試了。電阻正常,但電壓提不上去。
拆掉LCM 再測,電壓可提上去。猜是LCM 壞了。

唉!  得到對岸淘一個。

网友:
原電阻先加並連一個  改成小一點 ;
既然想換LCM,死馬當活馬醫,試玩一下沒負擔。

只是怕可能是LCM PIN10/11 輸入 漏電了愈來愈嚴重  一段時間又掛了...

楼主:
對岸淘一個LCM只要 50 RMB,裝上去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岸淘一個LCM只要 50 RMB,裝上去就OK了。

讚!!
若有照片這篇文就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