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iBook G4 問題請教

楼主(2020-02-01):
這台iBook G4朋友放很久給的,是2004年的機種,但是開機要密碼,當然密碼也忘了
因為小弟重未接觸apple的,想問問大家可否用光碟重灌,另外這光碟要在哪裡抓?謝謝大家!

网友:
老蘋果的 CPU 是 G4 非 Intel 的都不值得再折騰了,運行太慢了連瀏覽器都很廢除非您是收藏家或是果粉。

這款的老機只能支援 OS X 10.3 ~ 10.5 之間,網路間應該很難找到能夠下載的。
我以前都有備份各個版本的 OS X 但一時之間只有找到 10.3 (3片 CD-ROM),但已經事隔十幾年不保證找到片子後還能正確的讀出。

网友:
要找 OS X 光碟檔案要先區分“原機備份光碟”與“標準零售光碟”這兩種的差異。

“原機備份光碟”如三樓貼的連結,只能用在某一特定機型的還原安裝,就是說會挑型號才能用,三樓連結的 Reviews 就有人說這不是 10.3.5 for iBook G4。
“標準零售光碟”如字面意思,可以安裝在當時前後幾代的桌機或筆電,只要機型不要太舊或太新都能安裝。

如真想全新安裝建議去找 10.5 的零售版來安裝會比較妥善,但是也要有心理準備可能找不到可以符合該作業系統版本的應用程式可以用。
由於 Mac 的市佔率很低又當時的作業系統是要賣錢的所以無法合法的下載(沒有序號或認證等保護),只能多找找了。

關鍵字:Mac OS X Leopard DVD 10.5. Retail

网友:
樓主這台是 2004年版,還有另一種解法。

给iBook G4(和其他不受支持的机型)安装Mac OS 9

网友:
這台我拆過........

螺絲很多,大小也都不一樣

那時候為了拆它的 40G IDE 硬碟.......

楼主:
感謝大家,我來試試!!!

楼主:
>>>「Mac」忘記開機登入密碼?進入 single-user 模式重新取得權限
這個方法有效,感謝大大...
不過機器真的跑得很慢是真的...哈~~~
記憶體只有768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