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做與討論] 大家一起來玩超級電容

楼主(2020-02-01):
開工了,最近想買對岸電子零件,也不好買,來玩玩一些特別有挑戰的。
看到C*O老師的短路測試,站上前輩說超級電容可替用,個人覺得很有道理,詢問+搜尋資料,再加上前輩們的發文,0.4V要達2A以上好像有點難度,超級電容要達標,也需非常大容量。(菜鳥的認知不知對嗎?)

想著又想著,想說之前scottwang老師分享的如何製作7000F超級電容器,DIY以鋁箔自製超級電容器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A%E9%9B%BB%E5%AE%B9

還特別點名我,所以印象深刻,於是問了狗大神;也指點了一些方向,提出來討論,希望有經驗或興趣的人來指導.研究,或參與。

以下是我的初步進度,請大家不吝指教;

材料;
1.鋁箔:這好取得廚房就有。
2.容器;也好解決,大小自己衡量,只要杯子型,底部不漏即可。
3.電解材料;成敗關鍵因素,也是最需大家集思廣益,或前輩指導的技術,以下是我的進度;

狗大神說活性碳+洗面乳即可調成,但最好用電解分離過的效率較好,想說用過吸收礦物質的比較接近,立馬拆了我家的RO逆滲透之活性碳。

拆下的活性碳

鋸開後;

倒出後還濕濕的

再量測單顆的電阻

再來是絕緣紙,狗大神說用於馬達的絕緣紙才行,要耐濕並且有毛細孔以利於活性碳產生電解效應,先是紙膠帶,因為有膠水穩定性不是很好
下面是裝肥皂水測試導電值,與人體差不多,馬達用的,不知哪買,牛皮紙不知可行嗎?

以上歡迎大家參與並指導,謝謝大家!祝大家好的開始,萬事成功如意。更希望scottwang老師有看到,愾回來,我們很想你!

*****請大家別忘了繼續餵公狗*****

网友A:
這是碳電池
那個鋁箔/罐(也可以用鋅/鎂)會電解 最後蝕的坑坑洞洞

我印象中 有些中小學科展/科學實驗玩這個

補充內容 (2020-2-1 11:10 PM):
電池是以電化學反應方式儲能,而電容器則以電場方式儲能。
說細些  電容器的兩電極只進出電子(電荷電場),不能傷電極本體

補充內容 (2020-2-1 11:18 PM):
https://activity.ntsec.gov.tw/activity/race-1/49/pdf/030205.pdf
中華民國第 49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電從哪裡來?鋁-空氣電池的製作與探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碳電池
那個鋁箔/罐(也可以用鋅/鎂)會電解 最後蝕的坑坑洞洞

碳鋅電池小時候拆過,正極好像是碳棒,鎂絕對不行,要保持潮濕,乾燥後遇空氣就會自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鋅電池小時候拆過,正極好像是碳棒,鎂絕對不行,要保持潮濕,乾燥後遇空氣就會自燃

OK 鎂絕對不行,了

所以... 你知道 ... 你的科學實驗玩的....
是電池不是超級電容 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 鎂絕對不行,了

所以... 你知道 ... 你的科學實驗玩的....

謝謝老師指導,看來我是異想天開了。感恩~~~

网友B:
康大沒想錯~
只要能產生大電流的,都可以是 short killer~
20A/30A版是經過演進而來的。
對岸也有動力鋰電池版的在賣。
當然超級電容一定可以用,只是如果電容太猛的話要加入限流電路,免得接觸點打火出來而受傷。

以前12A的版本:

簡單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康大沒想錯~
只要能產生大電流的,都可以是 short killer~
20A/30A版是經過演進而來的。

謝謝jojoling老師!提供資料;感恩~~~
想了想打算用環形變壓器,做一個低電壓,高電流,只是體積大了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