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伸縮門電磁開關無法吸住

楼主(2020-02-01):
前天氣溫驟降伸縮門開始故障。
手押開關裡面清了2隻壁虎干出來,
電磁接觸器有可能卡壁虎在裡面然後吸不住?
這聲音是不是有異物卡住山型的線圈?
但不管開還是關都一樣!

我還去清微動開關,結果微動開關是好的。

https://streamable.com/3gkez

网友:
你貼的連結是蝦米東東?

1.拆解接觸器
2.換一個接觸器

接觸器有聲音,微動是直接控制接觸器?那代表微動正常不需要清啊

网友A:
要把電路畫出來才好判斷,很可能是自保持迴路出問題,如果是前後極限開關線路問題或是過載開關問題,電磁接觸器應該都不會跳動。

有些配線方式停止按鍵線路開路也會有這種現象,停止開關至少有兩處,一個是手動機械開關,一個是遙控器內「停」那顆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電路畫出來才好判斷,很可能是自保持迴路出問題,如果是前後極限開關線路問題或是過載開關問題,電磁接 ...

我把手動移除了還是這樣,
明天拆那顆遙控器內看有沒有壁虎,
世界上有沒有完全密閉的開關箱?
我之前用系力康整個密封住,壁虎還是進得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手動移除了還是這樣,
明天拆那顆遙控器內看有沒有壁虎,
世界上有沒有完全密閉的開關箱?

手動開關移除,原本接在「停」開關那兩條線要短接在一起喔,手動「上」「停」「下」三顆開關,停是b接點,上、下是a接點。

网友:
把遙控器拆掉恢復回手動按鈕妝態,按前進後退能吸住就是遙控器內部的停止繼電器d接點不良

网友B:
補充説話拆掉遙控器要將遙控器的停止繼電器的b接點短路接在一起才會是完整回路,或是第二種方式將遙控器的停止繼電器所控制的線短路在一起用做短時間測試也可得證但前提是你的手動開關及停止的線也沒斷是好的

楼主:
所以整個電路和手動按壓開關有連動?
我昨天拆手動開關裡面有一個按鈕關怎麼按都是開路
上面接點因為死壁虎整個鏽掉了,跟這個按鈕有關嗎?
繼電器怎麼量我再爬文找找,我沒量過繼電器。

网友B:
手按開關上下平常不通按時通,停止開關平常導通按時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按開關上下平常不通按時通,停止開關平常導通按時不通

停止開關正常,沒按時導通的

剛剛拆了遙控主機,果然一隻壁虎,

超度爛壁虎,每次天氣一冷門出問題都是壁虎

現在看到3顆繼電器,我又要爬文看繼電器怎麼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補充説話拆掉遙控器要將遙控器的停止繼電器的b接點短路接在一起才會是完整回路,或是第二種方式將遙控器的 ...

有三顆繼電器,如何判斷哪一顆是停止繼電器?
由左到右依次是K2/K1/K3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三顆繼電器,如何判斷哪一顆是停止繼電器?
由左到右依次是K2/K1/K3

使用b接點那顆繼電器就是停,上下都是a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b接點那顆繼電器就是停,上下都是a接點。

昨天把壁虎清掉,用空壓機整個主機噴一噴,

裝回去竟然正常了,那隻壁虎都變成乾了,應該不至於導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