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ECO TL3716 改公版,按開機 紅燈變綠燈,馬上又紅燈,背光...

楼主(2020-02-02):
TECO TL3716 改公版RR52C,按開機後,燈號由紅燈變綠燈,馬上又紅燈,背光只閃一下,這是因為高壓板偵測到問題嗎?
因為把BL On及PWM 的腳位斷開,一上電, 背光點亮,
再按開關啟動電視,可以正常播放電視,但只要BL On及PWM有接,
按開關都無法正常開機,公版上的BL On 電壓是5V,PWM 電壓是3.3V.

楼主:
補充說明:偶爾又可以正常開機,是不是有燈管無法點亮造成的?

楼主:
高壓板照片傳不上來,抱歉。
型號為V298-601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壓板照片傳不上來,抱歉。
型號為V298-601

你要想的是為什麼其它會員可以傳上來,而你卻傳不上來?下方連結12樓有教學可以看。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
續樓上..
  圖片傳到上傳區, 還要在上傳區內點選插入內文編輯區, 才算完成;

  未點選插入內文, 發文後圖片會出現檔名及次序紊亂, 影響閱讀。

  沒把握一次成功者, 可到 貼文練習區  練習。

楼主:
高壓板圖片

板主不好意思,早上發帖的時候,因為手邊沒有電腦可以將照片檔案容量縮小,
所以才傳不上的,早上才先暫且這樣,晚上回到住家,縮圖後才重上傳.

楼主:
電源板的圖片如下:

型號:FSP212-3F04

原來的液晶電視 BL ON跟 PWM 是在電源板的+24V接頭的最後2pin ,
我目前是高壓板的BL on &  PWM 與"公板" 的 BL ON & PWM 斷開不接,AC 110V一上電,
背光會打開,按遙控器後都可以正常使用.背光的亮度跟原來電視的亮度一樣.(原液晶電視就是用最大的亮度嗎??)

量測高壓板的 BL ON & PWM 在斷開的情況下,都有電壓輸出 ....(這不是應該是Input pin ?)
量測"公板" 的 BL ON & PWM 在斷開的情況下,一個是5V ,一個是3.3V ,看起來很正常.

現在的問題是高壓板的 BL ON 或 PWM 跟"公板" 的 BL ON 或 PWM其中一個有接,按power on 後,
power 燈就紅燈 -->綠燈 -> 紅燈 (無法開機) ,  偶爾的情況下,又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請問您是如何啟動電源板的?~

還是公板的供電有用5V 升壓 12V 之類的~

网友B:
你電源板的5VS腳 (橘圈) 是不是跟 旁邊(紅圈)的腳短路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您是如何啟動電源板的?~

還是公板的供電有用5V 升壓 12V 之類的~

您好:
我是按照教學文, 電源版的5VSB 短路on-OFF pin, 來啟動電源版的+12V跟 +24V,
所以110V一上電就啟動+12V跟+24V.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電源板的5VS腳 (橘圈) 是不是跟 旁邊(紅圈)的腳短路到了?

您好:

       我板子最旁邊兩pin, 一個是 ACD(我不曉得ACD是做什麼的) ,
另外一個沒有標示,圖片如下, +5VS 有沒有跟旁邊兩pin短路,我需要量測一下.
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板子最旁邊兩pin, 一個是 ACD(我不曉得ACD是做什麼的) ,

我標示的橘圈的部分 基本上 就是BL/ON & PWM , 你從電源板後面看 就知道他跟電源板的+24V接頭最後2PIN是同一點的, 因為你照片都沒有看到你的接線是怎樣接, 然後你說一上電 , 背光就會亮 , 理論上是+5VS去短路到旁邊沒標示的PIN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標示的橘圈的部分 基本上 就是BL/ON & PWM , 你從電源板後面看 就知道他跟電源板的+24V接頭最後2PIN是 ...

您好,我解釋如下:

一上電,背光會亮,是高壓版的BL ON跟 PWM 都斷開,不跟公板或電源版的BL ON跟 PWM 連接的狀況下.

若高壓版的BL ON跟 PWM 有跟公板的BL ON跟 PWM 連接的狀況下,可以開機的的情況下,110V一上電,
背光是不亮的,按遙控器 才會開背光,電視顯示畫面,但這是偶爾可以正常開機的時候.
大部分的情況下,按遙控器 ,LED 燈 紅燈變綠燈又紅燈,無法開機.

楼主:
目前判斷 , 高壓板 BL ON 腳位為0V時(即BL ON 腳位有接到主板),背光不亮;
高壓板 BL ON 腳位為High時(即BL ON 腳位空接),背光亮,
但若高壓板 BL ON有連接主板BL on pin 時,會無法正常開機,但又偶爾可以正常收看,
目前爬文,懷疑是高壓板異常或燈管有問題 ,高壓板的保護機制讓主板開機後又關機 ,
但不知道是高壓板的問題或是燈管問題比較大.

网友B:
面板的背光開關條件

當輸入電壓(3.3V~5.5V): 背光開啟
          電壓(0~0.8V): 背光關閉

所以不太懂為何你高壓版的PIN12腳BL/ON沒有接,還是量的到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的背光開關條件

當輸入電壓(3.3V~5.5V): 背光開啟

是呀~高壓板 BL ON沒接時,印象中量到的電壓大於5V,好像是 7V的樣子,
所以我才懷疑高壓板或燈管異常的反餽訊號

補充內容 (2020-2-5 11:30 AM):
補充一下,原來就是有這個問題,我以為主板故障才改成公版,結果看起來不是因為主板故障.

補充內容 (2020-2-5 12:00 PM):
如果找不出問題,可能先暫時先用個5V繼電器,繼電器的5V 接公版的BL on, 繼電器的NC接到高壓板 BL on pin,繼電器的共用pin 接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