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owerSync群加 PT-502 延長線,超過1650w跳開後無法復歸

楼主(2020-02-02):
這條延長線市價799,特價的時候入手才600元
可以旋轉,方便變壓器使用
背後有兩顆磁鐵,可以吸在OA桌底下,是當初入手的原因

那天修理吹風機,腳開著小暖氣,吹個3分鐘就跳脫了
以前也曾經跳一次,但是重開就可以復歸
這次就完全故障了,參考板上文獻
小小延長線裡面還有一大塊電路板,看得到裡面有溫度保險絲,應該就是它了
不過主電源燈還是會亮的,分路開關則都沒有反應

耐何背後螺絲對角線是一種特殊螺絲,以前沒有看過,用一字起子是轉不開的

請出了螺絲起子組,目前看不出螺絲規格,還沒有找到合用的

有人認識這種螺絲的名稱嗎?

网友:
拿聶子或尖頭剪刀試試看,看起來應該要用形的起子。

网友A:
我在起子盒中找到....
有一種叫U型的起子,
就是一字起子中間弄個缺口

U型應該也不是用在這,
但在應力不大 稍微轉一下,
應該是可以...
註:你的起子盒,有那種兩個點,
也許也可以試試...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單向螺絲

單向螺絲,你這型螺絲應該是使用 蛇眼起子頭
最末圖 五排 正中間排那種 凸兩點的就是蛇眼起子頭,也就是2#3#說的...形的起子。

可是...單向螺絲,只允許單方向鎖緊而無法反向鬆開,反方向則設計成無法受力的弧形,

沒救,只能依破壞性手法處理 鑽穿/反牙螺絲攻 ...等  看腦洞創意。
另外 注意他的鎖入的螺旋方向是跟一般螺絲不同 , 這裡有陷阱,使用反牙螺絲攻注意螺旋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單向螺絲

單向螺絲,你這型螺絲應該是使用 蛇眼起子頭,

原來是功能問題,不是起子問題....

又學到新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單向螺絲

單向螺絲,你這型螺絲應該是使用 蛇眼起子頭,

所以這種U型起子工具,只能拿來鎖東西而已?

真的長知識,居然還有這種單向螺絲....傻眼
原廠說如果有問題,可以寄回去修理,所以原廠也不打算修,良品一換一囉?
好可惜呀 也覺得很浪費>_<

如果硬要鑽開,要用什麼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這種U型起子工具,只能拿來鎖東西而已?

不一定  這種U型起子工具  主要處理 蛇眼槽螺絲
https://screw-tw.com/spanner.html

鑽開  , 就電鑽 啊!!
但是我這類巧手技藝  很差

我們看看還有無高手指點指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  這種U型起子工具  主要處理 蛇眼槽螺絲
https://screw-tw.com/spanner.html

我的手也沒辦法,加上小地方用電鑽高速,感覺好像隨時噴飛了
嘗試用刻膜機+3mm鑽頭,感覺要貫穿螺絲太困難了

根據SIMON大說明的原理
用小的圓錐頭,把逆向會滑掉的地方磨成直角,讓它跟正向一樣可以受力

其次用鑽的,很困擾是金屬碎屑很多...用強磁在旁邊把關
免得這些小金屬 (PM 2.5?)飄到小朋友房間玩具上面

趕快把這個難搞的東西丟掉....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手也沒辦法,加上小地方用電鑽高速,感覺好像隨時噴飛了
嘗試用刻膜機+3mm鑽頭,感覺要貫穿螺絲太困 ...

破除了蛇眼關之後,真面目得以告人

主機板這邊還有一關,沒有辦法直接拆掉,還要用吸錫器 吸錫線去除這三點
板子才可以拿起來

板子上面有傳說中的X3 MOV,白色粉粉的感覺
裡面有兩組保險絲,一組白色的5A 沒事
另外一顆綠色頭的,上面寫SW-110T 125V~15A,拆下來量已經斷路
這個意思是兩種功用嗎?(達到110度 或 15A 其中一個條件就斷路嗎?)
等有空再去電子材料行看看有沒有這顆~~希望順利完修

网友C:
125V X 5A=625W
明顯不夠.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5V X 5A=625W
明顯不夠.

拍賽 因為它的字已經有點黑掉,所以打ˋ錯了,是標準15A保險絲

講到這個我有點疑惑,上一次也是超過負載,延長線跳脫全部沒電
但是開關關閉再打開,又正常了,感覺是有個自動復歸的裝置
不曉得做在哪裡?
如果每次過15A跳脫就要全部拆掉就昏倒了

這顆查詢是韓國 星宇 S.W.C.家的保險絲,不過這個型號SW-110T好像沒人再賣
可以用一般15A保險絲替代就好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拍賽 因為它的字已經有點黑掉,所以打ˋ錯了,是標準15A保險絲

講到這個我有點疑惑,上一次也是超過負載 ...

有一些 開關 本身含有無熔絲...
跳掉時,可重開(關掉重開)...

請參考(以下網路找的)...
帶燈無熔絲開關...
https://shopee.tw/%E5%B8%B6%E7%8 ... 34118069.1927829411

電流過載保護器 無熔絲開關...
https://shopee.tw/%E9%9B%BB%E6%B ... .17909576.642496186

网友:
SW-110T 網路上有資料,這是溫度保險絲,只負責溫度保險,不負責電流保險。那個電流規格是電流容量(最大使用電流),也就是它只允許使用在15A以內的電流情況下。

請購買110度,15A或以上電流規格的溫度保險絲即可代用,溫度保險絲電子材料行基本上都有賣。

居然用了特殊的單向防拆螺絲,神奇啊~~~

网友:
前幾年的冬天使用電暖爐,同時間也使用了吹風機,也是一樣的情形。跳電後不能馬上再使用,要等一段時間才可以。用電要小心注意!延長線不要同時使用發熱和高瓦數的電器用品。

网友:
明明就限制15A,
還擔心下次燒壞,
這是安全機制,
為何不檢討一下,
用電為何要超過此安培數?
跟火神開玩笑嗎?

网友B:
同13#說法  ... 購買110度,15A或以上電流規格的溫度保險絲即可代用,溫度保險絲電子材料行基本上都有賣。
我在高雄,見過長明街電子材料行基本上都有賣溫度保險絲。

平常網路都是找露天  不過最近爛商家愈來ˊ嚴重
這次找Y拍 舉例
威訊科技電子百貨 2102B-113 溫度保險絲 113度 15A
https://tw.bid.yahoo.com/item/ ... 13&actsrch=srp3

113度 略高於 110度 是可接受的,
倒是 仔細想想 小暖爐 功率擺明  15A *110V =1650W
15A 是一 安全規定極限 消費型延長線 不能超過 , 溫度保險絲你也找不到超過15A (消費型電器用)
你不該用延長線 接這類電器

我曾經自己做延長線 拿壁插AC座加十幾公尺工業電源線  插頭也是工業級   雖然很醜但是最好用
不然你找這種  工業用延長線 注意它是2P  但是沒有過載保護  安全自負
https://24h.pchome.com.tw/prod/DECA6H-A9007MN2Y?fq=/S/DECA4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起子盒中找到....
有一種叫U型的起子,
就是一字起子中間弄個缺口

如果你有愛立信手機的話
可以用這隻拆
螺絲兼電池電池接點 還鍍金的

网友:
嗯~又學到一招了,謝謝大大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13#說法  ... 購買110度,15A或以上電流規格的溫度保險絲即可代用,溫度保險絲電子材料行基本上都有賣。

如果單純溫度保險絲,手邊就很多了,YES
找了一個15A,113度的

不過引腳比較粗,還需要發揮鐵杵磨成繡花針的精神

順利完修,感謝SIMON大的原理解說,才能把最關鍵的單向螺絲拆除

网友D:
恭喜完修!不可再這樣使用延長線,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完修!不可再這樣使用延長線,危險…

真的,已經貼上貼紙,貼在功率表上,要測試吹風機前記得關暖氣
腳邊暖氣吹久就覺得底下熱熱很自然,完全沒有想到暖氣開著也耗掉700w了

网友E:
這個地方採用溫度保險絲不合理,其中一個原因有人提到了:「它保溫度不保過流」。安規裡有沒有相關的使用規範則不太清楚。

不過高耗電產品最好不要用延長線是通則,而且還帶開關……

我會自己加裝 EMI 濾波器與 MOV 抗突波,反正拆機貨多到用不完!有沒有效?肯定有效!尤其是當使用山寨 Adaptor 的時候真是立竿見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這個地方採用溫度保險絲不合理,其中一個原因有人提到了:「它保溫度不保過流」。安規裡有沒有相關的使用規 ...

我想  「採用溫度保險絲」   是為了MOV 處於發熱時 ...

有沒有用是不知道 。

网友:
一般我記得吹風機動不動就800W起跳
你風速越大溫度越高耗瓦數就越大
如果是國際知名大廠的現在都1000W以上了
還好你的延長線會過載保護至少沒直接燒掉
會建議你用兩條延長線分載會比較安全 但是不要串接在一起
而是分別使用兩個電源孔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想  「採用溫度保險絲」   是為了MOV 處於發熱時 ...

有沒有用是不知道 。 ...

這是有個類似的用法:MOV陣列中間夾溫度開關。不過個前提條件是:樓主拿的這個東西裡面根本就沒發現MOV,更別說有粘在一起……

合理的做法我倒是可以提供一個:TF或NTC塞到插座銅片中間(或靠近)。不過怎麼有效絕緣將會是個重大挑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有個類似的用法:MOV陣列中間夾溫度開關。不過個前提條件是:樓主拿的這個東西裡面根本就沒發現MOV, ...

請問白色那顆不ˋ是所謂的MOV嗎?
我看介紹是這樣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白色那顆不ˋ是所謂的MOV嗎?
我看介紹是這樣寫的

這個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不過肯定不會只是單純的變阻器。至於說裡面賣了什麼膏藥?如果想一探究竟的話可以拆下來研究看看。從 DM 來看也許是某模組化的東西。

网友(2020-03-06):
剛好我也有買這個品牌的,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