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益衡850W不開機,有5VSB,風扇抖一下。

楼主(2020-02-02):
目前查到電路5V對地有24歐姆,不知道是不是這裡的問題。量測其它POWER,5V對地都有電容充電現象的阻值,但這一顆完全沒有,拆下電容以數字型電錶量測有充放電現象,裝回去又沒有,裝新的上去也沒有,都只有對地24歐姆,(還是因為晶體拆掉的關係?),這樣量測邏輯對嗎?

5V對地24歐姆。

5V對地24歐姆。

大同小異的網路圖片

大同小異的網路圖片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插入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

好,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我研究一下!

謝謝配合

楼主:
我出現的畫面跟教學裡不太一樣,沒有"全選 將圖片儲存到相簿"這一欄,圖示下方也沒有可"儲存到相簿"的欄位,按確定後也沒有在編輯區中顯示xxx
我用CHROME WIN10有關係嗎?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921-1-1.html

症狀類似,參考ㄧ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出現的畫面跟教學裡不太一樣,沒有"全選 將圖片儲存到相簿"這一欄,圖示下方也沒有可"儲存到相簿" ...

或許版本有一點不同,但是只要你有做插入圖片的動作就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你可以先在貼文練習區先練習一下。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許版本有一點不同,但是只要你有做插入圖片的動作就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你可以先在貼文練習區先練 ...

好的,我去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bbs.pigoo.com/thread-55921-1-1.html

好,我研究看看.感謝您!

楼主:
原來要在附加圖片裡點擊圖片才會出現插入標記。這真的是隱藏機關。。。。

网友:
有5vsb,找二次側,1.電容2.蕭特基

网友C:
為什麼正面不補幾張照片,還找正面都被散熱片遮住的網路圖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為什麼正面不補幾張照片,還找正面都被散熱片遮住的網路圖片

補上正面照。
拆下的屍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外觀相似路99.5%

補上正面照。

pson、5vsb有的話,二次側電容也是teapo 、suscon, 全換掉有機會完修!(這顆架構類似CM silent pro gold )

烙鐵建議用恆溫的或是goot tq-95瓦數才夠解焊下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son、5vsb有的話,二次側電容也是teapo 、suscon, 全換掉有機會完修!(這顆架構類似CM silent pro gold ...

有買T21白光直流烙鉄來用了,升溫7秒,溫度範圍200~450可調,前兩支一般的真的不行。又到五金百貨買到劣質的助焊劑跟鍚絲都丟掉了。

不好意思,我完全是素人等級,teapo 、suscon是指哪些東西?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買T21白光直流烙鉄來用了,升溫7秒,溫度範圍200~450可調,前兩支一般的真的不行。又到五金百 ...

就是電解電容的牌子!

拆解前先紀錄一下電容相關位置與規格(多少uf 耐壓V)、尺寸(高、直徑),根據這些找日系電容。

還有買支好一點的吸錫器,先拿一張廢板練習解焊電解電容。

可以跟學姐買固品的錫絲與清潔劑,市面上的錫筆品質很糟,用到你會懷疑設備故障、懷疑人生{n_018:}

网友C:
T21 白光直流烙鐵?

楼主:
引用 网友C:
T21 白光直流烙鐵?

T12 打錯!
露天買的6百多而已,不錯用!刀頭向上裡面的滑珠向下時,20秒後自動降溫,半小時後自動關機。
之前在YOUTOBE看到湖北鄂东老男孩開箱,發現這東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電解電容的牌子!

拆解前先紀錄一下電容相關位置與規格(多少uf 耐壓V)、尺寸(高、直徑),根據這些 ...

哈!真的。這些東西還是要到專業的店去買。

网友D:
引用 楼主:
T12 打錯!
露天買的6百多而已,不錯用!刀頭向上裡面的滑珠向下時,20秒後自動降溫,半小時後自動關 ...

配這顆適配器使用上感覺怪怪的,
烙鐵拿起來上面吊個磁環不會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D:
配這顆適配器使用上感覺怪怪的,
烙鐵拿起來上面吊個磁環不會重嗎?

還好,前2次有點頭重腳輕的手感,之後就習慣了,沒有差很多。

楼主:
經檢測,AOT480 四顆中有一顆無法控制開關,已更換。

解焊檢查大小顆電解電容反應與新品一樣都很健康,只有其中一顆220uf 50V的容值正反向測試有5uf的差異,尚未更換。

懷疑"肖特基二極體"STPS60L 45CW不正常:
以二極體檔位檢測三腳正反向二極性都可導通(值為92)。歐姆檔筆放中腳測13腳阻值5K。筆放中腳測13腳阻值為0.76K。以紅黑筆交叉接13腳阻值為6.8K。

問題一:如果這顆三腳晶體裡面有兩個二極體,應該會有反向不導通的特性才是?
問題二:肖特基二極體與AOLT480 MOS是否一樣也有控制開關的動作可以量測?內部構造不同,不懂作動方式有沒有一樣。
STPS60L 45CW

SOT480L

楼主:
引用 楼主:
經檢測,AOT480 四顆中有一顆無法控制開關,已更換。

解焊檢查大小顆電解電容反應與新品一樣都很健康, ...

結果板上STP60L45C阻值狀態正常與新品相同,4顆AOT480其它三顆壓降值與新品不同,決定一併更換。
220UF 50V的電容也一併更換。

仍然無直流輸出。

再往前查,T1高頻變壓器一次測(輸出各種直流的主要變壓器),待機開機都無165V輸入電壓,將兩顆i公司的5R140P開關管脫鍚隔離檢測(IPW50R140CP),其中一顆檢測不到開關動作,判定損壞。懷疑相關電路也有異常,繼續爬文惡補練功往前查 。

本體

資料細節

補充內容 (2020-3-1 05:08 PM):
低頻開關管誤判,作動正常。
量測CM6802THEX PWM控制芯片第13腳VCC無工作電壓,與之相連的UC2715D第一腳的VCC也無電壓。再往前量測。

補充內容 (2020-3-1 05:25 PM):
再往前量測大電容有160V,接到四個開關管,從背面看右腳接地,串連左右兩腳的10K電阻(啟動電阻?),左側一組兩個的阻值各為10K,

補充內容 (2020-3-1 05:26 PM):
右側一組兩個阻值各為5K,拆下量測阻值10K正常,但左腳控制端(偏置電壓?)電壓為零。

楼主:
相連的電路電源,到圖中三極體右邊那顆的兩腳有24~34V,左邊那顆三腳皆無電壓,兩顆形狀相同,右邊編號為S46-W37左邊編號為S43-W37。
不知道把24V電壓引到S43會怎麼樣。。。

補充內容 (2020-3-1 06:40 PM):
另外請教,這種零件正確的識別編號是什麼?

補充內容 (2020-3-1 07:00 PM):
找到了,網上建議以"貼片三極體 絲印S46" 尋找相關資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相連的電路電源,到圖中三極體右邊那顆的兩腳有24~34V,左邊那顆三腳皆無電壓,兩顆形狀相同,右邊編號為S4 ...

資料補充 自學中,有錯請指正,感恩。
PBSS5350X(絲印S46)PNP型, 以B偏置電壓控制E往C電流流向的續斷。

PBSS5350X(S46)PNP型

PBSS5350X(S46)PNP型

PBSS4350X(絲印S43)NPN型,以B偏置電壓控制C往E電流流向的續斷。

PBSS4350X(S43)NPN型

PBSS4350X(S43)NPN型

网友E:
風扇動一下,找二次測低壓!先打各電壓對地阻值,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風扇動一下,找二次測低壓!先打各電壓對地阻值,是否有短路!

二次測各電源都沒有對地直接短路,5V 有24歐姆(有人說是假負載),3.3跟12V有電容充放電的現象。
所有電解電容也都拆下來用指針表量測過,與新品擺動幅度相同,能量到電容值的電容也都在標稱值中,其中一個有誤差的也已更換。
二次級左側四個開關管一個不動作,已全換新,
目前狀況:
PS-ON後,大電容還是維持在160V,沒有上升380V。
PWM CM6802THEX芯片無工作電壓,UC2715D也無工作電壓。只有一個由S46三極管的24~34V電壓輸送到光偶,一個160V輸送到CM03X第6腳。

請教先進,再來該往什麼方向查?是PFC部分嗎?

网友F(2020-03-03):
引用 楼主:
二次測各電源都沒有對地直接短路,5V 有24歐姆(有人說是假負載),3.3跟12V有電容充放電的現象。
所有電 ...

看你都沒有修到重點的地方 ~

風扇會抖一下表示電源保護了~

那保護的原因是什麼 ?

你應該往這方面找~

是誰在管這件事的 , 從它旳身上下手才是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都沒有修到重點的地方 ~

風扇會抖一下表示電源保護了~

高手就是不一樣,一語道破。

我還在想辦法熟悉相關的線路圖及作動過程。

具保護作用的,看構造好像PS232,CM6802,UC2715D,及A6062H都有關。但我抓到不到重點,不知道是哪一個點有問題,又不知道怎麼問,只好傻傻的跑線量零件,

例如,短咯PS-ON之後進保護,是過流,過溫,過低壓什麼原因造成?會剩什麼在動作?那個什麼會產生什麼訊息讓檢修的人知道,這些我真的是一頭霧水,看芯片資料都是英文,腳位也是縮寫,翻譯過來也只能看出個大慨,真所謂隔行如隔山。

不過我還是很有興趣深入。

网友B:
你目標有點發散,找出監控I C的data sheet
確認I C供電、依據時序圖對照實際狀況,po出相關的資訊,才能對症下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標有點發散,找出監控I C的data sheet
確認I C供電、依據時序圖對照實際狀況,po出相關的資訊,才能對 ...

監控IC是PS232F這顆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監控IC是PS232F這顆嗎?

看IC標示型號

楼主:
這POWER保護電路子板上的IC絲印是PS232F,還有一個管PWM跟PFC的IC CM6802THEX.

還有一顆A6062H在熱地。

网友F:
引用 楼主:
監控IC是PS232F這顆嗎?

這不是很清楚了嗎 ?

PSON 是給 誰接收訊號  ?

又誰在 監控電源 是不是正常 ~

又是誰 控制電源是否運作 ?

很多一樣的例子 , 已經有人解釋過了~

你仔細的看就能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不是很清楚了嗎 ?

PSON 是給 誰接收訊號  ?

喔~原來要從PSON之後開始查。

例子看很多,但看得一頭霧水,就像小學生看大學科目,有很多不認識的東西。

過幾天換了開關管再量測比對一下,前兩天我玩壞了15A保險跟兩個一次側開關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原來要從PSON之後開始查。

例子看很多,但看得一頭霧水,就像小學生看大學科目,有很多不認識的東西 ...

你要練功建議從小瓦數的來練。

這顆或許是軟的,卻因為你的拆裝而搞得更大洞無法收拾,一旦棄修就真的可惜。

多多study維修文並與前輩詢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喔~原來要從PSON之後開始查。

例子看很多,但看得一頭霧水,就像小學生看大學科目,有很多不認識的東西 ...

對了~ 你如果不知道腳位真正的意思 !
或元件的功能 , 最好不要輕易的短接或跳接 ~
可能會產生不可遇期的結果~
修的好修不好是其次~
安全最重要~
我相信論壇內的文章 , 絶對有助於你決解問題的~
只要你有用心 ~

网友G:
二極體有先全部檢查嗎?

网友E:
有+5vsb,風扇會動一下,直接查低壓區,先把PS232換後再試!
有+5vsb,風扇不動,1、查低壓區電路
                                   2、查PWM跟PFC的IC CM6802THEX電路
沒有+5vsb,直接查A6062H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對了~ 你如果不知道腳位真正的意思 !
或元件的功能 , 最好不要輕易的短接或跳接 ~
可能會產生不可遇期的 ...

真的,已經造成了,{n_071:}。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極體有先全部檢查嗎?

有,貼片或DIP,玻璃管的二極體都量過,沒有反向短路或低阻值狀態,正向也都在0.4~0.5左右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練功建議從小瓦數的來練。

這顆或許是軟的,卻因為你的拆裝而搞得更大洞無法收拾,一旦棄修就真的可 ...

這倒是真的,但我也沒有壞掉的小瓦數POW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5vsb,風扇會動一下,直接查低壓區,先把PS232換後再試!
有+5vsb,風扇不動,1、查低壓區電路

好,順便請教一下,這一顆如果壞掉,腳位上通常會有什麼現象可以判斷?目前除了GND腳外,沒量到其它腳位有短路現象。
CM6802THEX跟UC2715D待機跟PSON時VCC腳都沒有電。

低壓區三種電壓用蜂鳴檔量測時,除了5V一直都是24歐外,其它兩組都會叫一下,然後進入電容充電,這5V一直都是24歐姆,沒有電容充電的現象算是正常嗎?(別顆POWER 5V量測時有充電現象.)是設計不同的關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順便請教一下,這一顆如果壞掉,腳位上通常會有什麼現象可以判斷?目前除了GND腳外,沒量到其它腳位 ...

別執著  5V 有 24 歐了~
5/24=0.208 A ~
這不會是重點 ~
[CM6802THEX跟UC2715D待機跟PSON時VCC腳都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別執著  5V 有 24 歐了~
5/24=0.208 A ~
這不會是重點 ~

喔~好。只是想了解他這設計的原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喔~好。只是想了解他這設計的原理。

你在論壇上隨便找個類似的 ATX 電路圖~

就會明白我說的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在論壇上隨便找個類似的 ATX 電路圖~

就會明白我說的事 ~

我有下載好幾個電路圖。
也在看劉xx自學影片,還沒看到類似的謝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有下載好幾個電路圖。
也在看劉xx自學影片,還沒看到類似的謝計。。 ...

PS232F  監測 電壓電流 PSON 等等....之後判別結果交由FPO 啟/閉 主控IC(本例是CM6802)的VCC電壓

主題說的:  有5VSB,風扇抖一下,

所以主供電有那麼一微小瞬間給風扇來一下
這一微小瞬間  PS232F 屬於睜眼閉一眼   等delay時間一到  若異常部分未解除 則FPO輸出Hi 關了CM6802 的VCC

所以有招危險動作 取消FPO
   因為 取消FPO 是危險動作  所以這樣做之前  功率晶體/二極體/電容極性...會炸的很貴的 先檢視

  取消FPO
      將FPO輸出 外部線路直接接到0V   ==> 開啟 CM6802 的VCC
      讓異常部分  ( PS232F  監測 電壓電流 PSON 等等 ) 持續發生  這樣你就可以持續檢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PS232F  監測 電壓電流 PSON 等等....之後判別結果交由FPO 啟/閉 主控IC(本例是CM6802)的VCC電壓

主 ...

原來如此,這樣查問題就有個標準了,感謝前輩經驗知識的指導
查問題還是要懂電路怎麼運作才行。

再次請教,下面這張圖的資料怎麼解讀?
左上有一條寫VCC=12V,下面又有其它電源電壓,腳位圖中又寫VCC腳由5VSB供電@@,我一頭霧水,搞不清楚到底哪個才是PS232F標準工作電壓。
目前5VSB是5.05V,但PS232F的VCC腳只有3.4V,它經過二極體,電容電阻,然後接到一個貼片三極體跟光偶,三極體的C極有5.05V,B極4.9V,E極4.6V。

网友F: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這樣查問題就有個標準了,感謝前輩經驗知識的指導。
查問題還是要懂電路怎麼運作才行。

電源是 最小 3.8 最大 16V
左上應該是這個是在 12V 下的數據~
VCC 由誰供電 ? 基本上 你只要知道 , 該有電壓的時候 要有符合規定的電壓 ~

如果 你的 VCC 是 3.4V 低於標準那當然有問題 ~ (但不排除你的電錶問題)
經過的元件造成的問題也有可能 ~ 尤其是 電容~

通常這個電源 一開始 是由 5V SB 供電 , 啟動後會轉由 (5V 或 12V )供電 ~

P.S
你還是没有找到重點 ~
48# 說的你明白嗎 ?
這樣子做的風險是什麼 ?
為什麼要這麼做?

[CM6802THEX跟UC2715D待機跟PSON時VCC腳都沒有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電源是 最小 3.8 最大 16V
左上應該是這個是在 12V 下的數據~
VCC 由誰供電 ? 基本上 你只要知道 , 該有 ...

48#講的結合PS232內的邏輯圖可以明白運作原理。
電表我有四台。目前這台半自動用起來較順手,應該不是電表問題。

前輩的意思是FPO接地,處於低電壓,使電路正常運作,讓問題浮出台面?

前幾天我把11V直接送給CM6802的VCC造成燒保險跟一次測兩個開關管,狀況是否類似?

网友F:
引用 楼主:
48#講的結合PS232內的邏輯圖可以明白運作原理。
電表我有四台。目前這台半自動用起來較順手,應該不是電 ...

是的~
這是有一定的風險 ~
正常來說你的電路有問題~
造成保護 , 你強制起動 ~
會有什麼事發生誰都無法保證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的~
這是有一定的風險 ~
正常來說你的電路有問題~

所以再來,我要確定PS232F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了,再檢查PSON之後哪一部分產生問題造成保護,再排除問題。

那能否檢查PSON後PS232F在FPO送出高電位保護前,哪一部分產生問題?
能從腳位判斷?或從哪個負載點到腳位的阻值大小與標準值比較作判斷?
如果可以,那各負戴點到監控腳位的標準值又該是多少?通過與其它正常負載點比較?

剛測了一下,各負載端到PS232F監控腳位是直通的.阻值為0。

或通過對地阻值判斷?
目前12V對地7.多K,5V 24歐, 3.3V從0.5K上升到1.3K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所以再來,我要確定PS232F是否正常工作?如果正常工作了,再檢查PSON之後哪一部分產生問題造成保護,再排 ...

這一部分是有點困難 ~
因為保護時間是很短暫的 ~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電路狀況 ~
如果一直維持在開機風扇抖一下 , 必需要關閉 AC 電源一段時間~
才可以重新啟動 PS_ON   , 你可以 測 FPO 是不是 有跳變 ~
把探棒先接上 , 再 PS_ON  , 看一下是否有跳變 ~
其他的監視腳位可以比照辦理 ~
或許可以找出 , 原本該有跳變(或不該有) , 但卻有動作 ~

你問的問題 那份 文件 都有說明 ~  (如果你看的懂)
哪支腳什麼時候該有動作 , 標準是多少 , 都有明確記載 ~~

网友B:
1.首先你先大約知道IC腳位的定義(大約讀一下datasheet)

2.正常來說5vsb出現、PS_ON也有的話,就要看PSON短路開機瞬態的IC電壓準位。

白話一點就是:紀錄PS232短路開機前後的電壓值。

我記得這顆很常見,參考我之前上來詢問的文章,我應該都有紀錄。

Antec HCG-520 無5vsb ,輔助IC腳位電壓是否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一部分是有點困難 ~
因為保護時間是很短暫的 ~
我不知道你現在的電路狀況 ~

好,我先量各腳位對地阻值,等開關管料來了,再測PSON的跳變狀況。
之前PS_ON3.8V,短接後是低電位0.幾mV。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你先大約知道IC腳位的定義(大約讀一下datasheet)

2.正常來說5vsb出現、PS_ON也有的話,就要看PSON短 ...

太好了,感謝前輩的資料。PS223跟PS232F腳位不太一樣,不過同類型腳位電壓應該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太好了,感謝前輩的資料。PS223跟PS232F腳位不太一樣,不過同類型腳位電壓應該差不多吧? ...

查到這顆位於熱區控制CM6802及UC2715D VCC的三極管中間與右腳雙向不導通。
同時相關於光偶到PS232F,也相關於熱區四顆開關管。
絲印S46 W37 不知道是PBSS4350X,還是PBS5350X或PBS5540X....按照電壓幅度至少要40V5A的耐壓,或50V3A。不知道要用多少的@@"

參照網友提供PS223的各腳位正常狀況下的輪出,FPO腳 PSON後正常為1.308V,我的是5V,PGI 0V, FPO的電壓又從保護子板的光偶來,從將光偶熱端的供電腳30V瞬間短路給CM6802 VCC腳的電容相關電路,大電容的電壓會上升到360V這點來判斷,這裡應該是經由開關管控制供電時間及電壓高低來使CM6802及UC2715D工作,線路正常運作後,FPO電壓才會被修正,我猜。

又從案例影片中得知斷電時大電容降壓緩慢,是由於電路沒有起震,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補充內容 (2020-3-16 09:20 PM):
更正,FPO正常是0.135,眼花看錯了。

補充內容 (2020-3-16 11:30 PM):
經後方測試,絲印S46 W37三極體應為良品,因為是PNP型,左腳B極,中間腳與右腳為CE極,故中間腳與右腳以二極管檔測試,雙向不導通為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到這顆位於熱區控制CM6802及UC2715D VCC的三極管中間與右腳雙向不導通。
同時相關於光偶到PS232F,也相 ...

FPO腳 PSON後正常為1.308V?不是0V嗎!
FPO腳對地是強制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O腳 PSON後正常為1.308V?不是0V嗎!

更正,FPO正常是0.135,眼花看錯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更正,FPO正常是0.135,眼花看錯了。

FPO腳接地,風扇會轉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FPO腳接地,風扇會轉嗎!

要把那顆三極體焊回去試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要把那顆三極體焊回去試嗎?

依經驗,風扇理應會轉!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經驗,風扇理應會轉!

三極體焊回去後,FPO持續短路風扇會抖一下抖一下。請問這樣是哪裡有問題?

我可以焊死做檢查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極體焊回去後,FPO持續短路風扇會抖一下抖一下。

2和3腳,用攝子直接短路,看各路電壓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2和3腳,用攝子直接短路,看各路電壓為何!

12V電壓在14~15V跳,5V在0~3V跳,3.3在3.2~3.34跳。跳變速度約半秒一次,與風扇抖動頻率相同。
12V有問題?電壓過高原因是?

网友I:
5V對地用直流電源供應器灌電(記得限流0.XA 應該摸得出來),用手摸看哪裡燙

楼主:
引用 网友I:
5V對地用直流電源供應器灌電(記得限流0.XA 應該摸得出來),用手摸看哪裡燙

是指用5V直流電,正極接地負極接在5V輸出端嗎?

還是正負極都接在5V輸出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12V電壓在14~15V跳,5V在0~3V跳,3.3在3.2~3.34跳。跳變速度約半秒一次,與風扇抖動頻率相同。
12V有 ...

現在持續短路2,3腳會出現彈片高速開關聲,不知是PS232F出來的還是其它開關管。是不是壞掉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指用5V直流電,正極接地負極接在5V輸出端嗎?

還是正負極都接在5V輸出端? ...

可能短路但還是照極性+對輸出 -對地

電壓調5V電流慢慢轉上去,主要是找發熱如果是電容、二極體熱應該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可能短路但還是照極性+對輸出 -對地

電壓調5V電流慢慢轉上去,主要是找發熱如果是電容、二極體熱應該就 ...

好,我再試試!

网友E:
引用 楼主:
現在持續短路2,3腳會出現彈片高速開關聲,不知是PS232F出來的還是其它開關管。是不是壞掉了? ...

這屬正常,因為強制啟發後,電路又有保護,循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查到這顆位於熱區控制CM6802及UC2715D VCC的三極管中間與右腳雙向不導通。
同時相關於光偶到PS232F,也相 ...

PGI=0  ???

[ 懷疑"肖特基二極體"STPS60L 45CW不正常:
以二極體檔位檢測三腳正反向二極性都可導通(值為92)。歐姆檔黑筆放中腳測13腳阻值5K。紅筆放中腳測13腳阻值為0.76K。以紅黑筆交叉接13腳阻值為6.8K。

問題一:如果這顆三腳晶體裡面有兩個二極體,應該會有反向不導通的特性才是?
問題二:肖特基二極體與AOLT480 MOS是否一樣也有控制開關的動作可以量測?內部構造不同,不懂作動方式有沒有一樣。]

以上是拆下測試 , 還是機板上測 ?
若是拆下測  ~ 那你處理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PGI=0  ???

[ 懷疑"肖特基二極體"STPS60L 45CW不正常:

後來有拆下來測,兩顆STP是厪常的,開關動作可以觸發(後來了解測試方式).
壞的是散熱片左邊四顆中的一顆,四顆全換了。

2.是的。目前PGI=0V,FPO=5V。FPO持續強制對地時,12V輸出過高,達14~15V,使電路一直在過壓保護又FPO腳被拉低電位而不斷的RESET。

楼主:
請問要如何把保護拿掉?
不拿掉都沒電壓,無法了解芯片工作狀態,如CM6802及UC2715D。
還是FPO讓他持續對地短路,在不斷RESET的狀態下測?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後來有拆下來測,兩顆STP是厪常的,開關動作可以觸發(後來了解測試方式).
壞的是散熱片左邊四顆中的一顆 ...

你確定你 22# 的那些全部正常 ? (很重要)

你的 12v 會過高 , 是因為 5v 過低的原因 ~

5v會過低 , 有可能有短路 或 負載過大的問題 ~

另外沒 PGI 也是一個問題 ?

請先排除這些 ~

拿掉保護是很危險的動作~

問題就出在電路可能有短路 ~

要先找出問題才對 ~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屬正常,因為強制啟發後,電路又有保護,循環!

那個,應該是開關管的聲音,因為冒煙了,上次換的那四顆中的一顆,散熱片也有點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確定你 22# 的那些全部正常 ? (很重要)

你的 12v 會過高 , 是因為 5v 過低的原因 ~

5V對地有24歐姆,但持續量測時沒有電容充放電現象,它與地端並聯了兩顆3300微法的電容及四顆100歐姆的電阻,我不確定是不是這裡的問題。

之前拆下開關管時,量PCB開關管位置也是24歐姆,量那兩顆STP三極管導通狀態與新品一樣,所以沒更換。

我再拆下來量一次好了。

网友J:
+5v對地的24歐姆,會不會是洩放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J:
+5v對地的24歐姆,會不會是洩放電阻?

據說是假負載。如果是洩放電阻的話,電容以歐姆檔測試好像能量測到充放電現象。

楼主:
引用 楼主:
5V對地有24歐姆,但持續量測時沒有電容充放電現象,它與地端並聯了兩顆3300微法的電容及四顆100歐姆的電阻 ...

拆下來量測,上次壞掉那顆開關管又不能觸發了,紅筆右腳黑筆對中間腳及左腳都直接導通,不能以黑筆對左腳來關閉導通狀態,其餘三顆可以。

以二極體檔位再測STPS6045CP雙管二極體,導通壓降舊品0.123,兩顆一樣,新品導通壓降0.127,應該是良品。

---------
現在問題:強制打開fpo低電位,使電路運行reset一段時間,會導致輸出端四顆開關管中的一顆導通短路損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拆下來量測,上次壞掉那顆開關管又不能觸發了,紅筆右腳黑筆對中間腳及左腳都直接導通,不能以紅筆對中腳 ...

5V 對地 24歐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查一下 PGI 那電路怎麼跑 ?

主要你這也不是完全没電壓 ~

看你測試的結果 , 是 5v 有問題 ~

或許你可以用 5v 灌入這邊的方法去查~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 對地 24歐不會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查一下 PGI 那電路怎麼跑 ?

好,我試試。

目前以5V1A變壓器接5V輸出端耗電流從250毫安上升至404毫安不再上升,手觸二次測各零件及保護子板IC沒有器件發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我試試。

目前以5V1A變壓器接5V輸出端耗電流從250毫安上升至404毫安不再上升,手觸二次測各零件及保 ...

你能找一下 PGI  的電路嗎 ?

這個 要 5v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能找一下 PGI  的電路嗎 ?

這個 要 5v 哦~

我畫了大約的線路圖,PGI是這樣接的。依線路圖來看,電供進保護等於沒有開機,所以12V沒有輸出,那PGI就沒電壓。圖中藍色的電壓標示是芯片資料的值。不是很美觀勿嫌。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畫了大約的線路圖,PGI是這樣接的。依線路圖來看,電供進保護等於沒有開機,所以12V沒有輸出,那PGI就 ...

看31# 的電路圖~
一般來說會是用 5V 的才對 ~
而且這邊會先有5V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31# 的電路圖~
一般來說會是用 5V 的才對 ~
而且這邊會先有5V哦 ~~

還是因為設計不同?

那我能不能直接送5V給PGI?
會不會燒什麼?

資料寫PGI的意思是POWER GOOD的訊息輸入腳,這顆POWER以接線圖來看,應該是取12V來達成的。容許範圍-5~+16V。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還是因為設計不同?

那我能不能直接送5V給PGI?

我也看了~ 似乎如此~

但是 也不會没跳變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看了~ 似乎如此~

但是 也不會没跳變吧 ?

因為進保護,一次側沒起震,12V沒電壓所以取不到值。
如果FPO強制接地,保護也會一直RESET,就算有也會被RESET掉,那PGI與12V電壓正常與否應是同時成立的。

我猜PGI有無應該不是這顆POWER不工作的主要原因。

那問題應該是排除12V過壓的現象。

12V過壓應該是一次側PWM控制脈寛異常,不知是送給他的取樣值異常,還是PWM本身異常。

參考劉XX教學得知,PWM的脈寛控制需要配合取樣電路來取得二次側的輸出負載電壓。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因為進保護,一次側沒起震,12V沒電壓所以取不到值。
如果FPO強制接地,保護也會一直RESET,就算有也會被 ...

那 FPO 強制接地了 , 為何還會有 RESET ?

1.這顆 本身有問題 ?

2. UC2715D 這顆 IC 有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 FPO 強制接地了 , 為何還會有 RESET ?

1.這顆 本身有問題 ?

UC2715D跟CM6802 的VCC腳同一條,進保護都會被切斷供電,使他們兩不工作。

因為12V過壓高於參考值應進保護等待排除,但FPO卻不配合(因為低電平),所以一直重覆執行過壓保護動作,直到零件損壞,我猜。

网友F:
引用 楼主:
UC2715D跟CM6802 的VCC腳同一條,進保護都會被切斷供電,使他們兩不工作。

但怎麼 切斷 ?

不就是 FPO 接低 ? (你不是強制接地了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但怎麼 切斷 ?

不就是 FPO 接低 ? (你不是強制接地了嗎 ?)

在PS232F的FPO腳強制接地,產生低電平,應該是符合開始工作條件的訊號。

网友F:
引用 楼主:
在PS232F的FPO腳強制接地,產生低電平,應該是符合開始工作條件的訊號。

所以它偵測到有問題時~
是不是要把 FPO 拉高呢 ?

但那你都強制接地了 ~
不是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它偵測到有問題時~
是不是要把 FPO 拉高呢 ?

是啊!所以他拉高FPO電平=進保護,一次側不工作。
為了知道他保護的原因,才強制把FPO接地,然後量測得知是12V電壓過高造成進保護不工作。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所以他拉高FPO電平=進保護,一次側不工作。

你現在是不是把 FPO 強制接地了 ?

就是一直接的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現在是不是把 FPO 強制接地了 ?

就是一直接的地 ?

對啊。從前面的前輩說了之後就一直接地,一段時間後開關管出現高速開關聲,然後冒煙,開關管三極都擊穿。現在拆下來更換。還沒裝回去,所以2,3腳也還沒焊開,但沒有再插電。
在這之前有先試著以觸地的方式看,觸一下風扇抖一下。
—————————————
感謝前輩細心指導,我先下,晚安~!明天再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對啊。從前面的前輩說了之後就一直接地,一段時間後開關管出現高速開關聲,然後冒煙。現在拆下來更換。還 ...

既然己接地 , 就不會有拉高的動作~
也就是說 不會 有跳變的情形 ~
例如 : 12V 太高 , 那應該就是持續太高 ~
          5V 也不會 0~ 3V 這樣子 ~
所以我認為問題應該是在 上一級囉 ~

你也可以 , 用另一顆 正常的 POWER 接上這一顆 ~
12V 接 12V  5V 接 5V  3.3 接3.3V
維修中的 POWER 不上電 , 如果另一顆 POWER 可以正常起動 ~
那這後段電路就没問題 ~

网友H:
這電源沒-12V 嗎 ?   沒看到去量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既然己接地 , 就不會有拉高的動作~
也就是說 不會 有跳變的情形 ~
例如 : 12V 太高 , 那應該就是持續太高 ...

今天依前輩的辦法試了一下,接上開機後12V/5.1V/3.3V三組輸出都正常,5VSB也被拉成低電位,風扇轉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依前輩的辦法試了一下,接上開機後12V/5.1V/3.3V三組輸出都正常,5VSB也被拉成低電位,風扇轉動。 ...

從 PS232F 腳位上測一下 ~

各腳該有的電壓是不是都正常 ?

[5VSB也被拉成低電位] ?

這個指的是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這電源沒-12V 嗎 ?   沒看到去量他

保護狀態量不到。

FPO拉低電位後有量到藍色線-12V的輸出變化,但只看跑到-7V,沒來得及跑到-12V就RESERT了,然後一直RESET,再也看不到負幾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從 PS232F 腳位上測一下 ~

各腳該有的電壓是不是都正常 ?

指壞掉那顆接上好的三組電源開機後,壞掉的那顆二次側正常運作,5VSB順便量了一下,壞的那顆也在低地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保護狀態量不到。

FPO拉低電位後有量到藍色線-12V的輸出變化,但只看跑到-7V,沒來得及跑到-12V就RESERT ...

OK , 那就忽略 我這段支線 , 跟著 jeanshyen 這條線 走

他問 [5VSB也被拉成低電位] ?這個指的是什麼 ?
我想是  外機12V/5V/3V3 接入   而  本機不插電.... ,  所以本機5VSB 當然沒有送出

這是我想的 ,  實情還是要你回復  jeanshyen 大這條線..

楼主:
引用 网友H:
OK , 那就忽略 我這段支線 , 跟著 jeanshyen 這條線 走

他問 [5VSB也被拉成低電位] ?這個指的是什麼 ?

好的,感謝前輩提供指導。

壞的那顆接上好的開機後,5VSB在0.幾V跑,有可能只是受好的那一顆影響,帶動了PS232F工作,所以也影響了5VSB的輸出狀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謝前輩提供指導。

壞的那顆接上好的開機後,5VSB在0.幾V跑,有可能只是受好的那一顆影響,帶動 ...

你的意思是壞的那顆你也上電 ?
5VSB 不關 PS232F 管 , 這個你有必要查找清楚 ~
有個 假設 你的 5VSB 是不是 意外的 跟 5V 是通的 ?

這2個是不同的電路不會相通才對 !
5VSB 通常只是 提供開機的準備 ~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壞的那顆你也上電 ?
5VSB 不關 PS232F 管 , 這個你有必要查找清楚 ~
有個 假設 你的 5VSB 是 ...

壞的沒上電,AC只接好的那顆。

*5VSB跟5V沒有直通,如果直通的話,5V輸岀5.1V,5VSB應該也是5.1V或低一點,但5VSB量到的是0.幾V。

**據說一般情況下,5V輸出是在正常開機後從5VSB轉過來的。

—————————
目前狀況:

觸發FPO低電位,量測CM6802的13腳有持續下降的電壓,14腳VREF腳無電壓。據說VREF腳是芯片內部輸出的基準電壓,會不會是CM6802有問題?上次直接給他VCC7V,自己就開始工作,然後燒壞兩顆一次側開關管。

說明一下:這顆POWER壞掉是因為超過850W負載,當時接了六片需要外接電源的顥示卡工作,有時能工作有時不能,到最後就掛了。

楼主:
請教前輩們,這個是電容嗎?
有的能量到電容值,有的超出範圍。以歐姆檔量:有的100多歐姆,有的2M多歐姆。 100多歐的正常嗎?(已確認不是電阻翻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壞的沒上電,AC只接好的那顆。

*5VSB跟5V沒有直通,如果直通的話,5V輸岀5.1V,5VSB應該也是5.1V或低一 ...

你可以不上電~ (AC OFF)

由外部供給 CM6802 的 VCC 電壓~

再去測 VREFF 如果確實沒有 7.5V 那就是壞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們,這個是電容嗎?
有的能量到電容值,有的超出範圍。以歐姆檔量:有的100多歐姆,有的2M多歐姆。 ...

這個通常是 電容 或 電感 ~
要配會 資料 手冊 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這個通常是 電容 或 電感 ~
要配會 資料 手冊 去看~

看CM6802的資料標準外接線路第9跟第10腳接著一顆電容,10腳是地,9腳是DC ILIMIT。

請教前輩:
這裡接一個100零多歐姆的電容是正確的嗎?
換句話說,一顆電容對地只有一百零幾歐姆,算是正常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不上電~ (AC OFF)

由外部供給 CM6802 的 VCC 電壓~

喔~!原來還可以用外接供電測式法,大大的感謝,又多了解了一種判斷法。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看CM6802的資料標準外接線路第9跟第10腳接著一顆電容,10腳是地,9腳是DC ILIMIT。

請教前輩:

線上測電容的阻值 , 會被其他電路元件所影響 , 這是不正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線上測電容的阻值 , 會被其他電路元件所影響 , 這是不正確的~

喔~有可能從電從第9腳的方向跑去,抄近路到共地,而不是通過電容到地的意思。

疑?第9腳芯片內部有好幾道邏輯匣,應該有高阻坑,但只有100零幾歐姆,真的懷疑6802壞了,我試試。

楼主:
引用 楼主:
喔~有可能從電從第9腳的方向跑去,抄近路到共地,而不是通過電容到地的意思。

疑?第9腳芯片內部有好幾 ...

不接AC,對CM6802TBHX 13腳VCC外接供電15V,量測第14腳VREF狀態,電壓為0.101V。芯片資料顯示,正常狀態下,應有7.5V的基準電壓。(買材料來換換看。)

CM6802TBHX 外接供電1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接AC,對CM6802TBHX 13腳VCC外接供電15V,量測第14腳VREF狀態,電壓為0.101V。芯片資料顯示,正常狀態 ...

不知你 14 PIN 會不會有其他元件吃掉了電壓 ?

你還要再確認一下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對啊。從前面的前輩說了之後就一直接地,一段時間後開關管出現高速開關聲,然後冒煙,開關管三極都擊穿。 ...

接地只是查看是那路電壓保護,或是一次側不工作用的,不要一直焊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接地只是查看是那路電壓保護,或是一次側不工作用的,不要一直焊著!

嗯好,不經一事不長一智{n_065:}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知你 14 PIN 會不會有其他元件吃掉了電壓 ?

你還要再確認一下 ~

昨天也懷疑是不是沒進到芯片裡跑去其它地方了,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昨天也懷疑是不是沒進到芯片裡跑去其它地方了,我去找找看。

正極接排PIN上經過一顆電阻的話,UC2715D及CM6802都有電壓進,且6802第14PIN的VREF腳有7.5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正極接排PIN上經過一顆電阻的話,UC2715D及CM6802都有電壓進,且6802第14PIN的VREF腳有7.5V。 ...

所以電壓是被別的元件吃了 ?

你跑一下電路 , 有接到 光耦 等元件~

都要檢查一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電壓是被別的元件吃了 ?

你跑一下電路 , 有接到 光耦 等元件~

我也不知算是被吃了,還是必須經過某些元件,符合條件才能啟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算是被吃了,還是必須經過某些元件,符合條件才能啟動。

如果你去控制  UC2715  將 8PIN   拉低 (可以裝一個 開關) ~
然後在去查其他的腳位 (其他的IC)  是否能有相對應的動作~

1. 光耦 及 連接 的晶體 等電路元件 是否正常 ?
2. 迴路 對地的阻值 是否正常 ? (電容可能對地短路或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去控制  UC2715  將 8PIN   拉低 (可以裝一個 開關) ~
然後在去查其他的腳位 (其他的IC)  是否能有 ...

好!

手繪線路圖,電路板上零件密集沒標示,畫到自己都有點看不懂。{n_071:}
SMD電阻電容三極體零件量測,沒發現異常的部分,只有受電路干擾的數值差別影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

手繪線路圖,電路板上零件密集沒標示,畫到自己都有點看不懂。

2 . 4  接 Mos 管  暫不接 ~
由外部輸入相對應電壓 , 同時起動這顆 待修 POWER ~
就可以去撿測各部的電壓是否符合 ~

楼主:
引用 网友F:
2 . 4  接 Mos 管  暫不接 ~
由外部輸入相對應電壓 , 同時起動這顆 待修 POWER ~
就可以去撿測各部的電壓 ...

四顆MOS管的165V腳都隔離嗎?

楼主:
引用 楼主:
四顆MOS管的165V腳都隔離嗎?

還是從2715D的腳隔離?
會不會再燒MOS管?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四顆MOS管的165V腳都隔離嗎?

驅動低壓側的~ (MOS 不裝)

你的 PS232F 保護 打開~

正常是不該會燒掉吧~

PS .

先起動外加的 POWER ~

再起動待修的 ~

正常的話 PS232F 不會起動保護 ~

因為條件都符合 理應不會起保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驅動低壓側的~ (MOS 不裝)

你的 PS232F 保護 打開~

上次我接AC再從板子上的三極體經由排PIN送7.5V進去,高壓側開關管兩顆都掛。><"

CM6802跟UC2715D接的是高壓側的開關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驅動低壓側的~ (MOS 不裝)

你的 PS232F 保護 打開~

了解,但手上目前只有吃220V的POWER,吃110V的上陣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上次我接AC再從板子上的三極體經由排PIN送7.5V進去,高壓側開關管兩顆都掛。> ...

因為你後面的電路異常 ~
還是會影響到前面 ~

CM6802 有一路是控制 PFC 的 , 其中一路連到 UC2715D ~

再由 UC2715D 驅動 MOS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為你後面的電路異常 ~
還是會影響到前面 ~

好,我明天試試。

有沒有可能是脈寛調制部分的問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我明天試試。

有沒有可能是脈寛調制部分的問題?

其實我比較擔心變壓器的問題~

我自己有遇過~

讓我連爆三次的原因 ?? (速博通 S350 ) (已完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16320-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我比較擔心變壓器的問題~

我自己有遇過~

兩顆我都拆下來量過,但不確定是正常還不正常。

不應低於2歐姆嗎?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兩顆我都拆下來量過,但不確定是正常還不正常。

如果你試了還會燒~
那就不排除是這個問題~
也只能等殺肉的來換~
網拍有看過 ~
可能也是殺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試了還會燒~
那就不排除是這個問題~
也只能等殺肉的來換~

如果真的壞了,又沒得換,我再拆繞試試。

网友K:
這顆電源看起來是滿特殊的架構,看起來像是daul forward卻又像active clamp forward,因為照片沒有拍到一些關鍵位置我沒辦法直接判斷,但是依照一樓的照片寫"有源鉗位雙管正激"可以找到益衡的專利文件"CN101325375B",但從照片中也判斷不出來是不是這個topology,不過會用UC2715D來做一正一反加上dead time的雙驅動大概八九不離十了。

一次側的控制電路可能已經被你弄壞了,因為兩顆主mos已經壞掉過,通常控制也難逃一死。
現在說可能太晚了!!我個人覺得你的問題一開始應該是出在12v過壓造成二次側PS232保護,所以會出現風扇轉一下就停的情況。而5V & 3.3V是用MAG AMP線路,可看成獨立的DC TO DC,所以就算12V過壓也不太會出現問題,5VSB和-12V依你的敘述大概也都正常,PS232基本上能進入保護控制也代表沒什麼問題,所以要修好的關鍵是查出為什麼+12V會過壓。

12V過壓先查TL431和光耦合回授電路是否有異常,或是取樣的分壓網路異常,如果這邊都沒問題就要反推回去一次側,看看PWM的控制是否失效導致無法正常調整DUTY CYCLE來穩定輸出電壓,如果是active clamp架構也需看看諧振控制的MOS狀態是否正確? Dead time有沒有跑掉導致turn on duty過大或是重疊或是完全動作失效,這些都會造成一次側的MOS直接炸掉或輸出電壓異常。

再來就是強制啟動部分不用弄得那麼麻煩,找出PS232 FPO腳將他對地直接短路,如此所有的保護跟時序控制全部關閉,一次側就會強制送電給CM6802等等的IC,PS232之所以能保護就是他偵測到任何異常需要保護時就斷掉FPO然後透過光耦合把一次側IC電源關閉,一次側IC關掉了Main power就停止工作,也就不會繼續產生異常跟危險。

然後PBSS4350 PBS5350那兩顆是推動MOSFET的"totem pole mosfet driver" 可以餵狗一下就知道原理,千萬不要把他的電路亂接,否則一開機可能就炸MOSFET或是完全不會動,因為GATE電壓可能永遠HIGH或LOW。

我很佩服樓主的毅力和想修好這台電源的心,應該是對電源電路有些興趣吧,真的是太棒了!!如果是我看到這台電源,我應該是直接放生.

楼主:
引用 网友K:
這顆電源看起來是滿特殊的架構,看起來像是daul forward卻又像active clamp forward,因為照片沒有拍到一些 ...

感謝前輩提供大方向的深入技術說明指導~!
這樣的說明讓我能更了解電路結構及運作過程,只是底子不厚實,有些專業的東西還沒辦法了解。
堅持修這顆POWER真的是對於電子電路那種看不見的運作原理感到興趣濃厚^^,也借由修不好狀態,更深入的了解學習。

的確,我需要查出12V為什麼過壓,了解"回授電路","取樣分壓網路"的電路。(他們長怎樣{n_064:} )
6802PWN的控制只能在啟動狀態下檢查,但把FPO持續接地會造成二次側MOS擊穿,請問有沒有FPO持續接地又不擊穿MOS管的安全啟動方式呢?

補充內容 (2020-3-29 08:18 PM):
12V端沒看到類似TL431的零件,只看到3顆AL431在補助電源二次側端。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提供大方向的深入技術說明指導~!
這樣的說明讓我能更了解電路結構及運作過程,只是底子不厚實 ...

攝子短路光偶34腳(與FPO同線路),二次側開關管又擊穿了,好像間歇性短路容易造成擊穿。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攝子短路光偶34腳(與FPO同線路),二次側開關管又擊穿了,好像間歇性短路容易造成擊穿。 ...

看來你還是没有明白我要你做的事 ?
你自己想一下我為什麼要你這麼做 ?
這麼做能夠找出什麼問題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來你還是没有明白我要你做的事 ?
你自己想一下我為什麼要你這麼做 ?
這麼做能夠找出什麼問題 ? ...

我拆下MOS後再試。

楼主(2020-04-20):
換了CM03X UC2715D CM6802後仍不開機,最後換了PS232開機,各電壓輸出正常,風扇會動,接上主機板會開機,但兩分鐘後出現電子高速開關聲,然後斷電。移除負載後,仍可正常啟動。

補充內容 (2020-4-22 06:28 PM):
12V開機後緩慢下降剩10V時,二次測開關管出現高度開關聲,觸摸散熱片有發熱現象,有空再檢查看看,本業先忙。

補充內容 (2020-4-22 06:31 PM):
那開關聲的不知道是不是因為輸出的電壓太低,使穩壓電路延長導通時間而造成的正常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