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新牌吹風機TS-7000風扇拆解

楼主(2020-02-02):
請教一下這一類型的吹風機葉扇怎麼拆除呢?
整個卡死沒啥風,想拆下來點油,但怎麼用力拆都無法拆下很怕把葉片給扯壞。
不知道是否有什麼技巧拆這一類的葉扇呢?中間也無上螺絲。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12-1-1.html
雨大的文章,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68512-1-1.html
雨大的文章,參考一下

感謝沒想到剛好有同一篇,剛只搜了吹風機維修找半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沒想到剛好有同一篇,剛只搜了吹風機維修找半天。

先以廠商名稱當關鍵字
,比較容易過濾一些不相關的文章

网友:
把扇葉先向馬達的方向推進去,然後就可以比較容易拉出來了!

网友:
我是抱著它必死的決心,硬把它拔起來。
壞了就算了…

网友:
如果從軸心鎖一個細的長螺絲進去,拔螺絲,有機會一起整個拔出嗎?

网友:
左右兩隻一字 插入. 然後同時轉動一字慢慢翹開.

网友:
拆法同上,葉片裡可能卡頭髮,不然就是整流二極體燒毀。

网友:
可以使用 梅花 或開口  固定板手~
左右各一支 ~
利用槓桿原理  (找比較堅固的地方)
慢慢的撬 ~
2 邊平均的撬 ~

楼主:
感謝各位的建議,昨日用暴力拆下來,有戴上手套,二個人一起拆下來,真的很難拆一字起子應該也是不錯的建議拆法。

网友:
謝謝提供寶貴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