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新巨的這種微動開關那裡買

楼主(2020-02-03):
之前買了二盒用很久,庫存快見底了,忘了在那裡買的,問了好幾家電子材料行,都說這是特規

有痞友知道那裡有賣嗎?

网友A:
這個不一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1913020199

買了兩盒用很久,請問用在哪???好奇

网友B:
不就是微動開關,多了一塊彈片,以前我做變壓器時的 EI 插片機上的計數器也是這個樣子。

网友:
Hinge 能拆換嗎?

网友:
兩盒見底...
是作動太頻繁,還是要換大一點安培數(目前5A)...

網路資料: (自行參閲表格)
https://www.omron.com.tw/solution/guideDetail/209_1/46
....
操作次數:表示標準規定之耐久測試開閉次數。
各廠商由下表選擇次數,於開關上標示記號。IEC標準中,
高操作頻率開關的基準為50,000次,低操作頻率開關的基準為10,000次。

网友C:
可以試著找自動控制材料行

网友D:
也是用在孵化設備上嗎?因為用在高濕度的環境,這種開關是一定不會耐用的。

网友E:
我看網路販售的   娃娃機 天車 微動開關    有不少用這種
左右停

這家是ZIPPY 但是 出貨天數30 天
https://shopee.tw/product/123394 ... xT1CHABJWgk3_3uOjjc

這家不是ZIPPY
https://shopee.tw/%E2%9C%A8%E5%A ... 71300078.2677416798

网友:
如果是開關大電流建議加上晶體分流以增加使用壽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不一樣?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1913020199

希望找長柄寬一點的,接觸面大好控制

楼主:
跟合頁沒有關係,單純是用完了,要補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試著找自動控制材料行

都是找自動控制材料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就是微動開關,多了一塊彈片,以前我做變壓器時的 EI 插片機上的計數器也是這個樣子。 ...

彈片要寬一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是用在孵化設備上嗎?因為用在高濕度的環境,這種開關是一定不會耐用的。 ...

沒有不耐用,只是沒庫存要補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網路販售的   娃娃機 天車 微動開關    有不少用這種
左右停

不是這種,我要長柄寬一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不耐用,只是沒庫存要補貨而已

看來我又會錯意了~~~

网友:
估狗搜尋帶彈片微動開關,我記得那個彈片有的是可拆卸的,買含彈片的微動開關,搞不好彈片可以互換。如果真的不能互換,自己在銲一片銅片上去也是可行?

另外,以前在做變壓器時,我記得有一本目錄是介紹各式各樣電子零件(只要是零件台灣製造的都有)廠商的供應詳細尺寸等等,那本目錄叫什麼來著.....太久了,要問一下現階段的設計人員。

网友:
乾脆聯絡新巨  問這種加寬柄  如何購買 有無合適銷售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跟合頁沒有關係,單純是用完了,要補貨

咖啡哥
只是要補貨,現在還是有的同規格,看不懂難處在哪?
還是要打廣告,來我幫你打
店面買如下
http://www.wishtech.tw/goods.php?id=4802
任何網購如同上一家如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641913020199
也可找新巨 北部算很近如下
http://www.zippy.com.tw/zh-TW/ecproductlist.aspx?pcs_rfnbr=1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咖啡哥
只是要補貨,現在還是有的同規格,看不懂難處在哪?
還是要打廣告,來我幫你打

你給的網頁,產品圖片不一樣啊,我要的長柄寬度大一點的,找不到就只能問新巨或是買一般的長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