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跑步機的拆解與維修

楼主(2020-02-03):
一般維修者較少碰到運動器材的維修,此例為跑步機的機構故障維修,有興趣的朋友請入內欣賞.

网友:
太心機了,還有下方支撐架距離太寬這招.

网友:
拆馬達、控制電路、一些機械零件下來玩。

网友:
沒拆過,有交手過,一開始戰敗了。
只是想移開,方便我放鋁梯安裝捲簾。
使盡了吃奶力氣,卻是紋風不動。
不動就不動。你有張良計,我有軟骨功。還是完成任務了。

网友:
這麼做跑帶不會跟支撐結構摩擦嗎?

网友:
我家的高島跑步機在兒子10年一萬公里的摧殘下,電路板橋式整流子故障過,馬達換過6~7000元,跑帶3000元也換過,骨架跑斷了鐵工1000元修復,最後也是跑板斷裂與影片相同,我更換跑板要4000元,diy效果不佳,最後決定換新品,目前控制面板 電路板 馬達都還在,骨架拿去回收廠換 "泰克故障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