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ViewSonic N3262W-NT 不開機 完修

楼主(2020-02-03):
這台已經13歲的電視了,好久沒有到三隻鳥了

銘牌,N3262W-NT,症狀完全沒反應也沒有待機燈

想說電源板有問題最好處理了,拿來練功
目測已經有多位懷孕,想說應該是軟的

中間也有一顆小顆的,50V 47U

可惜更換之後還是不行,只好慢慢查線了
一次側進來就有狀況,5A保險絲斷掉,原本熱縮管+電火布包一包

還是不行,發現進來第一顆電桿也斷路
但是這是雙組電感,附近材料行說只有賣單組的,而且沒有規格無從下手
只好把裡面的膠刮除,把斷掉的線鬆開一圈,最後手邊只有704膠,就上了一點

更換後,對角線(同一組線圈)已經恢復導通

電源板外蓋就不用了,加強散熱

開機發現按鈕也不靈敏,全不生鏽,通通換掉

YES,順利完修

网友:
厲害!大師一出手便知有沒有。佩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厲害佩服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好厲害喔
這樣都可以修好

网友:
恭喜完修

語病還是要抓 :
開機發現按鈕也不靈敏,全不生鏽,通通換掉
那都是用不銹鋼材質吧?

网友:
請問5A保險絲,斷掉原因?

网友:
耐心細心,厲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