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OC I2267FW 螢幕右邊偏紅

楼主(2020-02-03):
AOC I2267FW 螢幕右邊偏紅
想請問這種現象
是面板的問題還是主板的問題
電容有拔下來測量過沒問題
排線也有清理過了
該從哪個方向下手
謝謝~~

网友A:
IPS屏通病.面板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S屏通病.面板NG

面板問題
那就是無解了

网友B:
你量一下電供12V足夠嗎?點亮剩下幾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一下電供12V足夠嗎?點亮剩下幾V?

供電 跟 點亮後電壓都是 12.37V

网友C:
有個關鍵字: IPS陰陽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個關鍵字: IPS陰陽臉

我查陰陽屏
好像都是白 跟 灰黑色嗎?
我是白 跟 粉紅色
還是只要不一樣顏色都算陰陽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陰陽屏
好像都是白 跟 灰黑色嗎?
我是白 跟 粉紅色

亮度跟色彩表現不均勻的螢幕都算

网友D:
幫客戶買過同一台,他是右邊變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亮度跟色彩表現不均勻的螢幕都算

瞭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幫客戶買過同一台,他是右邊變綠

所以是無藥可醫的通病

网友:
LG面板常見故障問題,換面板也是很不划算的.

网友:
1. 我也有遇到IPS面板一邊偏紅的狀況, 但樓主的case是螢幕右邊偏紅, 而我遇到的case是螢幕左邊偏紅
2. 我很肯定螢幕一邊偏紅與主板無關, 因為我做過實驗.
3. 我很肯定螢幕一邊偏紅, 清潔屏線也沒有用, 因為我做過實驗.
ˋˋ4. 我遇到的螢幕左邊偏紅case就是發生在LG的IPS面板

楼主:
不知道為何
今天突然又不紅了
變正常了

難道迴光返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知道為何
今天突然又不紅了
變正常了

依照我的經驗...
快要掛點到完全不能修的時候都會好一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依照我的經驗...
快要掛點到完全不能修的時候都會好一下下~

所以真的是
迴光返照

网友:
不用懷疑,時好時壞,我客戶那台變綠,有時正常,

撐了一年才甘願換螢幕

變綠的時候他照用,他說他眼睛會自動校正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