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0w-nt 缺視訊盒hdmi/pc有影像無聲音

楼主(2020-02-03):
這台最近買的https://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008&page=1#pid907451

n3260w1

n3260w1

n3260w2

n3260w2

查電路資料audio是要經過視訊盒切換
3260W-NT-AVBOX-IO

3260W-NT-AVBOX-IO

3260W-NT-AVBOX-IO

要有聲音有兩個方法
1.花錢買個視訊盒裝回去
2.不花錢直接跳接(hdmi試接有聲音),若需要pc+hdmi加個切換開關也是可以用
有想加個視訊盒多些訊號輸入比較方便使用
請問視訊盒裝回去就可用了嗎?系統會自動找到視訊盒還是需要刷新系統資料?

网友A:
如果要買視訊盒~
可以買個公板來弄吧~
跟視訊盒錢差不多吧~
還有附遙控器~

電視壞了~
公板還可以拆下來備用~

視訊盒買來直接裝上就可以了~

网友B:
音訊信號 都不帶電
試試將HDMI LR 跟PC LR 並聯跳到OUT LR 看能不能用
因一台電視 很少兩個信號一起輸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買視訊盒~
可以買個公板來弄吧~
跟視訊盒錢差不多吧~

這台影像不優不值得搞公板太麻煩了
簡單處裡可用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音訊信號 都不帶電
試試將HDMI LR 跟PC LR 並聯跳到OUT LR 看能不能用
因一台電視 很少兩個信號一起輸入的

加個開關還算簡單不費工
還是謝謝!

楼主:
請問東元TL3281TT/TS3281TT缺hdmi analog audio input也可以通用嗎?

网友C:
其實有影像就夠了,電視機的喇叭其實也不好,聲音直接外接喇叭更好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有影像就夠了,電視機的喇叭其實也不好,聲音直接外接喇叭更好聽。

n3260w-nt的喇叭還是少見的二音路分音,音質還不錯不用可惜
早期的液晶電視價格高用料反而比現在的好

网友:
好久沒看到這機型,因為面板的顏色也不行了,如果問題麻煩點,大都會淘汰,不過還是覺得台灣製的液晶電視比現在大陸製的led液晶電視耐用多.

网友D:
三隻鳥的視訊盒故障是通病,到沒屋頂買過聲稱是中古良品的視訊盒仍是故障品,後來就直接改用HDMI輸入就解決問題了,不要再買視訊盒來裝,買到的通常仍是故障品,加減可以看就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隻鳥的視訊盒故障是通病,到沒屋頂買過聲稱是中古良品的視訊盒仍是故障品,後來就直接改用HDMI輸入就解決 ...

謝謝!想說買視訊盒不如買遙控器比較有用
因為開機都會跳回PC很不方便,有解嗎?
直接改用HDMI輸入有需要加電阻串接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謝謝!想說買視訊盒不如買遙控器比較有用
因為開機都會跳回PC很不方便,有解嗎?
直接改用HDMI輸入有需要 ...

我是電視訊號線進數位機上盒後,再由機上盒接HDMI線進電視。開關及換選台都由機上盒的遙控器操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電視訊號線進數位機上盒後,再由機上盒接HDMI線進電視。開關及換選台都由機上盒的遙控器操作 !  ...

沒視訊盒接HDMI不會有聲音,HDMI解碼後的聲音要經過視訊盒切換再回主板
除非聲音外接產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沒視訊盒接HDMI不會有聲音,HDMI解碼後的聲音要經過視訊盒切換再回主板
除非聲音外接產生 ...

原視訊盒還是鎖在原來的位置,沒拆卸移動它,不知道拆了視訊盒改用機上盒是否會沒聲音,有機會再測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視訊盒還是鎖在原來的位置,沒拆卸移動它,不知道拆了視訊盒改用機上盒是否會沒聲音,有機會再測試看看 ...

你還是原機使用啊!不用試了原設計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