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螞蟻愛泡棉

楼主(2020-02-03):
壞掉二顆DELL 8 + 4PIN 12V 電源,結果都是螞蟻惹的禍

之前也有遇過一台筆電,螞蟻吃掉南橋上面的散熱矽膠,

底部有二小片泡棉被螞蟻咬光,不知道是因為什麼味道~

下方的電晶體燒了,備料中....

网友:
我只聽說過老鼠愛大米餒

网友:
可能是油吧

像黑皮pvc電纜皮裡面摻有油,對動物/昆蟲來說是食物,小強和米奇比較不挑食就會吃了

网友:
住那無聊總要練個牙唄 ~
順便建造一個屬於它們自己的家 ~

P.S
要用電隨處都有 , 不用繳電費 ~

网友:
應該是溫暖所趨 順便咬來保暖

网友:
米老鼠咬電線通常不是因為可以吃喔
而是因為他要磨牙
老鼠的門牙跟鯊魚的牙齒一樣
終其一生都會不斷的生長

网友:
好像紅螞蟻喜歡做這種事...  還沒見過黑螞蟻這樣做

网友A:
硬碟的密封膠條也是常咬壞 硬碟就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碟的密封膠條也是常咬壞 硬碟就GG

這個我也遇過 ...

网友:
我家的螞蟻愛吃時鐘,把我掛鐘尼龍齒輪啃掉....

网友:
我公司是螞蟻把白色的蛋搬到電腦裡的硬碟上, 改天有遇到再拍照上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碟的密封膠條也是常咬壞 硬碟就GG

我公司也因為這樣, 掛了4顆, 另外兩顆放在抽屜裡也中奬